求助大神指导关于单片机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9-06-10):
大神指导一下下面几个小问题!!!
1.单片机51单片机的特殊引脚含义。2.复位电路如何工作?
3.晶振选择依据?
4.如何判断键值?
5.p0口和其他口有何区别?

网友A:
请看单片机技术说明,有详细介绍。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B:
1235查单片机手册,4看电路图。

网友C:
P0口和其他口不一样,功能不同

网友D:
这个问题随便找一本51单片机基础教程上面都有,这里几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E:
楼主记住:任何企图通过三天两天、三言两语、三心二意就学会单片机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F:
p0口需要接上拉电阻,与其他口结构不同。晶振的话51单片机一般在1.2-12MHZ. 而且12MHZ比较好计算。

网友G:
楼主,是从来不看书或者不看官方PDF的人啊
赶快去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