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扩展板完成Arduino的10类37项实验(代码+图形+仿真)

楼主(2019-06-10):
实验目录(动手做):
一、LED 实验
01 Blink:D13蓝色 LED 闪烁
02 Blink2:D12、D13红蓝色 LED 交替闪烁
03 Blink3:模拟爆闪警灯
04 Breath_LED:D9 全彩 LED 模拟红色呼吸灯
二、按键实验
05 Button:D2 按键控制 D13蓝色 LED
06 Button_Lock:D3 按键控制 D13 蓝色LED 自锁实验
三、电位器实验
07 RS232_AD:串口读取 A0 电位器采集数值(旋转角度270°输出0-3.3V/5V电压信号电位器阻值10K)
08 Rotation_LED:A0 电位器控制 D11 全彩 LED 蓝色端亮度
09 RC_Motor:A0 电位器控制 D7 输出口的舵机控制其转动角度(舵机需自备Arduino 需要外部供电)
四、RGB 全彩 LED 实验
10 LED_RGB_Text:全彩 LED 基本颜色变化
11 LED_RGB:全彩 LED 彩虹变化
五、红外传感器D6实验(红外遥控器需自备)
12 IRrelay:按红外遥控器任意键,可以控制 D13 LED 开关(控制距离1-8米,频率38KHz,兼容市面上大部分红外遥控器)
13 IRrecord:串口显示读取的红外遥控代码
六、温度传感器实验
14 LM35_RS232AD:串口显示 A2 口 LM35 温度传感器读取的温度(可测试室内外温度,范围-50-150°C,灵敏度好)
七、温湿度传感器实验
15 DHT11_Test:串口显示 D4 口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读取的温湿度数据(测温范围0-50°C,湿度范围20%-90%PH)
八、亮度传感器实验
16 Light Sensor:串口显示 A1 口光敏电阻采集的数值
17 Light_LED:A1 口光敏电阻控制 D13 LED 开关(感光比较灵敏,适合教学实验及民用设备)
九、蜂鸣器实验
18 Buzzer:D5 口无源蜂鸣器模拟救护车警笛(可发出简单的音乐声,音乐需要通过程序编写)
十、扩展实验
19 模拟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探测类I,IIC/I2C接口)
20 总线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值类,接扩展板数字D7接口)
21 TM1637四位数码管(数码管和点阵类,接扩展板数字D7/D8接口)
22 GY-BMP280-3.3 大气压强高度计传感器模块 ( 数值类,IIC/I2C接口)
23 GY-NEO-6MV2新款飞控GPS卫星信号接收模块 (数值类,TTL接口)
24 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执行类,数字D7接口)
25 带驻极话筒4线制声音传感器模块(触发类,数字D7接口)
26 BH1750FVI 数字光强度模块光照传感器(数值类, IIC/I2C接口)
27 开源DFPlayer Mini TF卡MP3播放模块(输出执行器类D7/D8数字接口)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29 人体红外热释电运动传感器模块 (触发类,数字D7接口)

楼主:
扩展板电原理图

楼主:
Aduino UNO 9in1 实验扩展板de模块与板载端口:

复位按键(REST)
10K旋转电位器模块(A0)
2路SW按键模块(D2、D3)
Light亮度传感器模块(A1)
LM35D温度传感器模块(A2)
Buzzer无源蜂鸣器模块(D5)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模块(D4)
ER Receiver红外接收模块(D6)
1路Analog Port模拟量端口(A3)
RGB全彩LED模块(D9、D10、D11)
2路Digital Port数字量端口(D7、D8)
1个TTL串口(可接入蓝牙或WIFI模块等)
2路3mm LED模块(红色D12、蓝色D13)
1个双向同步串行总线I2C接口(A4 SDA及A5 SCL,可接显示屏等)

楼主:
扩展板主要特性

优秀PCB设计,美观大方
完全兼容Arduino UNO R3接口
预留了5个扩展端口,可以完成其他模块实验
提供了Arduino初学入门基本实验九种模块
不用焊接,不用连线,直接下载程序就可以完成实验
定制加高排针,不会与UNO板的USB接口接触发生短路
一块板子集成九种模块功能,轻而易举完成18种程序实验
提供所有模块代码库文件,逐一经过测试,直接就可以使用

楼主:
01 Blink:D13蓝色 LED 闪烁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1 Blink:D13蓝色 LED 闪烁
*/

int led = 13;

void setup() {
  pinMode(led,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 LOW);
  delay(1000);
}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yMTkzNzc4NA==.html?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02 Blink2:D12、D13红蓝色 LED 交替闪烁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2 Blink2:D12、D13红蓝色 LED 交替闪烁
*/

int led1 = 12;
int led2 = 13;

void setup() {
  pinMode(led1, OUTPUT);
  pinMode(led2,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1,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2, LOW);
}

楼主:
03 Blink3:模拟爆闪警灯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3 Blink3:模拟爆闪警灯
*/

int led1 = 12;
int led2 = 13;
int i,j;

void setup() {
  pinMode(led1, OUTPUT);
  pinMode(led2, OUTPUT);
}

void loop() {
  for(i=0;i<10;i++){
  digitalWrite(led1, HIGH);
  delay(30);
  digitalWrite(led1, LOW);
  delay(40);
  }

  for(i=0;i<10;i++){
  digitalWrite(led2, HIGH);
  delay(30);
  digitalWrite(led2, LOW);
  delay(40);
  }
}

楼主:
04 Breath_LED: D9 全彩 LED 模拟红色呼吸灯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4 Breath_LED:D9 全彩 LED 模拟红色呼吸灯
*/

#define LED 9
int i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
for(i=0;i<220;i++)
  {
    analogWrite(LED,i);
    delay(15);
  }
  for(i=220;i>0;i--)
  {
    analogWrite(LED,i);
    delay(15);
  }
  analogWrite(LED,0);
  delay(60);
}

楼主:
05 Button:D2 按键控制 D13蓝色 LED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5 Button:D2 按键控制 D13蓝色 LED
*/

int ledPin = 13;
int inputPin = 2;
int val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inputPin, INPUT);
}

void loop()
{
  val = digitalRead(inputPin);
  if(val == HIGH)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

楼主:
06 Button_Lock:D3 按键控制 D13 蓝色LED 自锁实验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6 Button_Lock:D3 按键控制 D13 蓝色LED 自锁实验
*/

int Button=3;
int LED=13;
boolean onoff=LOW;

void setup(){
  pinMode(Button,INPUT);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if(digitalRead(Button)==HIGH)
  {
    delay(10);
    if(digitalRead(Button)==LOW)
    {
      digitalWrite(LED,onoff);
      onoff=(!onoff);
      delay(10);
      while(digitalRead(Button)==LOW)
      {
        delay(1);
      }
    }
  }
}

楼主:
07 RS232_AD:串口读取 A0 电位器采集的数值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7 RS232_AD:串口读取 A0 电位器采集的数值(旋转角度270°,输出0-3.3V/5V电压信号,电位器阻值10K)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打开串口,设置波特率为9600 bps
}
void loop()
{
      int val;
      val=analogRead(0);   //传感器接于模拟口0
      Serial.println(val,DEC);//从串口发送数据并换行
      delay(100);
}

楼主:
08 Rotation_LED:A0 电位器控制 D10 全彩 LED 蓝色端亮度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8 Rotation_LED:A0 电位器控制 D10全彩 LED 蓝色端亮度
*/

void setup()
{
  pinMode(10,OUTPUT);
}

void loop()
{
  int n = analogRead(A0);
  analogWrite(10,n/4);
}

楼主:
09 RC_Motor:A0 电位器控制 D7 输出口的舵机,控制其转动角度(舵机需自备,Arduino 需要外部供电)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09 RC_Motor:A0 电位器控制 D7 输出口的舵机,控制其转动角度(舵机需自备,Arduino 需要外部供电)
*/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int analogPin = 0;

int val;
void setup()
{
  myservo.attach(7);  // 7号引脚输出电机控制信号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Serial.print("servo:");
  Serial.println(val);
  delay(15);
  val = analogRead(analogPin);       // 读取来自可变电阻的模拟值(0到1023之间)
  val = map(val, 0, 1023, 0, 179);   // 利用“map”函数缩放该值,得到伺服电机需要的角度(0到180之间)

  myservo.write(val);   // 设定伺服电机的位置

  delay(15);            // 等待电机旋转到目标角度
}

楼主:
舵机自动180度摇摆

楼主:
控制80度旋转

楼主:
10 LED_RGB_Text:全彩 LED 基本颜色变化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10 LED_RGB_Text:全彩 LED 基本颜色变化
*/

#define LEDR 9
#define LEDG 10
#define LEDB 11
int i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G,OUTPUT);
  pinMode(LEDB,OUTPUT);
  pinMode(LEDR,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LEDR,0);
  analogWrite(LEDB,0);
  analogWrite(LEDG,0);  //off
  analogWrite(LEDR,255);
  delay(500);    //hong
  analogWrite(LEDG,100);
  delay(500);   //cheng
  analogWrite(LEDR,255);
  analogWrite(LEDG,255);
  delay(500);   //huang
  analogWrite(LEDR,0);
  analogWrite(LEDG,255);
  delay(500);   //lv
  analogWrite(LEDB,255);
  delay(500);   //qing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255);
  delay(500);   //lan
  analogWrite(LEDR,255);
  analogWrite(LEDG,0);
  delay(500);   //zi

  analogWrite(LEDG,255);
  analogWrite(LEDB,255);
  analogWrite(LEDR,255);
   delay(500);   //bai

}

楼主:
第一个方案,只是混合颜色的呼吸灯,不太对头,继续试验.....

楼主:
第二方案,以红、蓝、绿的颜色顺序做呼吸状变化,还是对不上.......

楼主:
实验方案三,有点像了,就是程序复杂些了,暂时这样吧(以后再尝试简化)

楼主:
11 LED_RGB:全彩 LED 彩虹变化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11 LED_RGB:全彩 LED 彩虹变化
*/

#define LEDR 9
#define LEDG 10
#define LEDB 11
int i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G,OUTPUT);
  pinMode(LEDB,OUTPUT);
  pinMode(LEDR,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LEDR,255);
  delay(1000);    //hong
  analogWrite(LEDG,120);
  delay(1000);   //cheng
  analogWrite(LEDR,255);
  analogWrite(LEDG,220);
  delay(1000);   //huang
  analogWrite(LEDR,0);
  analogWrite(LEDG,255);
  delay(1000);   //lv
  analogWrite(LEDB,255);
  delay(1000);   //qing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255);
  delay(1000);   //lan
  analogWrite(LEDR,255);
  analogWrite(LEDG,0);
  delay(1000);   //zi
  analogWrite(LEDG,255);
  delay(1000);   //bai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0);
  analogWrite(LEDR,255);
  delay(1000);   //zi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G,i);
    delay(10);
  }
  for(i=255;i>0;i--)
  {
    analogWrite(LEDR,i);
    delay(10);
  }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B,i);
    delay(10);
  }
  for(i=255;i>0;i--)
  {
    analogWrite(LEDG,i);
    delay(10);
  }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R,i);
    delay(10);
  }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G,i);
    delay(10);
  }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0);
  analogWrite(LEDR,0);
}

楼主:
图形编程,估计与实验十相类似,差别不大

楼主:
12 红外控制,接收红外命令控制板载LED灯亮灭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12 红外控制,接收红外命令控制板载LED灯亮灭(1号键灭,2号键亮,控制距离1-8米,兼容市面上大部分红外遥控器)
说明:开关按键可以自己定义
*/

#include <IRremote.h>

int RECV_PIN = 8;
int LED_PIN = 13;

IRrecv irrecv(RECV_PIN);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rrecv.enableIRIn();
  pinMode(LED_P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PIN, HIGH);
}

void 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Serial.println(results.value, HEX);
    if (results.value == 0xFFA25D)
    {
      digitalWrite(LED_PIN, LOW);
    } else if (results.value == 0xFF629D)
    {
      digitalWrite(LED_PIN, HIGH);
    }
    irrecv.resume();
  }
  delay(100);
}

楼主:
任何键均可控制

楼主:
13 IRrecord:串口显示读取的红外遥控代码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13 IRrecord:串口显示读取的红外遥控代码
*/

#include <IRremote.h>

int RECV_PIN = 8;
int BUTTON_PIN = 12;
int STATUS_PIN = 13;

IRrecv irrecv(RECV_PIN);
IRsend irsend;

decode_results results;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rrecv.enableIRIn(); // Start the receiver
  pinMode(BUTTON_PIN, INPUT);
  pinMode(STATUS_PIN, OUTPUT);
}

// Storage for the recorded code
int codeType = -1; // The type of code
unsigned long codeValue; // The code value if not raw
unsigned int rawCodes[RAWBUF]; // The durations if raw
int codeLen; // The length of the code
int toggle = 0; // The RC5/6 toggle state

// Stores the code for later playback
// Most of this code is just logging
void storeCode(decode_results *results) {
  codeType = results->decode_type;
  int count = results->rawlen;
  if (codeType == UNKNOWN) {
    Serial.println("Received unknown code, saving as raw");
    codeLen = results->rawlen - 1;
    // To store raw codes:
    // Drop first value (gap)
    // Convert from ticks to microseconds
    // Tweak marks shorter, and spaces longer to cancel out IR receiver distortion
    for (int i = 1; i <= codeLen; i++) {
      if (i % 2) {
        // Mark
        rawCodes[i - 1] = results->rawbuf[i]*USECPERTICK - MARK_EXCESS;
        Serial.print(" m");
      }
      else {
        // Space
        rawCodes[i - 1] = results->rawbuf[i]*USECPERTICK + MARK_EXCESS;
        Serial.print(" s");
      }
      Serial.print(rawCodes[i - 1], DEC);
    }
    Serial.println("");
  }
  else {
    if (codeType == NEC) {
      Serial.print("Received NEC: ");
      if (results->value == REPEAT) {
        // Don't record a NEC repeat value as that's useless.
        Serial.println("repeat; ignoring.");
        return;
      }
    }
    else if (codeType == SONY) {
      Serial.print("Received SONY: ");
    }
    else if (codeType == RC5) {
      Serial.print("Received RC5: ");
    }
    else if (codeType == RC6) {
      Serial.print("Received RC6: ");
    }
    else {
      Serial.print("Unexpected codeType ");
      Serial.print(codeType, DEC);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ln(results->value, HEX);
    codeValue = results->value;
    codeLen = results->bits;
  }
}

void sendCode(int repeat) {
  if (codeType == NEC) {
    if (repeat) {
      irsend.sendNEC(REPEAT, codeLen);
      Serial.println("Sent NEC repeat");
    }
    else {
      irsend.sendNEC(codeValue, codeLen);
      Serial.print("Sent NEC ");
      Serial.println(codeValue, HEX);
    }
  }
  else if (codeType == SONY) {
    irsend.sendSony(codeValue, codeLen);
    Serial.print("Sent Sony ");
    Serial.println(codeValue, HEX);
  }
  else if (codeType == RC5 || codeType == RC6) {
    if (!repeat) {
      // Flip the toggle bit for a new button press
      toggle = 1 - toggle;
    }
    // Put the toggle bit into the code to send
    codeValue = codeValue & ~(1 << (codeLen - 1));
    codeValue = codeValue | (toggle << (codeLen - 1));
    if (codeType == RC5) {
      Serial.print("Sent RC5 ");
      Serial.println(codeValue, HEX);
      irsend.sendRC5(codeValue, codeLen);
    }
    else {
      irsend.sendRC6(codeValue, codeLen);
      Serial.print("Sent RC6 ");
      Serial.println(codeValue, HEX);
    }
  }
  else if (codeType == UNKNOWN /* i.e. raw */) {
    // Assume 38 KHz
    irsend.sendRaw(rawCodes, codeLen, 38);
    Serial.println("Sent raw");
  }
}

int lastButtonState;

void loop() {
  // If button pressed, send the code.
  int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BUTTON_PIN);
  if (lastButtonState == HIGH && buttonState == LOW) {
    Serial.println("Released");
    irrecv.enableIRIn(); // Re-enable receiver
  }

  if (buttonState) {
    Serial.println("Pressed, sending");
    digitalWrite(STATUS_PIN, HIGH);
    sendCode(last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digitalWrite(STATUS_PIN, LOW);
    delay(50); // Wait a bit between retransmissions
  }
  else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digitalWrite(STATUS_PIN, HIGH);
    storeCode(&results);
    irrecv.resume(); // resume receiver
    digitalWrite(STATUS_PIN, LOW);
  }
  lastButtonState = buttonState;
}

楼主:
图形编程只用简单的三行程序,就能读出红外遥控器各个按键的编码

楼主:
14 LM35_RS232AD:串口显示 A2 口 LM35 温度传感器读取的温度(可测试室内外温度,范围-50-150°C,灵敏度好)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温度传感器实验
14 LM35_RS232AD:串口显示 A2 口 LM35 温度传感器读取的温度(可测试室内外温度,范围-50-150°C,灵敏度好)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val;
    int dat;
    val=analogRead(2);
    dat=(125*val)>>8;
    Serial.print("Tep:");
    Serial.print(dat);
    Serial.println("C");
    delay(500);
}

楼主:
温湿度传感器实验
15 DHT11_Test:串口显示 D4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读取的温湿度数据(测温范围0-50°C,湿度范围20%-90%PH)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温湿度传感器实验
15 DHT11_Test:串口显示 D4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读取的温湿度数据(测温范围0-50°C,湿度范围20%-90%PH)
*/

double Fahrenheit(double celsius)
{
    return 1.8 * celsius + 32;
}

//Celsius to Kelvin conversion
double Kelvin(double celsius)
{
    return celsius + 273.15;
}

double dewPoint(double celsius, double humidity)
{
    double A0= 373.15/(273.15 + celsius);
    double SUM = -7.90298 * (A0-1);
    SUM += 5.02808 * log10(A0);
    SUM += -1.3816e-7 * (pow(10, (11.344*(1-1/A0)))-1) ;
    SUM += 8.1328e-3 * (pow(10,(-3.49149*(A0-1)))-1) ;
    SUM += log10(1013.246);
    double VP = pow(10, SUM-3) * humidity;
    double T = log(VP/0.61078);
    return (241.88 * T) / (17.558-T);
}

double dewPointFast(double celsius, double humidity)
{
    double a = 17.271;
    double b = 237.7;
    double temp = (a * celsius) / (b + celsius) + log(humidity/100);
    double Td = (b * temp) / (a - temp);
    return Td;
}

#include <DHT11.h>

dht11 DHT11;

#define DHT11PIN 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HT11 TEST PROGRAM ");
  Serial.print("LIBRARY VERSION: ");
  Serial.println(DHT11LIB_VERSION);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n");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Serial.print("Read sensor: ");
  switch (chk)
  {
    case 0: Serial.println("OK"); break;
    case -1: Serial.println("Checksum error");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ln("Time out error"); break;
    default: Serial.println("Unknown error"); break;
  }

  Serial.print("Humidity (%):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humidity, 2);

  Serial.print("Temperature (oC): ");
  Serial.println((float)DHT11.temperature, 2);

  Serial.print("Temperature (oF): ");
  Serial.println(Fahrenheit(DHT11.temperature), 2);

  Serial.print("Temperature (K): ");
  Serial.println(Kelvin(DHT11.temperature), 2);

  Serial.print("Dew Point (oC): ");
  Serial.println(dewPoint(DHT11.temperature, DHT11.humidity));

  Serial.print("Dew PointFast (oC): ");
  Serial.println(dewPointFast(DHT11.temperature, DHT11.humidity));

  delay(2000);
}

楼主:
未经校准的串口输出数据

楼主:
16 Light Sensor:串口显示 A1 口光敏电阻采集的数值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亮度传感器实验
16 Light Sensor:串口显示 A1 口光敏电阻采集的数值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val;
      val=analogRead(1);
      Serial.println(val,DEC);
      delay(100);
}

楼主:
光线的波形

楼主:
17 Light_LED:A1 口光敏电阻控制 D13 LED 开关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17 Light_LED:A1 口光敏电阻控制 D13 LED 开关(感光比较灵敏,适合教学实验及民用设备)
*/

int sensorPin = 1;
int ledPin = 13;
int sensorValue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

void loop()
{
    sensorValue = analogRead(sensorPin);
    if(sensorValue < 700)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else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楼主:
18 Buzzer:D5 口无源蜂鸣器模拟救护车警笛

/*
Eagler8实验程序列表
蜂鸣器实验
18 Buzzer:D5 口无源蜂鸣器模拟救护车警笛(可发出简单的音乐声,音乐需要通过程序编写)
*/

int buzzer=5;
void setup()
{
  pinMode(buzzer,OUTPUT);
  }
void loop()
{ unsigned char i,j;
while(1)
{ for(i=0;i<200;i++)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delay(1);
digitalWrite(buzzer,LOW);
delay(1);
}
for(i=0;i<100;i++)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delay(2);
digitalWrite(buzzer,LOW);
delay(2);
}
}
}

网友A:
高手,顶一个

楼主: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专业资料+实验代码+图形编程)
- Arduino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59232-1.html

楼主:
谢谢鼓励,不是高手,开始学习才二个多月de新手呢......

楼主:
Arduino程序代码+Mind图形编程+Linkboy仿真编程

后续想法是好好利用这块扩展板子的基础硬件资源,使用这板上的五个扩展端口,扩大实验范围,继续采取Arduino程序代码+Mind图形编程+Linkboy仿真编程三者相结合的方式,互为补充,打好基础,促进理解。

楼主:
这个扩展板上的五个扩展端口分别是
J1\J2---2路Digital Port数字量端口(D7、D8)
J3------1路Analog Port模拟量端口(A3)
J4------1个双向同步串行总线I2C接口(A4 SDA及A5 SCL,可接显示屏等)
J5------1个TTL串口(D0,D1,可接入蓝牙或WIFI模块等)

楼主:
扩展板的五个扩展端口占用了Arduino uno的七个口,A3、A4、A5、D0、D1、D7和D8,另外D5口的蜂鸣器换成了有源的,便于实验使用

楼主:
第10类 扩展实验
19 模拟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探测类I2C接口)

楼主:
第一次做超声波模块的实验,也不太理解,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没有探测输出

楼主:
第10类 扩展实验
19 模拟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探测类数字D7\D8接口)

后来接到了两个数字端口,读取的是超声波模块输出的模拟量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10类 扩展实验
19 模拟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探测类数字D7\D8接口)
项目:利用SR04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距,并用串口显示测出的距离值
要点:初始化串口通信及连接SR04的引脚
     检测引脚上输入的脉冲宽度,需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
     检测脉冲宽度,并计算出距离
*/

const int TrigPin = 7;
const int EchoPin = 8;
float distanc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pinMode(EchoPin, INPUT);
        Serial.println("Ultrasonic sensor:");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istance = pulseIn(EchoPin, HIGH) / 58.00;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
        delay(1000);
}

楼主:
串口显示距离,当探测距离小于50cm时,D5端有源蜂鸣器响,D12端红灯亮,串口打印 "你好! 欢迎来参观!”

网友B:
真不错的开发板

楼主:
也是偶然发现的,做做实验挺方便

楼主: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10类 扩展实验
20、总线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值类,接扩展板数字D7接口)
项目:利用DS18B20传感器进行监测,并用串口显示测出的数值
要点:初始化必需加载二个库(IDE-工具-管理库-搜索-下载)
OneWire.h
DallasTemperature.h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10类 扩展实验
20、总线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值类,接扩展板数字D7接口)
项目:利用DS18B20传感器进行监测,并用串口显示测出的数值
要点:初始化必需加载二个库(IDE-工具-管理库-搜索-下载)
OneWire.h
DallasTemperature.h
*/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define ONE_WIRE_BUS 7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allas Temperature IC Control Library Demo");

  sensors.begin();
}

void loop(void)
{
  Serial.print(" Requesting temperatures...");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Serial.println("DONE");

  Serial.print("Temperature for Device 1 is: ");
  Serial.print(sensors.getTempCByIndex(0));

  delay(500);
}

楼主:
用手触摸DS18B20 温度传感器,则温度上升

楼主:
只用一分钟就搞定的图形编程(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新人),现在气温是31C,我设置31.5C为声光报警的阙值,0.5C手摸一下DS18B20就过了,在设定的阙值之上会一直报警,这个简单的温控开关还是蛮精准的。

网友C:
撸主编程和连线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编程和连线用的什么软件??

这个帖子用了三种不同不同形式、不同思路的编程软件,代码编程+可视化编程+事件编程(仿真),在尝试用不同方法去做同一件事.......

楼主:
21、TM1637四位数码管(数码管和点阵类,接扩展板数字D7/D8接口)
项目:TM1637驱动四位数码管显示
要点:初始化必需加载二个库(IDE-工具-管理库-搜索-下载)
TM1637Display.h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10类 扩展实验
21、TM1637四位数码管(数码管和点阵类,接扩展板数字D7/D8接口)
项目:TM1637驱动四位数码管显示
要点:初始化必需加载二个库(IDE-工具-管理库-搜索-下载)
TM1637Display.h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TM1637Display.h>

#define CLK 7
#define DIO 8

#define TEST_DELAY   2000

const uint8_t SEG_DONE[] =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SEG_C | SEG_E | SEG_G,
        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TM1637Display display(CLK, DIO);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int k;
  uint8_t data[] = { 0xff, 0xff, 0xff, 0xff };
  uint8_t blank[] = { 0x00, 0x00, 0x00, 0x00 };
  display.setBrightness(0x0f);

  display.setSegments(data);
  delay(TEST_DELAY);

  data[0] = display.encodeDigit(0);
  data[1] = display.encodeDigit(1);
  data[2] = display.encodeDigit(2);
  data[3] = display.encodeDigit(3);
  display.setSegments(data);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etSegments(data+2, 2, 2);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etSegments(data+2, 2, 1);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etSegments(data+1, 3, 1);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0, fals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0, tru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1, fals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1, tru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301, fals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301, tru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howNumberDec(14, false, 2, 1);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howNumberDec(4, true, 2, 2);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1, fals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12);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Dec(-999);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howNumberDec(-5, false, 3, 0);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HexEx(0xf1af);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HexEx(0x2c);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howNumberHexEx(0xd1, 0, true);
  delay(TEST_DELAY);
  display.clear();
  display.showNumberHexEx(0xd1, 0, true, 2);
  delay(TEST_DELAY);

        for(k=0; k <= 4; k++) {
                display.showNumberDecEx(0, (0x80 >> k), true);
                delay(TEST_DELAY);
        }

  for(k = 0; k < 4; k++)
        data[k] = 0xff;
  for(k = 0; k < 7; k++) {
    display.setBrightness(k);
    display.setSegments(data);
    delay(TEST_DELAY);
  }

  for(k = 0; k < 4; k++) {
    display.setBrightness(7, false);
    display.setSegments(data);
    delay(TEST_DELAY);
    display.setBrightness(7, true);
    display.setSegments(data);
    delay(TEST_DELAY);
  }

  display.setSegments(SEG_DONE);

  while(1);
}

楼主:
21、TM1637四位数码管(数码管和点阵类,接扩展板数字D7/D8接口)
实验三,显示递增数字

楼主:
21、TM1637四位数码管(数码管和点阵类,接扩展板数字D7/D8接口)
实验五,带蜂鸣器的秒表

楼主:
22、 GY-BMP280-3.3 大气压强高度计传感器模块 ( I2C接口)
项目:通过串口实时读取温度、气压与海拔数据

楼主(2019-08-07):
23 GY-NEO-6MV2新款飞控GPS模块 (数值类TTL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3 GY-NEO-6MV2新款飞控GPS模块 (数值类TTL接口)
项目:实时实地接收GPS卫星信号数据
要点:初始化必需加载一个库(IDE-工具-管理库-搜索-下载)
<SoftwareSerial.h>
备注:烧录程序时,不要连接GPS模块(会占用端口发生错误)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SoftwareSerial ss(1,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s.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 (ss.available() > 0)
  {

    byte gpsData = ss.read();
    Serial.write(gpsData);
  }
}

楼主:
上电十分钟,即可稳定接收接收GPS卫星信号(放在窗口便于接收)

楼主:
24 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执行类数字D7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4 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执行类数字D7接口)
项目:通过板载D2按钮,点动控制继电器,按下吸合,松开关闭
备注:D7接口外接继电器模块(低电平触发),使用板载D2按钮做
为控制端,板载D12 LED灯和D5有源蜂鸣器为实验声光执行器
*/

int inputPin = 2;
int BuzzerPin = 5;
int RelayPin = 7;
int ledPin = 12;

int val = 0;

void setup()
{
  pinMode(inputPin, INPUT);
  pinMode(BuzzerPin, OUTPUT);
  pinMode(RelayPin, OUTPUT);
  pinMode(ledPin, OUTPUT);
}

void loop()
{
  val = digitalRead(inputPin);
  if(val == HIGH)
  {
     digitalWrite(BuzzerPin, LOW);
     digitalWrite(RelayPin, HIGH);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BuzzerPin, HIGH);
     digitalWrite(RelayPin, LOW);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

楼主:
25 4线制声音传感器模块(触发类模拟A3与数字D7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5 4线制声音传感器模块(触发类模拟A3与数字D7接口)
项目一:测试A3模拟接口,串口读取环境声音波形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3,IN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3));
  delay(100);
}

楼主: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5 带驻极话筒4线制声音传感器模块(触发类数字D7接口)
项目二:数字D7接口,声音触发控制板载D12 LED灯亮暗
*/

void setup()
{
    pinMode(7,INPUT);
    pinMode(12,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7)) {
    digitalWrite(12,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12, LOW);
  }
}

楼主:
26 BH1750FVI 数字光强度模块光照传感器(数值类 I2C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6 BH1750FVI 数字光强度模块光照传感器(数值类 I2C接口)
项目:测试A3模拟接口,串口读取环境光照波形

Module      UNO
VCC   ——   5V
GND  ——  GND
SCL   ——   A5
SDA  ——   A4
ADD ——   NC
*/

#include <Wire.h>
#include <math.h>
int BH1750address = 0x23;

byte buff[2];
void setup()
{
  Wire.begin();
  Serial.begin(57600);
}

void loop()
{
  int i;
  uint16_t val=0;
  BH1750_Init(BH1750address);
  delay(200);

  if(2==BH1750_Read(BH1750address))
  {
    val=((buff[0]<<8)|buff[1])/1.2;
    Serial.println(val,DEC);
  }
  delay(150);
}

int BH1750_Read(int address)
{
  int i=0;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requestFrom(address, 2);
  while(Wire.available())
  {
    buff[i] = Wire.read();
    i++;
  }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i;
}

void BH1750_Init(int address)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Wire.write(0x10);
  Wire.endTransmission();
}

楼主:
传感器放在窗口附近的自然光线的波形

楼主:
27 开源DFPlayer Mini TF卡MP3播放模块(输出执行器类D7数字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7 开源DFPlayer Mini TF卡MP3播放模块(输出执行器类D7/D8数字接口)
程序之一,循环播放TF卡内0003.MP3(MP3文件夹内),音量20
材料:1.5W小型扬声器一个
Arduino-------dfplayer
5V-------------VCC
GND-----------GND
D7-----------TXD
D8-----------RXD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DFRobotDFPlayerMini.h"

SoftwareSerial mySoftwareSerial(2, 3);

DFRobotDFPlayerMini myDFPlayer;

void setup()
{
mySoftwareSerial.begin(9600);

myDFPlayer.begin(mySoftwareSerial);

myDFPlayer.volume(20);

myDFPlayer.loop(3);
}

void loop()
{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7 开源DFPlayer Mini TF卡MP3播放模块(输出执行器类D7/D8数字接口)
程序之二,每3秒切换到下一首歌曲,音量20(速播TF卡内所有MP3歌曲)
可以打印来自dfplayer的详细信息以处理不同的错误和状态。
材料:1.5W小型扬声器一个
Arduino-------dfplayer
5V-------------VCC
GND-----------GND
D7-----------TXD
D8-----------RXD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DFRobotDFPlayerMini.h"

SoftwareSerial mySoftwareSerial(8, 7);
DFRobotDFPlayerMini myDFPlayer;
void printDetail(uint8_t type, int value);

void setup()
{
  mySoftwareSerial.begin(9600);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F("DFRobot DFPlayer Mini Demo"));
  Serial.println(F("Initializing DFPlayer ... (May take 3~5 seconds)"));

  if (!myDFPlayer.begin(mySoftwareSerial)) {
    Serial.println(F("Unable to begin:"));
    Serial.println(F("1.Please recheck the connection!"));
    Serial.println(F("2.Please insert the SD card!"));
    while(true);
  }
  Serial.println(F("DFPlayer Mini online."));

  myDFPlayer.volume(20);
  myDFPlayer.play(3);
}

void loop()
{
  static unsigned long timer = millis();

  if (millis() - timer > 3000) {
    timer = millis();
    myDFPlayer.next();
  }

  if (myDFPlayer.available()) {
    printDetail(myDFPlayer.readType(), myDFPlayer.read());
  }
}

void printDetail(uint8_t type, int value){
  switch (type) {
    case TimeOut:
      Serial.println(F("Time Out!"));
      break;
    case WrongStack:
      Serial.println(F("Stack Wrong!"));
      break;
    case DFPlayerCardInserted:
      Serial.println(F("Card Inserted!"));
      break;
    case DFPlayerCardRemoved:
      Serial.println(F("Card Removed!"));
      break;
    case DFPlayerCardOnline:
      Serial.println(F("Card Online!"));
      break;
    case DFPlayerPlayFinished:
      Serial.print(F("Number:"));
      Serial.print(value);
      Serial.println(F(" Play Finished!"));
      break;
    case DFPlayerError:
      Serial.print(F("DFPlayerError:"));
      switch (value) {
        case Busy:
          Serial.println(F("Card not found"));
          break;
        case Sleeping:
          Serial.println(F("Sleeping"));
          break;
        case SerialWrongStack:
          Serial.println(F("Get Wrong Stack"));
          break;
        case CheckSumNotMatch:
          Serial.println(F("Check Sum Not Match"));
          break;
        case FileIndexOut:
          Serial.println(F("File Index Out of Bound"));
          break;
        case FileMismatch:
          Serial.println(F("Cannot Find File"));
          break;
        case Advertise:
          Serial.println(F("In Advertise"));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项目一:寻找查询设备IIC地址,在串口上即可看到1602的地址
这里查询结果是“0x27”(这个地址不对的话,实测无法烧录程序)
Arduino------LCD1602
5V-------------VCC
GND-----------GND
A4-----------SDA IIC 数据线
A5-----------SCL  IIC 时钟线
*/

#include <Wire.h>

void setup(){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nI2C Scanner");
}
void loop(){
  byte error, address;
  int nDevices;
  Serial.println("Eagler8 Scanning...");
  nDevices = 0;
  for (address = 1; address < 127; address++ ){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error = Wire.endTransmission();
    if (error == 0){
      Serial.print("I2C device found at address 0x");
      if (address < 16)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address, HEX);
      Serial.println(" !");
      nDevices++;
    }else if (error == 4){
      Serial.print("Unknow error at address 0x");
      if (address < 16)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ln(address, HEX);
    }
  }
  if (nDevices == 0)
    Serial.println("No I2C devices found\n");
  else
    Serial.println("done\n");
  delay(5000); // wait 5 seconds for next scan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项目二:分二行显示“Welcome to Eagler8”
Arduino------LCD1602
5V------------VCC
GND-----------GND
A4-----------SDA IIC 数据线
A5-----------SCL  IIC 时钟线
*/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void MyPrintLCD(String MyString)
{
  for (int i=0;i<MyString.length();i++)
  lcd.write(MyString.charAt(i));
    }

void setup()
{
lcd.init();
lcd.backlight();
MyPrintLCD("Welcome to ");
lcd.setCursor(0,1);
MyPrintLCD("         Eagler8");
}

void loop()
{
}

楼主:
1602液晶屏上第一第二行间滚动显示“Eagler8"

楼主:
1602液晶屏上第一行滚动显示闪烁的光标

楼主:
1602液晶屏上第二行滚动显示”Hello world!“

楼主: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项目二:使用板载D4端口DHT11,显示温度与湿度数值

楼主: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项目三:使用板载D7数字接口外接DS18B20模块,显示温度值

楼主: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8 LCD1602液晶屏模块(输出显示器类 IIC/I2C接口)
项目四:使用D7/D8数字接口外接超声波模块,显示测距值

楼主:
29 人体红外热释电运动传感器模块 (触发类,数字D7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29 人体红外热释电运动传感器模块 (触发类,数字D7接口)
项目:检测是否有人体走动,为真输出1,板载12口LED灯亮,否则灯灭
Arduino------热释电模块
5V--------------VCC
GND-----------GND
D7--------------OUT
*/

int ledPin = 12;
int pirPin = 7;

int pirValue;
int sec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pirPin, INPUT);

    digitalWrite(ledPin, LOW);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pirValue = digitalRead(pirPin);
    digitalWrite(ledPin, pirValue);

    sec += 1;
    Serial.print("Second: ");
    Serial.print(sec);
    Serial.print("PIR value: ");
    Serial.print(pirValue);
    Serial.print('\n');
    delay(1000);
}

楼主:
29 人体红外热释电运动传感器模块 (触发类,数字D7接口)
项目之二:检测是否有人体走动,为真输出1,板载LED灯亮,蜂鸣器响
Arduino------热释电模块
5V--------------VCC
GND-----------GND
D7--------------OUT
D5-----------板载蜂鸣器
D12----------板载红色LED

楼主:
30 DS1307时钟模块 Tiny RTC I2C模块(探测传感器类, IIC/I2C接口)

#include <Wire.h>
#include <RTClib.h>

DS1307 RTC;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57600);
    Wire.begin();
    RTC.begin();
    RTC.adjust(DateTime(__DATE__, __TIME__));
}

void loop () {
    DateTime now = RTC.now();
    Serial.print(now.year(),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now.month(),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now.day(),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now.hour(),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now.minute(),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now.second(), DEC);
    Serial.println();
    delay(3000);
}

楼主:
31 兼容HC-06从机蓝牙模块(通信与存储类,D7/D8数字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31 兼容HC-06从机蓝牙模块(通信与存储类,D7/D8数字接口)
项目:通过 Arduino IDE 提供的串口监视器
1、进入蓝牙模块 AT 模式,输入AT,看看是不是有OK返回
2、获取AT指令版本号
3、设置各模块的顺序用户名0601
4、统一设置密码1234
连接方式
HC-06(兼容)                     UNO
VCC                             VCC
GND                             GND
TXD                             D7数字端口
RXD                             D8数字端口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使用软件串口,能将数字口模拟成串口
SoftwareSerial BT(7, 8);  //新建对象,接收脚为7,发送脚为8
char val;  //存储接收的变量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与电脑的串口连接
  Serial.println("BT is ready!");
  BT.begin(9600);  //设置HC-06兼容模块波特率
}

void loop() {
  //如果串口接收到数据,就输出到蓝牙串口
  if (Serial.available()) {
    val = Serial.read();
    BT.print(val);
  }

  //如果接收到蓝牙模块的数据,输出到屏幕
  if (BT.available()) {
    val = BT.read();
    Serial.print(val);
  }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31 兼容HC-06从机蓝牙模块(通信与存储类,TTL接口)
项目二:蓝牙模块从模式与Arduino的回环测试
连接方式
HC-06(兼容)            UNO
VCC                    VCC
GND                    GND
TXD                    D0
RXD                    D1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
     char c=Serial.read();
      if(c=='A')
        {
          Serial.println("Hello I am Eagler8");
        }
   }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31 兼容HC-06从机蓝牙模块(通信与存储类,TTL接口)
项目三:Arduino 蓝牙控制 LED 灯
串口发送“1”为开灯,发送“2"为关灯

连接方式
HC-06(兼容)            UNO
VCC                    VCC
GND                    GND
TXD                    D0
RXD                    D1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38400);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
    char c=Serial.read();

      if(c=='1')
      {
        Serial.println("Eagler8");

        Serial.write("Serial--13--high");
        digitalWrite(13, HIGH);
      }

     if(c=='2')
     {
       Serial.write("Serial--13--low");
       digitalWrite(13, LOW);
     }
  }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扩展实验
31 兼容HC-06从机蓝牙模块(通信与存储类,TTL接口)
项目四:Arduino 蓝牙控制板载LED灯和有源蜂鸣器
串口发送“1”为开灯响,发送“2"为关灯

连接方式
HC-06(兼容)            UNO
VCC                    VCC
GND                    GND
TXD                    D0
RXD                    D1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5, OUTPUT);
  pinMode(12, OUTPUT);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
    char c=Serial.read();

      if(c=='1')
      {
        Serial.println("Eagler8");

        Serial.write("Serial--12--high");
        digitalWrite(5, HIGH);
        digitalWrite(12, HIGH);
      }

     if(c=='2')
     {
       Serial.write("Serial--12--low");
       digitalWrite(5, LOW);
       digitalWrite(12, LOW);
     }
  }
}

楼主:
32 0.96寸OLED12864液晶屏模块(显示器类,IIC接口)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板载端口扩展实验
32 0.96寸OLED12864液晶屏模块(显示器类,IIC接口)
项目一:点亮OLED屏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

#include "U8glib.h"
String i="Time:";
int s=0;//变量秒  用来显示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U8G_I2C_OPT_DEV_0);

void draw() {
  u8g.setFont(u8g_font_unifont); //  设置字体 这句必要
  u8g.drawStr( 1, 10, "Hello Eagler8!");//第一个是x第二个是y坐标
  u8g.setFont(u8g_font_ncenB14);//还是先设置一个字体
  u8g.setPrintPos(0,44);//然后设置一个位置
  u8g.print(i);//然后就是数据
  u8g.print(s);
}

void setup(void) {
}

void loop(void) {
if(s!=millis()/10)
  s=millis()/10;
  //上面这一句是取系统运行秒数  单位ms除以1000就是秒
  u8g.firstPage();
  do {
    draw();
  }
  while( u8g.nextPage() ); //延迟一段时间后重新生成图片
  delay(10);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板载端口扩展实验
32 0.96寸OLED12864液晶屏模块(显示器类,IIC接口)
项目二:测试之1-100循环显示数字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

#include "U8glib.h"  //加载显示库文件
U8GLIB_SH11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 I2C / TWI 实例化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for(int i=1;i<101;i++){
     u8g.firstPage();  //一下是显示实现部分
  do {
  u8g.setFont(u8g_font_fub30);
  //设置字体和自号,目前测试字号有fub14,17,20,30
  u8g.setPrintPos(0, 50); //显示的位置
  u8g.print(i);//显示变量i的值
  u8g.setFont(u8g_font_fub14);//设置字体和自号
  u8g.setPrintPos(95, 50); //显示的位置
  u8g.print("cm");//显示cm字样
  }
  while( u8g.nextPage() );
  delay(100);//显示的时间间隔。
  }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板载端口扩展实验
32 0.96寸OLED12864液晶屏模块(显示器类,IIC接口)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项目三:将U8Glib标志放在显示屏上(Put the U8GLIB logo on the display.)
显示“Copyright (c) 2019, eagler8@126.com”
*/

#include "U8glib.h"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 U8G_I2C_OPT_DEV_0);

void drawColorBox(void)
{
  u8g_uint_t w, h;
  u8g_uint_t r, g, b;

  w = u8g.getWidth() / 32;
  h = u8g.getHeight() / 8;
  for ( b = 0; b < 4; b++ )
    for ( g = 0; g < 8; g++ )
      for ( r = 0; r < 8; r++ )
      {
        u8g.setColorIndex((r << 5) |  (g << 2) | b );
        u8g.drawBox(g * w + b * w * 8, r * h, w, h);
      }
}

void drawLogo(uint8_t d)
{
#ifdef MINI_LOGO
  u8g.setFont(u8g_font_gdr17r);
  u8g.drawStr(0 + d, 22 + d, "U");
  u8g.setFont(u8g_font_gdr20n);
  u8g.drawStr90(17 + d, 8 + d, "8");
  u8g.setFont(u8g_font_gdr17r);
  u8g.drawStr(39 + d, 22 + d, "g");

  u8g.drawHLine(2 + d, 25 + d, 34);
  u8g.drawVLine(32 + d, 22 + d, 12);
#else
  u8g.setFont(u8g_font_gdr25r);
  u8g.drawStr(0 + d, 30 + d, "U");
  u8g.setFont(u8g_font_gdr30n);
  u8g.drawStr90(23 + d, 10 + d, "8");
  u8g.setFont(u8g_font_gdr25r);
  u8g.drawStr(53 + d, 30 + d, "g");

  u8g.drawHLine(2 + d, 35 + d, 47);
  u8g.drawVLine(45 + d, 32 + d, 12);
#endif
}

void drawURL(void)
{
#ifndef MINI_LOGO
  u8g.setFont(u8g_font_4x6);
  if ( u8g.getHeight() < 59 )
  {
    u8g.drawStr(53, 9, "Copyright (c) 2019,");
    u8g.drawStr(77, 18, "eagler8@126.com");
  }
  else
  {
    u8g.drawStr(1, 54, " Copyright (c) 2019, eagler8@126.com");
  }
#endif
}

void draw(void) {
  if ( u8g.getMode() == U8G_MODE_R3G3B2 ) {
    drawColorBox();
  }
  u8g.setColorIndex(1);
  if ( U8G_MODE_GET_BITS_PER_PIXEL(u8g.getMode()) > 1 ) {
    drawLogo(2);
    u8g.setColorIndex(2);
    drawLogo(1);
    u8g.setColorIndex(3);
  }
  drawLogo(0);
  drawURL();

}

void setup(void) {
}

void loop(void) {

  u8g.firstPage();
  do {
    draw();
    u8g.setColorIndex(1);
  } while ( u8g.nextPage() );

  delay(200);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板载端口扩展实验
32 0.96寸OLED12864液晶屏模块(显示器类,IIC接口)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项目四:动画示例中的雪花飘
*/

#include <SP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define SCREEN_WIDTH 128
#define SCREEN_HEIGHT 64

#define OLED_RESET     4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SCREEN_WIDTH, SCREEN_HEIGHT, &Wire, OLED_RESET);

#define NUMFLAKES     10

#define LOGO_HEIGHT   16
#define LOGO_WIDTH    16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ROGMEM logo_bmp[] =
{ B00000000, B11000000,
  B00000001, B11000000,
  B00000001, B11000000,
  B00000011, B11100000,
  B11110011, B11100000,
  B11111110, B11111000,
  B01111110, B11111111,
  B00110011, B10011111,
  B00011111, B11111100,
  B00001101, B01110000,
  B00011011, B10100000,
  B00111111, B11100000,
  B00111111, B11110000,
  B01111100, B11110000,
  B01110000, B01110000,
  B00000000, B00110000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if(!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
    Serial.println(F("SSD1306 allocation failed"));
    for(;;);
  }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drawPixel(10, 10,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testdrawline();

  testdrawrect();

  testfillrect();

  testdrawcircle();

  testfillcircle();

  testdrawroundrect();

  testfillroundrect();

  testdrawtriangle();

  testfilltriangle();

  testdrawchar();

  testdrawstyles();

  testscrolltext();

  testdrawbitmap();

  display.invertDisplay(true);
  delay(1000);
  display.invertDisplay(false);
  delay(1000);

  testanimate(logo_bmp, LOGO_WIDTH, LOGO_HEIGHT);
}

void loop() {
}

void testdrawline() {
  int16_t i;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0; i<display.width(); i+=4) {
    display.drawLine(0, 0, i, display.height()-1,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for(i=0; i<display.height(); i+=4) {
    display.drawLine(0, 0, display.width()-1, 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50);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0; i<display.width(); i+=4) {
    display.drawLine(0, display.height()-1, i, 0,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for(i=display.height()-1; i>=0; i-=4) {
    display.drawLine(0, display.height()-1, display.width()-1, 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50);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display.width()-1; i>=0; i-=4) {
    display.drawLine(display.width()-1, display.height()-1, i, 0,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for(i=display.height()-1; i>=0; i-=4) {
    display.drawLine(display.width()-1, display.height()-1, 0, 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50);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0; i<display.height(); i+=4) {
    display.drawLine(display.width()-1, 0, 0, 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for(i=0; i<display.width(); i+=4) {
    display.drawLine(display.width()-1, 0, i, display.height()-1,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drawrect(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0; i<display.height()/2; i+=2) {
    display.drawRect(i, 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fillrect(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0; i<display.height()/2; i+=3) {
    // The INVERSE color is used so rectangles alternate white/black
    display.fillRect(i, i, display.width()-i*2, display.height()-i*2, INVERS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drawcircle(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0; i<max(display.width(),display.height())/2; i+=2) {
    display.drawCircle(display.width()/2, display.height()/2, 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fillcircle(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max(display.width(),display.height())/2; i>0; i-=3) {
    display.fillCircle(display.width() / 2, display.height() / 2, i, INVERS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drawroundrect(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0; i<display.height()/2-2; i+=2) {
    display.drawRoundRect(i, 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display.height()/4,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fillroundrect(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0; i<display.height()/2-2; i+=2) {
    display.fillRoundRect(i, 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display.height()/4, INVERS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drawtriangle(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0; i<max(display.width(),display.height())/2; i+=5) {
    display.drawTriangle(
      display.width()/2  , display.height()/2-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WHIT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filltriangle(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int16_t i=max(display.width(),display.height())/2; i>0; i-=5) {

    display.fillTriangle(
      display.width()/2  , display.height()/2-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display.width()/2+i, display.height()/2+i, INVERSE);
    display.display();
    delay(1);
  }

  delay(2000);
}

void testdrawchar(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 0);
  display.cp437(true);

  for(int16_t i=0; i<256; i++) {
    if(i == '\n') display.write(' ');
    else          display.write(i);
  }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

void testdrawstyles(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0);
  display.println(F("Hello, world!"));

  display.setTextColor(BLACK, WHITE);
  display.println(3.141592);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print(F("0x")); display.println(0xDEADBEEF, HEX);

  display.display();
  delay(2000);
}

void testscrolltext(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setTextSize(2);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10, 0);
  display.println(F("scroll"));
  display.display();
  delay(100);

  display.startscrollright(0x00, 0x0F);
  delay(2000);
  display.stopscroll();
  delay(1000);
  display.startscrollleft(0x00, 0x0F);
  delay(2000);
  display.stopscroll();
  delay(1000);
  display.startscrolldiagright(0x00, 0x07);
  delay(2000);
  display.startscrolldiagleft(0x00, 0x07);
  delay(2000);
  display.stopscroll();
  delay(1000);
}

void testdrawbitmap(void) {
  display.clearDisplay();

  display.drawBitmap(
    (display.width()  - LOGO_WIDTH ) / 2,
    (display.height() - LOGO_HEIGHT) / 2,
    logo_bmp, LOGO_WIDTH, LOGO_HEIGHT, 1);
  display.display();
  delay(1000);
}

#define XPOS   0
#define YPOS   1
#define DELTAY 2

void testanimate(const uint8_t *bitmap, uint8_t w, uint8_t h) {
  int8_t f, icons[NUMFLAKES][3];

  for(f=0; f< NUMFLAKES; f++) {
    icons[f][XPOS]   = random(1 - LOGO_WIDTH, display.width());
    icons[f][YPOS]   = -LOGO_HEIGHT;
    icons[f][DELTAY] = random(1, 6);
    Serial.print(F("x: "));
    Serial.print(icons[f][XPOS], DEC);
    Serial.print(F(" y: "));
    Serial.print(icons[f][YPOS], DEC);
    Serial.print(F(" dy: "));
    Serial.println(icons[f][DELTAY], DEC);
  }

  for(;;) {
    display.clearDisplay();

    for(f=0; f< NUMFLAKES; f++) {
      display.drawBitmap(icons[f][XPOS], icons[f][YPOS], bitmap, w, h, WHITE);
    }

    display.display();
    delay(200);

    for(f=0; f< NUMFLAKES; f++) {
      icons[f][YPOS] += icons[f][DELTAY];
      if (icons[f][YPOS] >= display.height()) {
        icons[f][XPOS]   = random(1 - LOGO_WIDTH, display.width());
        icons[f][YPOS]   = -LOGO_HEIGHT;
        icons[f][DELTAY] = random(1, 6);
      }
    }
  }
}

楼主:
/*
Eagler8系列实验程序列表
第十类 板载端口扩展实验
32 0.96寸OLED12864液晶屏模块(显示器类,IIC接口)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项目五:显示汉字“雕爷学编程”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8glib.h"

U8GLIB_SH1106_128X64 u8g(U8G_I2C_OPT_NONE);  // I2C / TWI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10, 9, 12, 11);  // SW SPI Com: SCL = 10, SDA = 9, CS = 12, DC = 11,RES=RESET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wendu[5][80] PROGMEM={
{0x00,0x14,0xFE,0x24,0x92,0x02,0x92,0x7E,0xBA,0x13,0x92,0x12,0xFE,0x7E,0x82,0x12,
0xBA,0x12,0xAA,0x7E,0xAA,0x12,0xBA,0x12,0x82,0x12,0x82,0x7E,0xA2,0x02,0x41,0x02},/*"雕",0*/

{0x20,0x02,0x10,0x04,0x18,0x0A,0x24,0x11,0xC0,0x00,0x30,0x03,0x0C,0x0C,0x03,0x70,
0xF8,0x0F,0x40,0x08,0x40,0x08,0x40,0x08,0x40,0x0A,0x40,0x04,0x40,0x00,0x40,0x00},/*"爷",1*/

{0x44,0x10,0x88,0x10,0x88,0x08,0x00,0x04,0xFE,0x7F,0x02,0x40,0x01,0x20,0xF8,0x07,
0x00,0x02,0x80,0x01,0xFF,0x7F,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学",2*/

{0x08,0x01,0x08,0x02,0xC4,0x3F,0x44,0x20,0x52,0x20,0xDF,0x3F,0x48,0x00,0x44,0x00,
0xC2,0x3F,0xDF,0x2A,0xC2,0x2A,0xA0,0x3F,0xB8,0x2A,0xA7,0x2A,0x92,0x22,0x80,0x30},/*"编",3*/

{0x10,0x00,0xB8,0x3F,0x8F,0x20,0x88,0x20,0x88,0x20,0xBF,0x3F,0x08,0x00,0x0C,0x00,
0x9C,0x7F,0x2A,0x04,0x2A,0x04,0x89,0x3F,0x08,0x04,0x08,0x04,0xC8,0x7F,0x08,0x00},/*"程",4*/
};

void draw(void) {
  //画出16*16汉字
u8g.drawXBMP( 0, 0, 16, 16, wendu[0]);
u8g.drawXBMP( 16, 0,16, 16, wendu[1]);
u8g.drawXBMP( 32, 0,16, 16, wendu[2]);
u8g.drawXBMP( 48, 0,16, 16, wendu[3]);
u8g.drawXBMP( 64, 0,16, 16, wendu[4]);
u8g.drawXBMP( 0, 16,16, 16, wendu[0]);
u8g.drawXBMP( 16, 16,16, 16, wendu[1]);
u8g.drawXBMP( 32, 16,16, 16, wendu[2]);
u8g.drawXBMP( 48, 16,16, 16, wendu[3]);
u8g.drawXBMP( 64, 16,16, 16, wendu[4]);

u8g.setFont(u8g_font_osb18);//设置要显示字符的字体
u8g.drawStr(0, 64, "Arduino");//显示字符ABC
u8g.setColorIndex(1);//显示对象为不透明
}

void setup(void) {

}

void loop(void) {

  u8g.firstPage();
  do {
    draw();
  } while( u8g.nextPage() );

}

网友D:
楼主辛苦了,共享了个好作品!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九十七: 0.96寸I2C IIC通信128*64显示器 OLED液晶屏模块
安装驱动库:<FLOW.h>(新手之帆)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项目:二行字流动显示
*/

#include<FLOW.h>

FLOW first;
String s="Hello Eagler8!";
String t="I Love Arduino!";

void setup(){
  first.Begin();
}

void loop(){
  first.Now(0,8,s,0);
  first.Now(10,8,t,1);
  first.Clear(40);
}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九十七: 0.96寸I2C IIC通信128*64显示器 OLED液晶屏模块
安装驱动库:<MENU.h>(新手之帆)
实验接线:A4---SDA, A5---SCL
项目:多级菜单
*/

#include<MENU.h>
Menu test;
String s[5]={"time","weather","arduino","esp32","esp8266"};
void setup() {
  test.Begin(2,3,45,3,"--",0);
  test.Inputstring(s,5,0);
  test.Inputfun_0("a","b","c");
  test.Inputfun_1("f","e","f");
  test.Inputfun_2("fe","h","i");
  test.Inputfun_3("1","k","l");
  test.Inputfun_4("24·","n","o");
}

void loop() {
  test.Lo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