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单片机4位数码管驱动电路的相关问题分析

楼主(2019-06-10):
有几个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问题请教各位,在此感激不尽。
1.最重要的如上图的电路的话,在实际应用中单片机的I/0口驱动能力是否够,能否使之完成动态显示。
2.位选端的话,三极管除了其开关作用,应该有起放大作用吧,那放大了多少倍呢,比如p1.0的拉电流多少ma,经三极管后变成多少ma。
3.段选端的1k电阻是否起限流作用,若起限流作用,经数码管出来的电流是多少ma呢。
综上我的疑惑就是整个电路电流流通问题。
还有若有更好的4位数码管驱动电路请各位能都帮忙。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数码管也有PDF的, X寸的电流都不一样, 拿一个可调电源,管脚全部按所有点亮接好, 实测一下也行.

如图

如图

网友B:
目前正在学单片机,没感觉驱动数码管有什么困难的啊,,当然我是按着视频教程做的,好像只要IO口对了,程序对了就可以动态显示,电阻貌似都有限流的作用,,?看一下数码管的工作电流电压,好像只要符合额定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I/O口的驱动能力足够了,至于电流的话,得计算得

网友D:
一个个回答吧:
1,这个电路是可以用的,经典的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电路。
2,三极管的作用就是电流放大。一般单片机的IO口驱动电流不超过10ma.
具体看这个帖子:
www点eeworld点com.cn/mcu/article_2016053126675.html
3.电路加上电阻,一定起限流作用!!!因为电阻有阻碍电流作用!!(初中物理知识)
然后,具体电流多大,要计算一下。
首先 ,一般的数码管内部是有8个LED组成的,即每一段都是一个LED(当然,也有很巨大的数码管,每一个段是多个LED构成的,这个比较少见,不陈述)。
LED一般电压是1.8V,(注意,LED正常工作,恒压1.8V!!电流才会改变,电压不改变)。51单片机IO口输出的电压一般是5V(实际也有3.3V的,这里按照5V计算)。
5-1.8=3.2V,你电路串联的是1K的电阻,初中物理知识,可以算到现在的电流是3.2/1K=3.2mA.
8*3.2=26mA.
单片机总的电流是76mA。看起来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你电路以后有其他的外设,需要输入输出的时候,很容易导致单片机发热烧坏。(为什么会发热?因为功率不足啊,好像车超载一样,上不了山坡)
所以,规范使用下,需要使用三极管进行放大处理。至于你说的发达倍数,其实没事关系。你查一下数据手册,一般小功率三极管都是100倍。那也足够了!!

----------
打字不易!!你回答之后,请说一句谢谢!!

网友E:
1、I/O口正常情况下是够用的。一个单片机有n脚-5的I/O口。同时单片机之间能用I2C通讯。如果一个不够,还可以扩展成多个。也有一些芯片能节省I/O口,如74CH。
2、三极管主要起开关作用,由于数码管的工作电流大约在20mA,如电路图上的三极管是低电平导通,89单片机的P0口以外的I/O口灌电流最大是6mA,所以三极管有起到放大作用(这个几乎不用说的吧。。),放大倍数由三极管型号决定,所以B极要接一个限流电阻(防止C极电流过大)。
3、段选端(P0口)的电阻是上拉电阻(P0口为开漏输出,所以接数码管等显示元件要接外部上拉电压),电路图中画的有误。是P0口接电阻和段选端,然后电阻接上拉电压VCC。数码管段选端的电流大约为10mA,电路中数码管为共阳数码管,而单片机P0口的灌电流最大为12mA,所有不用限流。
至于更好的数码管驱动电路,就是用74CH驱动,或者数码管驱动芯片驱动。这个网上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F:
先学会查手册,而后再学单片机。

网友G:
1、I/O口正常情况下是够用的,但是要注意MCU总电流的最大允许值(具体请阅读DataSheet,动态显示能有效的降低总电流.
2、三极管主要起开关作用直接理解成“驱动”就可以了,这样大电流走“驱动”三极管,不走MCU;
3、段选端(P0口)的电阻是上拉电阻,同样出于注意MCU总电流的最大允许值的考虑及亮度要求,电流值越小越好是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学会查手册,而后再学单片机。

就是各个元器件的手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I/O口正常情况下是够用的。一个单片机有n脚-5的I/O口。同时单片机之间能用I2C通讯。如果一个不够,还可 ...

P0口上拉电阻,不是在P0需要输出高电平时才需要的嘛。此电路段选端若接P0口的话,共阳数码管,P0口应该输出低电平有效吧,需要上拉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P0口上拉电阻,不是在P0需要输出高电平时才需要的嘛。此电路段选端若接P0口的话,共阳数码管,P0口应该输 ...

P0口是开漏输出型的。就是因为低电平有效,所有才会上拉。让默认情况下,数码管不亮。避免有时候会代码错误误判。

网友H(2020-01-12):
引用 网友D:
一个个回答吧:
1,这个电路是可以用的,经典的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的电路。
2,三极管的作用就是电流放大。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I(2020-05-27):
三极管在这里严格意义讲,不是起放大作用的,主要是起开关作用的。当基极有信号时,管子导通,否则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