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实验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10):
步进电动机基本原理实验
一、实验要求
1、  编制程序,利用单片机P1口产生驱动步进电动机运转的脉冲信号(四相单四拍、四相双四拍、四相八拍)。
2、  编制程序,实现步进电动机自锁功能。
3、  编制程序,演示步进电动机的步距角。
二、实验目的
1、  了解步进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
2、  掌握步进电动机驱动程序的设计方法。
3、  掌握外部开关数据的读入方法。
三、实验电路及连线
图4—1
1.机电平台的选择开关打在步进电机位置。
2.实验板上的K0~K3 控制运行方式(初始K5~K0全置‘0’)。
3.实验板上P10~P13内部已接机电平台步进电机的A、B、C、D。
4.开关部分的电原理图见实验板的有关说明。
四、实验说明
步进电动机又称为脉冲电机,是工业过程控制和仪表中一种能够快速启动、反转和制动的执行元件。其功用是将电脉冲转换为相应的角位移或直线位移。步进电动机的运转是由电脉冲信号控制的,步进电动机的角位移量或线位移量与脉冲数成正比,每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角度(步距角)或前进/倒退一步。步进电机旋转的角度由输入的电脉冲数确定,所以,也有人称步进电动机为一个数字/角度转换器。
当某一相绕阻通电时,对应的磁极产生磁场,并与转子形成磁路,这时,如果定子和转子的小齿没有对齐,在磁场的作用下,由于磁通具有力图走磁阻最小路径的特点,转子将转动一定的角度,使转子与定子的齿相互对齐,由此可见,错齿是促使电机旋转的原因。
四相步进电动机以四相单四拍、四相双四拍、四相八拍方式工作时的脉冲分配表如表1,表2和表3
表1  四相单四拍脉冲分配表          表2  四相双四拍脉冲分配表

A
B
C
D

A
B
C
D
N
1
0
0
0

N
1
1
0
0
N+1
0
1
0
0

N+1
0
1
1
0
N+2
0
0
1
0

N+2
0
0
1
1
N+3
0
0
0
1

N+3
1
0
0
1
表3  四相八拍脉冲分配表

A
B
C
D
N
1
0
0
0
N+1
1
1
0
0
N+2
0
1
0
0
N+3
0
1
1
0
N+4
0
0
1
0
N+5
0
0
1
1
N+6
0
0
0
1
N+7
1
0
0
1
如步进电动机每一相均停止通电,则电机处于自由状态;若某一相一直通直流电时,则电机可以保持在固定的位置上,即停在最后一个脉冲控制的角位移的终点位置上,这样,步进电动机可以实现停止时转子定位。这就是步进电动机的自锁功能。当步进电机处于自锁时,若用手旋转它,感觉很难转动。
本实验用拨动开关K0~K3来确定步进电动机的工作方式(表4)。
表4  步进电动机工作方式(X代表任意逻辑)

K3
K2
K1
K0
四相单四拍
0
0
0
1
四相双四拍
0
0
1
0
四相八拍
0
1
0
0
锁定功能
1
0
0
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sfr P1ASF     = 0x9D;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sfr ADC_CONTR = 0xBC;                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0000,0000        //AD ×a»»¿ØÖƼÄ′æÆ÷
#define ADC_OFF()        ADC_CONTR = 0
#define ADC_ON                (1 << 7)
#define ADC_90T                (3 << 5)
#define ADC_180T        (2 << 5)
#define ADC_360T        (1 << 5)
#define ADC_540T        0
#define ADC_FLAG        (1 << 4)
#define ADC_START        (1 << 3)
#define ADC_CH0                0
#define ADC_CH1                1
#define ADC_CH2                2
#define ADC_CH3                3
#define ADC_CH4                4
#define ADC_CH5                5
#define ADC_CH6                6
#define ADC_CH7                7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TC,BPC;

/**********************************************/

void Delay_Us(void)
{_nop_(); _nop_();}

sfr ISP_CONTR  = 0xC7;
void ResetKey_Download()
        {
                if ((PCON & 0x10) == 0)
                {

                        PCON = PCON | 0x10;
                                ISP_CONTR = 0x60;
                }
        else
                {
                        PCON = PCON & 0xef;
                }
        }

//---------------------

uint8_t KEY_Input(void)
{
uint8_t buffer;
DATA=0xff;
IN_EN();
Delay_Us();
Delay_Us();
buffer=DATA;
IN_NEN();
return buffer;

}

// ¶Ë¿ú 3õ ê1»ˉ
void Init(void)
{
IN_NEN();
DATA=0;                        // P0
LED_DATA_EN();
LED_DATA_NEN();
P3=0XFF;        //
P1=0XFF;        //
P2=0X00;

}

/*******************************/

void MCU_Init(void)
{
TMOD=0x11;
EA=1;
ET0=1;
ET1=1;
TH1=0xEE;                  //5ms  (11.0592M)
TL1=0x00;
TR1=1;

}

/*******************************/
//*ËÄÏàËÄÅÄ
void D4P4()
{
    BPC++;
if (BPC==0x05) BPC=0x01;
  switch(BPC)
  {        case 0x01:  BA=1;BB=0;BC=0;BD=0;break;
        case 0x02:BA=0;BB=1;BC=0;BD=0;break;
        case 0x03:BA=0;BB=0;BC=1;BD=0;break;
        case 0x04:BA=0;BB=0;BC=0;BD=1;break;
        default: BPC=0x0;

    }
        }
/*******************************/
//*ËÄÏàË«ËÄÅÄ
void D4SP4()
{
    BPC++;
if (BPC==0x05) BPC=0x01;
          switch(BPC)
  {        case 0x01: BA=1;BB=1;BC=0;BD=0;break;
        case 0x02:BA=0;BB=1;BC=1;BD=0;break;
        case 0x03:BA=0;BB=0;BC=1;BD=1;break;
        case 0x04:BA=1;BB=0;BC=0;BD=1;break;
        default: BPC=0x0;

    }
}
//*ËÄÏà°ËÅÄ
void D4P8()
{
   BPC++;
   if (BPC==0x09) BPC=0x01;
  switch(BPC)
  {        case 0x01:BA=1;BB=0;BC=0;BD=0;break;
        case 0x02:BA=1;BB=1;BC=0;BD=0;break;
        case 0x03:BA=0;BB=1;BC=0;BD=0;break;
        case 0x04:BA=0;BB=1;BC=1;BD=0;break;
        case 0x05:BA=0;BB=0;BC=1;BD=0;break;
        case 0x06:BA=0;BB=0;BC=1;BD=1;break;
        case 0x07:BA=0;BB=0;BC=0;BD=1;break;
        case 0x08:BA=1;BB=0;BC=0;BD=1;break;
        default: BPC=0x0;

    }
        }

//
void LOCK()
{        BA=1;BB=0;BC=0;BD=0;}
/******************************/

void Timer1_ISR(void)interrupt 3    //f=5ms
{ TR1=0        ;
TH1=0xEE;
TL1=0x00;
TC++;
if (TC==50)
{ TC=0x00;
  switch(KEY)
  {        case 0x01:D4P4();break;                  //K0=1 ;
        case 0x02:D4SP4();break;          //K1=1
        case 0x04:D4P8();break;                 //K2=1
        default:LOCK();
  }
  }
TR1=1;
}

void main(void)
{ResetKey_Download();
BPC=0x00;
Init();
MCU_Init();
while(1)
  {
   KEY=KEY_Inp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