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机控制程序如何修改? 求帮助

楼主(2019-06-10):
各位大师,能帮忙改改一下这个程序吗?
要求:出胶后,电机旋转180度,毛刷下降保持,然后电机来回45度往复旋转

#include "Oiling_Tooling.Arduino.h"
void System_Init()
{
    digitalWrite( Starting_switch_Pin , HIGH );
    digitalWrite( Interrupt_switch_Pin , HIGH );
    digitalWrite( Oil_injection_Pin , LOW );
    digitalWrite( Brush_Pin , LOW );
    digitalWrit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 LOW );
    digitalWrite( Downward_pressure_Pin , LOW );
    pinMode( Starting_switch_Pin , INPUT);
    pinMode( Interrupt_switch_Pin , INPUT);
    pinMode( Oil_injection_Pin , OUTPUT);
    pinMode( Brush_Pin , OUTPUT);
    pinMod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 OUTPUT);
    pinMode( Downward_pressure_Pin , OUTPUT);
}

#ifndef _Oiling_Tooling_Arduino_H_
#define _Oiling_Tooling_Arduino_H_

#include <Arduino.h>

/*****************************************
定义引脚
*****************************************/
#define Starting_switch_Pin      13  //启动开关
#define Interrupt_switch_Pin     2   //中断开关
#defin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5   //驱动电机
#define Downward_pressure_Pin    6   //驱动注油针下压
#define Oil_injection_Pin        3   //注油
#define Brush_Pin                4   //毛刷

extern void System_Init();//初始化

#endif

#include "Oiling_Tooling.Arduino.h"

int Electric_machinery_value=3000;  //电机运行值
int Downward_pressure_time=200;      //驱动注油针下压时间
int Oil_injection_time=500;          //注油时间
int Brush_time=500;                 //毛刷动作时间

void setup()
{
  System_Init();

}

void loop()
{
   if(digitalRead(Starting_switch_Pin)==LOW)
   {
      delay(50);
      if(digitalRead(Starting_switch_Pin)==LOW)
      {
         if(digitalRead(Interrupt_switch_Pin)==HIGH)
         {
            digitalWrite( Oil_injection_Pin , HIGH );
            digitalWrite( Brush_Pin , LOW );
            digitalWrit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 LOW );
            digitalWrite( Downward_pressure_Pin , LOW );
            delay( 100);
            digitalWrite( Brush_Pin , HIGH );  //毛刷到位
            digitalWrite( Downward_pressure_Pin , HIGH );//注油针下压
            delay( Downward_pressure_time······ );
            digitalWrite( Oil_injection_Pin , HIGH );//开始注油
            delay( Oil_injection_time );
            digitalWrite( Oil_injection_Pin , LOW );  //结束注油
            delay( Brush_time);//防止油漏出
            digitalWrite( Downward_pressure_Pin , LOW ); //注油针上升
            delay(200);
            for(int i=0;i<Electric_machinery_value;i++)  //电机动作
            {
               digitalWrit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 HIGH );
               delay(1);
               digitalWrit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 LOW );
               delay(1);
               if(digitalRead(Interrupt_switch_Pin)==LOW)
               {
                  delay( 50 );
                  if(digitalRead(Interrupt_switch_Pin)==LOW)
                  {
                     digitalWrite( Starting_switch_Pin , HIGH );
                     digitalWrite( Interrupt_switch_Pin , HIGH );
                     digitalWrite( Oil_injection_Pin , LOW );
                     digitalWrite( Brush_Pin , LOW );
                     digitalWrite( Electric_machinery_Pin , LOW );
                     return;
                  }
               }
            }
            digitalWrite( Brush_Pin , LOW );//毛刷上升
          }
       }
       while(digitalRead(Starting_switch_Pin)==LOW)
       {

       }
    }
}

网友A:
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网友B:
这是多少拍的步进电机啊

网友C(2019-08-11):
不清楚电机型没有对应的参数。很难帮你修改正确。你可以试试编码器

网友D:
程序存在什么问题吗?先做前两个流程,完成以后最后那个流程外加一个死循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