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压力计程序与C#上位机代码

楼主(2019-06-10):
stm32上位机压力计上位机源程序

C#源程序: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using Microsoft.Win32;
using System.Text.RegularExpressions;
using System.Data.SqlClient;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Data.OleDb;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DataVisualization.Charting;
using System.IO.Ports;//

namespace coursedesign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const float high =1700;
        const float low =1400;

        double[] data = new double[50];
        Series ss = new Series("压力");

        public SerialPort port1 = new SerialPort("COM5", 9600, Parity.None, 8, StopBits.One);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hart1.Series.Clear();
            ss.ChartType = SeriesChartType.Spline;   //设置Y轴为折线
            chart1.ChartAreas[0].AxisX.MajorGrid.Enabled = false;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extBox2.Text == "")
            {
                MessageBox.Show("请输入压力值");
                return;
            }

            try
            {
                float num1 = float.Parse(textBox2.Text);
                update(num1);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上传失败\n" + ee.ToString());
                Debug.Write(ee.ToString());
            }
        }

        //打来画图定时器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imer1.Start();
        }

        //画图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从数据库读取数据
            GetRecord();

            //更新曲线
            chart1.Series.Clear();
            ss.Points.DataBindY(data);
            chart1.Series.Add(ss);
        }

        //打开串口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port1.Open();
            }
            catch (Exception ee)
            {
                MessageBox.Show("串口打开失败\n" + ee.ToString());
            }

            Thread.Sleep(500);
            timer2.Start();
        }

        //定时器定时读取串口缓冲区数据
        private void timer2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port1.IsOpen)
            {
                byte[] data = new byte[0];

                int iByteLen = port1.BytesToRead;
                Debug.WriteLine(iByteLen.ToString());

                try
                {
                    if (iByteLen > 0)
                    {
                        data = new byte[iByteLen];
                        port1.Read(data, 0, iByteLen);
                    }

                    String received = Encoding.ASCII.GetString(data);
                    Debug.WriteLine(received);
                    textBox1.AppendText(DateTime.Now.ToString("yyyy-MM-dd HH:mm:ss") + "  " + Encoding.ASCII.GetString(data) + "\n");

                    byte[] command = { 0x02, 0x33, 0x3c, 0x0d, 0x0a };
                    string[] sa = received.Split(':');
                    string[] svalue = sa[1].Split(' ');
                    float value = float.Parse(svalue[0]);

                    //上传到数据库
                    update(value);

                    Image l1 = Image.FromFile("level1.jpg");
                    Image l2 = Image.FromFile("level2.jpg");
                    Image l3 = Image.FromFile("level3.jpg");

                    if (value > high)
                    {
                        pictureBox2.Image = l1;
                        command[0] = 0x01;

                    }
                    else if (value > low)
                    {
                        pictureBox2.Image = l2;
                    }
                    else
                    {
                        pictureBox2.Image = l3;
                        command[0] = 0x01;
                    }

                    //向下位机发送控制命令
                    port1.Write(command, 0, command.Length);

                }
                catch (Exception ee)
                {
                    Debug.WriteLine(ee.ToString());
                }
            }
        }

        //上传数据库
        private void update(double newv)
        {
            try
            {
                string reportPath = "temp.accdb";
                string ConStr = "Provider=Microsoft.ACE.OLEDB.12.0;" + @"Data Source=" + reportPath;
                OleDbConnection con = new OleDbConnection(ConStr); //创建OleDbConnection对象,连接
                con.Open();

                string strSql = "Insert Into temp(yali) Values('" + newv.ToString() + "')";
                OleDbCommand oleDbCommand = new OleDbCommand(strSql, con);
                oleDbCommand.ExecuteNonQuery();

                con.Close();//关闭连接
            }
            catch (Exception ee)
            {
                Debug.WriteLine(ee.ToString());
            }
        }

        //从数据库获取最新的数据
        public void GetRecord()
        {
            try
            {
                string reportPath = "temp.accdb";
                string ConStr = "Provider=Microsoft.ACE.OLEDB.12.0;" + @"Data Source=" + reportPath;
                OleDbConnection con = new OleDbConnection(ConStr); //创建OleDbConnection对象,连接
                con.Open();

                string sql = "select top 50 * from temp order by ID desc ";

                OleDbDataAdapter dbDataAdapter = new OleDbDataAdapter(sql, con); //创建适配对象
                DataTable dt = new DataTable();
                dbDataAdapter.Fill(dt);

                int i = 49;
                foreach (DataRow item in dt.Rows)
                {
                    data[i] = double.Parse(item[1].ToString());
                    i--;
                }

            }
            catch (Exception ee)
            {
                Debug.WriteLine(ee.ToString());
            }

        }

    }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X711.h"

/********电路连接*****/

//PC1   <---->   Buzzer
//PC4   <---->   SCK
//PC5   <---->   DOUT

int main(void)
{
        u8 dis[30];
  u8 le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WHITE);
        BUZZER_ON();
        delay_ms(2000);
         BUZZER_OFF();
  printf("SUCCESS\n");

        Init_HX711pin();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Get_Maopi();                                //重新获取毛皮重量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00,24,24,"C# &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24,24,"Pressure Gauge");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Weight(g):");                //

        while(1)
        {

                Get_Weight();

                LCD_ShowxNum(90,140,Weight_Shiwu,4, 16, 0);
                printf("Weight:%d g\r\n",Weight_Shiwu); //打印

                delay_ms(700);

                //接收指令处理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if(USART_RX_BUF[0] == 0x01)
                        {
                                BUZZER_ON();
                                LED_ON();
                        }
                        else
                        {
                                BUZZER_OFF();
                                LED_OFF();
                        }

                        USART_RX_STA=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