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程序+视频

楼主(2019-06-10):
3.6 开锁机构
在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设计中,用户需要输入密码,密码正确则发出开锁信号开锁。
在这次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设计中,通过控制蜂鸣器的发音来指示系统的开锁功能。蜂鸣器是一种采用直流电压供电的电子讯响器。图3-9是用蜂鸣器指示的开锁机构仿真图。因为在设计中是以蜂鸣器发生来指示开锁是否成功,当密码输入正确时蜂鸣器响起来,代表锁开了。
图3-9开锁机构指示电路
3.7 报警机构
在这次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设计中,通过控制报警显示LED来指示系统的报警功能。图3-10是用基于LED的报警机构仿真图。控制RELAY输出高低电平,即P3.4引脚,就可以控制报警显示LED的亮灭,从而指示相关信息。
图3-10报警机构模拟仿真图
当用户输入密码错误次数达到预设警告次数时,系统调用报警子程序,使LED亮起来,同时禁止键盘输入。
3.8 硬件综合设计
根据电路原理,在PROTEUS中画出各功能模块的仿真图,各个功能模块验证正确后,将所有模块集合到一个电路设计图中,画出具有所有功能的总体硬件仿真图。
待程序编写好后,将KEIL和PROTEUS联调,观察此电路设计图可以知道各个功能模块和器件的工作情况。届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修改电路图或者程序,以达到设计的目的。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lcd1602.h"
#include"i2c.h"

sbit LED=P3^3;  //继电器控制引脚
sbit RELAY=P3^4;  //继电器控制引脚
sbit BUZZER=P3^5; //蜂鸣器控制引脚
sbit SET=P0^7;          //设置
sbit LCK=P0^6;          //关锁

#define LOCK_TIME_second 10
#define SU 1/256
#define GPIO_KEY P1        //4X4矩阵键盘输入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nsigned char saved_Value[4]={6,7,6,7};          //初始密码
unsigned char input_Value[4];
unsigned char Right_flg=0,Right_flg0=0;
unsigned char set_flg=0,LOCK_flg=0;
unsigned char temp00;
unsigned int  time_cnt,time_remember,delay_ddll;
long int DECvalue=0;

//存储芯片存储的内容
/*===============================================
地址: 0    1    2     3    4    5      6
数据:无   密码 密码  密码 密码         无  错误次数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void);  //定时中断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主函数入口======
void main()
{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aa;
   char k=0;

   LcdInit();    //液晶初始化
   clear_window();
   TimerConfiguration();   //初始化定时器

   Lcd1602_Delay1ms(5);
   At24c02Write(1,6);   //初始化存储芯片,实际电路中就不需要
   At24c02Write(2,7);
   At24c02Write(3,6);
   At24c02Write(4,7);
   At24c02Write(6,0);        ////清除错误输入次数

   RELAY=1;
   BUZZER=1;

        while(1)
                {
                   KeyDown();         ////按键扫描

                  ///===========正常输入密码操作======================
                   if (KeyValue<=9 && !set_flg && !LOCK_flg) //有按键按下
                   {
                     input_Value[i]=KeyValue;
                         if (Right_flg0)
                         {  clear_window();
                                 Right_flg0=0;
                         }

                         LcdWriteCom(0x80+i);  //显示当前按键的值
                         LcdWriteData('*');

                         i++;
                            if(i>=4)  //判断
                         {
                                 Right_flg0=0;
                            for (j=0;j<4;j++)
                                {
                                    if (input_Value[j]!=saved_Value[j])
                                           Right_flg0=1;
                                }
                                clear_window();
                                if(!Right_flg0)                  ////密码输入正确
                                {
                                  BUZZER=0;         //声音报警
                                  delay_ddll = 1;
                                  LcdWriteCom(0x80+i+2);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K');
                                  At24c02Write(6,0);        ////清除错误输入次数
                                }
                                else
                                {
                                  BUZZER=1;
                                  LcdWriteCom(0x80+i+2);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R');

                                  temp00=At24c02Read(6);  ////存储输入错误次数
                                  if (temp00>=2)              //连续输入错误超过3次
                                  {
                                    LOCK_flg=1;
                                        RELAY=0;  /////指示灯起来
                                        LcdWriteCom(0x80+i+2);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K');
                                  }
                                  At24c02Write(6,temp00+1);
                                }

                                i=0;
                         }
                   }
                ///===========正常输入密码操作 end======================

                 ///===========修改密码操作======================
                   if (KeyValue<=9 && set_flg && !LOCK_flg) //有按键按下 KeyValue!=66
                   {
                         input_Value[k]=KeyValue;

                         LcdWriteCom(0x80+k);  //显示当前按键的值
                         LcdWriteData('*');

                          k++;
                          if(k>=4)  //判断
                          {
                                  if (set_flg==2)
                                  {
                                        for (j=0;j<4;j++)
                                                {
                                                  saved_Value[j]=input_Value[j];
                                                  At24c02Write(j+1,saved_Value[j]);
                                                }
                                                clear_window();

                                                  set_flg=0;
                                                LED = 0;  //设置状态指示灯亮起来
                                                delay_ddll =1;
//                                                  LcdWriteCom(0x80+k+2);
//                                                LcdWriteData('O');
//                                                LcdWriteData('K');
                                  }

                                   if (set_flg==1)
                                  {///============================================
                                                Right_flg=0;
                                            for (j=0;j<4;j++)
                                                {
                                                  if(input_Value[j]!=saved_Value[j])
                                                    Right_flg=1;
                                                }
                                                clear_window();
                                                if(!Right_flg)                  ///旧密码输入正确
                                                {
                                                  set_flg=2;         ///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LcdWriteCom(0x80+0x40);  //
                                                  LcdWriteData('N');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W');
                                                }
                                                else
                                                {
                                                  LcdWriteCom(0x80+k+2);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R');

                                                  temp00=At24c02Read(6);  ////存储输入错误次数
                                                  if (temp00>=2)
                                                  {
                                                    LOCK_flg=1;
                                                        RELAY=0;  /////指示灯起来
                                                        LcdWriteCom(0x80+i+2);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K');
                                                  }
                                                  At24c02Write(6,temp00+1);
                                                }
                                  }          ///============================================

                                k=0;
                         }
                   }
          ///===========修改密码操作 end======================

                   if (KeyValue==0x0A && !LOCK_flg)  //有按键按下
                   {
                           clear_window();
                           set_flg=1;
                           LcdWriteCom(0x80+0x40);  //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D');

                            k=0;  //=================
                   }
         ////=============############================================
                   else if (KeyValue==0x0B && !LOCK_flg)  //有按键按下,关上锁,清除窗口!LCK
                   {
                          BUZZER=1;
                          clear_window();
                   }

                  if (delay_ddll)
                  {
                             delay_ddll++;
                           if (delay_ddll>2000)
                           {
                                      LED = 1;
                                   BUZZER = 1;
                                   delay_ddll = 0;
                           }
                  }
           ////=============================================
                 Lcd1602_Delay1ms(1);

                }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char a=0;

        KeyValue=66;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Lcd1602_Delay1ms(1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    //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2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Lcd1602_Delay1ms(2);
                                a++;
                        }
                }
        }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Start();
……………………

网友A:
能不能发个联系方式,有问题不懂

网友B: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如何修改为断电记忆密码?求大家指导

网友D(2019-07-11):
真是太有爱了

网友E(2019-11-21):
如果51换成stm32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

网友F:
感谢感谢,这网站太好用了

网友G:
初始密码是什么?

网友H:
兄弟,三次密码输入错误以后就不能再输入密码了呀,复位键没用啊

网友I(2019-12-26):
复位电路  没有用  什么情况

网友J:
可以设置密码位数可以让它多几位或者少几位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没有黑币呀,这上面的代码全吗?

请问如何将4位改成6位可以吗?

网友L(2020-03-15):
密码是6767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感谢感谢,这网站太好用了

好用就多上来聊聊

网友N:
楼主,按照你的的代码,键盘锁定之后该怎么解除锁定啊,在找就解答

网友O:
89c51没有IIC总线呀,只能模拟,那我要怎么实现呀

网友P(2020-06-01):
请问一下。上面的程序是不是不全呀。我下载了但是没有全部源代码

网友Q:
666 感谢兄弟

网友R:
谢谢分享,感觉受益匪浅!

网友S:
问一下怎么设置让它显示输入的数字呢

网友S:
大神啊,怎么让它显示输入的数字呢,就输入一个显示一个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请问一下。上面的程序是不是不全呀。我下载了但是没有全部源代码

有的,下载的全了,你现在还需要吗

网友T:
啊,我输入初始密码6767怎么直接锁了

网友U(2020-10-20):
已下载,等有空的时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V:
这主程序都辣么长。看完有点晕

网友W:
找到了跟我一致想法的帖子

网友X(2020-12-05):
DSN文件需要什么版本proteus才能打开呀

网友Y:
我确实没想过一个锁的程序都这么多

网友Z:
非常有用的程序,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太棒了,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AB(2021-06-04):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AC(2021-11-18):
引用 网友AD:
断电不能记忆密码-有弊端!

肯定可以了,24C02可以掉电存储啊

网友AE:
做实物的话都需要买啥哇

网友AF:
有没有汇编语言的

网友AG:
有点旧了

网友AH(2021-12-19):
看完了,没懂

网友AI(2022-03-15):
引用 网友S:
有的,下载的全了,你现在还需要吗

可以分享一下么,我下载的好像不全诶

网友AJ(2022-04-25):
有没有实物图正面全图

网友AK:
代码都正确,但最后仿真运行的时候,我的LCD1602只亮但没有显示字,需要按键才显示
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启动界面比较好  提示用户输入

网友AL:
有AD源文件吗

网友AM(2022-06-08):
引用 网友E:
如果51换成stm32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

挺多的,端口什么的

网友AN:
引用 网友K:
请问如何将4位改成6位可以吗?

可以改,只不过程序内部就得改东

网友AO:
设置的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AP(2022-11-29):
看得懂就行

网友AP:
太爱啦这个代码

网友AQ(2023-05-12):
麻烦问一下这个代码适用于52单片机吗?

网友AR:
51有你更精彩

网友AS(2023-09-08):
引用 网友P:
请问一下。上面的程序是不是不全呀。我下载了但是没有全部源代码

我也是

网友AT(2024-01-17):
请问要下载什么东西吗才能打开你这些

网友AU(2024-12-26):
写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