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心率计程序设计

楼主:
一.原理图

二.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 =P2^5;
sbit LCD_RW =P2^6;
sbit LCD_E  =P2^7;

sbit Xintiao =P1^0 ;
sbit speaker =P2^4;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1602_DATA);         /********LCD1602数据写入***********/
void LCD_WriteCom(uchar LCD_1602_COM);                 /********LCD1602命令写入***********/
void lcd_1602_word(uchar Adress_Com,uchar Num_Adat,uchar *Adress_Data); /*1602字符显示函数,变量依次为字符显示首地址,显示字符长度,所显示的字符*/
void InitLcd();

void Tim_Init();

uchar Xintiao_Change=0;
uint  Xintiao_Jishu;
uchar stop;
uchar View_Data[3];
uchar View_L[3];
uchar View_H[3];
uchar Xintiao_H=100;
uchar Xintiao_L=40;

uchar Key_Change;
uchar Key_Value;
uchar View_Con;
uchar View_Change;

void main()
{
InitLcd();
Tim_Init();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
TR0=1;
TR1=1;
while(1)
  {
   if(Key_Change)
    {
         Key_Change=0;
         View_Change=1;
         switch(Key_Value)
          {
           case 1:
                 {
                          View_Con++;
                          if(View_Con==3)
                           View_Con=0;
                          break;
                         }
           case 2:
                 {
                          if(View_Con==2)
                           {
                                   if(Xintiao_H<150)
                                 Xintiao_H++;
                           }
                          if(View_Con==1)
                           {
                                   if(Xintiao_L<Xintiao_H-1)
                                 Xintiao_L++;
                           }
                          break;
                         }
           case 3:
                 {
                          if(View_Con==2)
                           {
                                   if(Xintiao_H>Xintiao_L+1)
                                 Xintiao_H--;
                           }
                          if(View_Con==1)
                           {
                                   if(Xintiao_L>30)
                                 Xintiao_L--;
                           }
                          break;
                         }
         }
        }
   if(View_Change)
    {
         View_Change=0;
         if(stop==0)
          {
           if(View_Data[0]==0x30)
            View_Data[0]=' ';
          }
         else
          {
           View_Data[0]=' ';
           View_Data[1]=' ';
           View_Data[2]=' ';
          }

         switch(View_Con)
          {
           case 0:
                  {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
                           lcd_1602_word(0xc0,16,"                ");
                           lcd_1602_word(0xcd,3,View_Data);
                           break;
                          }
           case 1:
                  {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
                           lcd_1602_word(0x8d,3,View_Data);

                           View_L[0]=Xintiao_L/100+0x30;
                           View_L[1]=Xintiao_L%100/10+0x30;
                           View_L[2]=Xintiao_L%10+0x30;

                           if(View_L[0]==0x30)
                            View_L[0]=' ';

                           lcd_1602_word(0xC0,16,"Warning L :     ");
                           lcd_1602_word(0xCd,3,View_L);
                           break;
                          }
           case 2:
                  {
                           lcd_1602_word(0x80,16,"Heart Rate:     ");
                           lcd_1602_word(0x8d,3,View_Data);

                           View_H[0]=Xintiao_H/100+0x30;
                           View_H[1]=Xintiao_H%100/10+0x30;
                           View_H[2]=Xintiao_H%10+0x30;

                           if(View_H[0]==0x30)
                            View_H[0]=' ';

                           lcd_1602_word(0xC0,16,"Warning H :     ");
                           lcd_1602_word(0xCd,3,View_H);
                           break;
                          }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Key_Con,Xintiao_Con;
TH1=0xd8;                   //10ms
TL1=0xf0;
switch(Key_Con)
  {
   case 0:
          {
                   if((P3&0x07)!=0x07)
                    {
                         Key_Con++;
                        }
                   break;
                  }
   case 1:
          {
                   if((P3&0x07)!=0x07)
                    {
                         Key_Con++;
                         switch(P3&0x07)
                          {
                           case 0x06:Key_Value=1;break;
                           case 0x05:Key_Value=2;break;
                           case 0x03:Key_Value=3;break;
                          }
                        }
                   else
                           {
                         Key_Con=0;
                        }
                   break;
                  }
   case 2:
          {
                   if((P3&0x07)==0x07)
                    {
                         Key_Change=1;
                         Key_Con=0;
                        }
                   break;
                  }
  }

switch (Xintiao_Con)
  {
   case 0:
          {
                   if(!Xintiao)
                    {
                         Xintiao_Con++;
                        }
                   break;
                  }
   case 1:
          {
                   if(!Xintiao)
                    {
                         Xintiao_Con++;
                        }
                   else
                    {
                         Xintiao_Con=0;
                        }
                   break;
                  }
  case 2:
          {
                   if(!Xintiao)
                    {
                         Xintiao_Con++;
                        }
                   else
                    {
                         Xintiao_Con=0;
                        }
                   break;
                  }
  case 3:
          {
                   if(!Xintiao)
                    {
                         Xintiao_Con++;
                        }
                   else
                    {
                         Xintiao_Con=0;
                        }
                   break;
                  }
  case 4:
          {
                   if(Xintiao)
                    {
                         if(Xintiao_Change==1)
                          {
                           View_Data[0]=(60000/Xintiao_Jishu)/100+0x30;
                   View_Data[1]=(60000/Xintiao_Jishu)%100/10+0x30;
                   View_Data[2]=(60000/Xintiao_Jishu)%10+0x30;

                           if(((60000/Xintiao_Jishu)>=Xintiao_H)||((60000/Xintiao_Jishu)<=Xintiao_L))
                            speaker=0;
                           else
                            speaker=1;

                           View_Change=1;
                           Xintiao_Jishu=0;
                           Xintiao_Change=0;
                           stop=0;
                          }
                         else
                          {
                           Xintiao_Jishu=0;
                           Xintiao_Change=1;
                          }
                         Xintiao_Con=0;
                         break;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
TL0=0x18;
Xintiao_Jishu++;
if(Xintiao_Jishu==5000)
  {
   Xintiao_Jishu=0;
   View_Change=1;
   Xintiao_Change=0;
   stop=1;
   speaker=1;
  }
}

void Tim_Init()
{
EA=1;
ET0=1;
ET1=1;
TMOD=0x11;
TH0=0xfc;                   //1ms
TL0=0x18;

TH1=0xd8;                   //10ms
TL1=0xf0;
}

void lcd_1602_word(uchar Adress_Com,uchar Num_Adat,uchar *Adress_Data)
{
uchar a=0;
uchar Data_Word;
LCD_WriteCom(Adress_Com);
for(a=0;a<Num_Adat;a++)
  {
   Data_Word=*Adress_Data;
   LCD_WriteData(Data_Word);
   Adress_Data++;
  }
}

/***************1602函数*******************/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LCD_1602_DATA)         /********LCD1602数据写入***********/
{
delay5ms();  //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1;
LCD_RW=0;
_nop_();
LCD_E=1;
LCD_DATA=LCD_1602_DATA;
LCD_E=0;
LCD_RS=0;
}

/********LCD1602命令写入***********/
void LCD_WriteCom(uchar LCD_1602_COM)
{
delay5ms();//操作前短暂延时,保证信号稳定
LCD_E=0;
LCD_RS=0;
LCD_RW=0;
_nop_();
LCD_E=1;
LCD_DATA=LCD_1602_COM;
LCD_E=0;
LCD_RS=0;
}

void InitLcd()
{
delay5ms();
delay5ms();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38); //display mode
LCD_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LCD_Write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5ms();
delay5ms();
}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有什么问题私聊我。

网友A(2019-06-11):
那个心率是怎么采集的?

网友B(2020-11-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数据与命令选择控制引脚
sbit rw=P1^1;                                 //读与写选择控制引脚
sbit en=P1^2;                                 //使能择控制引脚
sbit bf=P0^7;                                 //忙标志位

sbit P32=P3^2;

unsigned char i=0,timecount=0,displayOK=0,rate=0,aa=0;
unsigned int time[6]={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 忙检测函数  *****************/
void jiance()
{
  P0=0xff;
  rs=0;rw=1;en=1;
  while(bf);                        //如果BF==1表示液晶在忙
  en=0;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jiance();
   P0=com;
   rs=0;rw=0;en=1;
   delay(2);
   en=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jiance();
   P0=dat;
   rs=1;rw=0;en=1;
   delay(2);
   en=0;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的时候光标右移
   write_com(0x01);           //清屏
}

/******************************************************************/
/*                   在指定位置写字符                                 */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write_com(0x80 + x);
    else
    write_com(0xC0 + x);
    write_dat(Data);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main()
{
                P32=1;
                init_lcd();//lcd初始化
                TCON=0x01;//设置外部中断0
                EX0=1;
                TMOD=0x01;//定时器0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实测每50ms中断的定时值
                TL0=(65536-50000)%256;
                ET0=1;//开定时器中断
                //显示基本文字
                LCD_write_char(3,0,'H');
                LCD_write_char(4,0,'e');
                LCD_write_char(5,0,'a');
                LCD_write_char(6,0,'r');
                LCD_write_char(7,0,'t');
                LCD_write_char(8,0,' ');
                LCD_write_char(9,0,'R');
                LCD_write_char(10,0,'a');
                LCD_write_char(11,0,'t');
                LCD_write_char(12,0,'e');

                LCD_write_char(8,1,'/');
                LCD_write_char(9,1,'m');
                LCD_write_char(10,1,'i');
                LCD_write_char(11,1,'n');
                TR0=0;//定时器停止
                EA=1;//开总中断
                while(1)
                {

                                if(displayOK==1)
                                {
                                                rate=60000/(time[1]/5+time[2]/5+time[3]/5+time[4]/5+time[5]/5);
                                                LCD_write_char(5,1,rate/100+48);
                                                LCD_write_char(6,1,(rate%100)/10+48);
                                                LCD_write_char(7,1,rate%10+48);
                                }
                                DelayMs(300);
                }
}

void ex0() interrupt 0
{
                EX0=0;//暂时关外部中断
                if(timecount<8)   //当连续两次检测时间间隔小于8*50ms=400ms不处理
                {
                                TR0=1;//开定时器
                }
                else
                {
                                time[i]=timecount*50+TH0*0.256+TL0/1000;//算出间隔时间
                                TL0=(65536-50000)%256;//重新设置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i++;
                                if(i==6)//记录到超过等于6次时间
                                {
                                                i=1;//计数从1开始
                                                displayOK=1;    //测得5次开始显示
                                }

                }
                EX0=1;
}
void et0()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timecount++;//每50ms一次计数
                if(timecount>25)     //当超过25*50ms=1.25s没有检测到信号停止显示
                {
                                i=0;//数据个数清零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displayOK=0;//显示关
                                TR0=0;//定时器关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