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芯片24c02单片机例程(内含超详细注释)

楼主(2019-06-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3^5;  //数据
sbit scl=P3^4;  //时钟
uchar a;
void delay()  //延时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在scl时钟高电平时数据sda由高到低跳变
{
        sda=1;
        scl=1;
        delay();  //延时
        sda=0;
        delay();  //延时
}

void stop()   //停止  在scl时钟高电平时数据sda由低到高跳变
{
        sda=0;
        scl=1;
        delay();  //延时
        sda=1;
        delay();  //延时
}

void respons()  //应答   在scl时钟高电平时检测数据sda由高到低跳变,经过几个周期无应答自动跳过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当i=250时无应答自动跳过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scl=1;
        delay();  //延时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
        {
                temp=temp<<1;  //temp中的数据左移,最高位移入CY存储器中,低位补零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k;
        scl=0;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k左移低位用sda代替(左移完后与sda与运算),循环8次,取出完整的字节
                scl=0;
                delay();
        }
        return k;  //返回k值
}

void delay1(uchar x) //延时函数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完整的写字节过程
{
        start();  //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发送片选并选择写
        respons();  //应答
        write_byte(address);   //发送要写入的地址
        respons();   //应答
        write_byte(date);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respons();    //应答
        stop();    //停止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完整的读字节过程
{
        uchar date;
        start();   //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发送片选并选择写
        respons();    //应答
        write_byte(address);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respons();    //应答
        start();   //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1);  //发送片选并选择读
        respons();     //应答
        date=read_byte();  //读取数据
        stop();   //停止
        return date;  //返回date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rite_add(23,0x5a);  //在位置23中写入5a
        delay1(100);  //延时函数
        P1=read_add(23);  //在位置23中读取数据并对P!口赋值
        while(1);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19-09-06):
这个好像哪个教程里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