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在做红外传感器循迹小车,对如何循迹部分有疑问

楼主(2019-06-10):
我们师傅教了用单片机adc获得红外传感器的电压值,那怎么进行循迹呢,直接一个判断程序判断电压值,然后运行相应程序码

网友A:
你要设法获取AD的,在轨迹值,和不在轨迹值是多少。而后考虑一个裕量,就可以判定了。
可以做实验。

网友B:
用模拟比较器比AD省事,程序简单多,调试容易。

网友C:
根据红外对管检测到的情况分析,分好几种情况,每种情况对应一个执行语句。比如说左边的红外对管检测到黑线就让单片机执行对应语句实现左转弯

网友D:
利用红外对光进行黑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