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BSRR和BRR寄存器写数据 会保存起来了吗?还是写完后复位

楼主(2019-06-10):
BSRR 和BRR寄存器写数据  会保存起来了吗还是写完之后复位到0x0000 0000了吖

网友A:
楼主:先弄清楚寄存器的特点是什么?为何叫寄存器?

网友B:
会复位的

网友C:
这个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对GPIO置位或清零,写零对GPIO位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