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1单片机的程序能用89c51来用吗? 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11):
都是8位,可以使用

网友B:
不一定,
如果用到了特殊指令(89c51没有的部分)则不行!
反之可以。
你无法判定,当前89S51中和程序中,有无用到特殊指令。
你可以懵一下,但无法保证出错在何时发生。

网友A:
AT89S51是一个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4k Bytes ISP(In-system programmable)的可反复擦写1000次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制造,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及80C51引脚结构,芯片内集成了通用8位中央处理器和ISP Flash存储单元,AT89S51在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
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闪烁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1000次。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烁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89C2051是它的一种精简版本。89C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

网友C:
s51比c51多点东西,基本可以互通的

网友D:
两者虽有区别,但是是可以互通使用的

网友E:
应该可以做做课设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大部分可以

网友G:
我只知道C51可以用c52代替

网友H:
可以的,s比c高配

网友I:
完全可以,我们上课老师说过!

网友J:
如图,里面写的很清楚

C

C

网友K:
基本可以通用的

网友L:
s51更好用点  调试程序更方便

网友M:
不能,s51功能要强点

网友N:
可以使用

网友G:
如果只是用基本命令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