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液晶显示温度+Proteus原理图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LCDEN = P3^4;
sbit ds = P1^0; //温度IO口定义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2 = comm;                   //将要写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
     LCDEN = 1;                        //使能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写数据:RS=1, RW=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2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rw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DS18B20*******************************/

void dsInit()                                          //复位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nsigned 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nsigned 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写1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写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int getTmpValue()                             //读取寄存器中的温度数据
{
    unsigned 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读低8位
    high = readByte();                         //读高8位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两个字节组合为一个字节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显示温度值函数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DS18B20*******************************/

void main()
{
    uchar table[] = "  xianzaiwendu: ";
    sendChangeCmd();
    init();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 16);
    while(1)
    {
        delayMs(1000); //温度转换时间需要750ms以上
        writeComm(0xc0);
        display(getTmpValue());
        sendChangeCmd();
    }
}

网友A(2020-02-25):
为什么按照这个代码可以正常编译,仿真图显示屏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