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常用的电容的种类及其特点

楼主:
根据制造电容的材料不同,常见的电容有下面几种:
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一般以铝或钽电解电容最为常见,电容里面的介质是液体电解质。它的特点是容量大、但是漏电大、对温度敏感,稳定性差、常见的电解电容都是有正负极性的,但现在有少数厂家可以生产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只是应用的比较少。

电解电容适于电源滤波或低频电路中,使用时,正、负极不要接反,接反了是会爆炸的。在音响器材中或者工业控制器等电子产品中电解电容被广泛使用。电解电容大多被使用在需要电容量很大的地方,例如主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除了滤波之外,并兼做储存电能之用。电解电容有贴片和插件等不同的封装。

瓷介电容
瓷介电容分为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它的耐高温性能好,因为它的介电常数大,所以低频瓷介电容可以体积小,但容量大。生产瓷介的原料比较丰富,所以价格也比较低。

涤纶电容
涤纶电容是用两片金属箔片卷成筒状作电极,中间用涤纶作为介质,它介电常数高,体积小,容量大,一般用于旁路电容。

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是一种陶瓷电容,温度和频率性能好,电容值比较稳定,但容量小,价格比较贵,一般用于要求比较高的电路中,高频电路用的比较多。

云母电容
云母电容,耐压(250v-450v),容量小,很贵,体积大。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大。温度系数小,适用于高频电路。

钽电容
钽电容是用金属钽或者铌做正极,用稀硫酸等配液做负极,特点是:体积小、容量大、性能稳定、寿命长。绝缘电阻大。温度性能好,但是价格也比较高,一般用在要求较高的电路中。但是钽电容在过高电压导致失效果易出现冒烟失火的现象,所以使用时要慎重。

纸介电容
纸介电容是用两片金属箔做电极,夹在极薄的电容纸中,卷成圆柱形或者扁柱形芯子,然后密封在金属壳或者绝缘材料壳中制成。它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容量可以做得较大。但是固有电感和损耗比较大,适用于低频电路。

薄膜电容
薄膜电容结构与纸介电容一样,介质是涤纶或聚苯乙烯。如果介质是涤纶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涤纶薄膜电容,而聚苯乙烯薄膜电容的介质损耗小、绝缘电阻高,但温度系数大,可用于高频电路。

在音响器材中薄膜电容使用的比较多,薄膜电容广泛被使用在模拟信号的交连,电源噪声的旁路(反交连)等地方。相比其他一般电容器来说薄膜电容由于具有很多优良的特性,因此是一种性能优秀的电容器。它的主要特性如下:无极性,绝缘阻抗很高,频率特性优异(频率响应宽广),而且介质损失很小。安规电容中的X电容一般就是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