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9-06-11):
最近项目关键技术测试,需要用到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一个机械件,因此根据硬件配置编写了一些代码,供大家参考。
硬件配置:STC15F2K60S2单片机、28BYJ-48步进电机(5V、12V兼容)、驱动器为UN2003AN。
代码在附件中。
//此代码比较抽象: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0

uchar phasecw[8] ={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0xf9};//顺时针

void delay(uint a,b)
{
        uint i,k,j;
        for(i=11;i>0;i--)
        {
                for(k=a;k>0;k--)
                {
                        for(j=b;j>0;j--);
                }
        }
}
sbit P1_0=P1^0;           //气泵
sbit stop=P1^1;
main()
{
        uint n,r,m;
    MotorData=0xf0;
        while(stop)
        {
                for(n=6;n>1;n--)
                {
                        for(r=85;r>0;r--)
                        {
                                for(m=0;m<8;m++)
                                  {
                                        MotorData=phasecw[m];
                                        delay(100,1);
                                }

                        }
                        if(!stop) delay(100,1);          //关机时、电源低于10%时,电机恢复原位,可增加位置
                        else
                        {
                        MotorData=0xf0;
                        delay(2000,100);   //insert power manage
                        P1_0=0;
                        delay(2000,100);        //insert power manage
                        P1_0=1;
                        }
                }
                for(r=87;r>0;r--)
                {
                        for(m=0;m<8;m++)
                          {
                                   MotorData=phasecw[m];
                                delay(100,1);
                        }

                }
                MotorData=0xf0;
                if(!stop) delay(100,1);          //关机时,电机恢复原位 ,可增加位置
                else
                {
                        delay(2000,1000);
                        n=6;
                }
         }
}

上述源码word:

网友A:
如果项目关键,最好用标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单片机负责脉冲方向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项目关键,最好用标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单片机负责脉冲方向会更好点。

这个只是用来进行测试关键技术点,产品中会设计为1个整体的模块,程序会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