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传感器要用驱动程序吗 求帮助

楼主(2019-06-11):
求各位大神解

网友A(2021-06-19):
不需要,声音传感器是根环境声音大小,输出高/低电平,直接写就行了

网友B(2023-04-21):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声音传感器是根环境声音大小,输出高/低电平,直接写就行了

那能读取声音传感器数值并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