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看原理图推理出芯片,求大佬帮忙啊

楼主:
这个电路的芯片是PIC18F46K22, 从芯片的RES0,RES1引经过一个电阻链接到1脚,1脚4脚并的电容应该是去耦电容,1脚VCC4脚GND.这个只是猜测的,然后到光耦的输入级,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A(2019-06-11):
PIC18F46K22是单片机,光耦一般用在电源冷热隔离电路

网友B:
好像是可控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C18F46K22是单片机,光耦一般用在电源冷热隔离电路

是这个U3到底是什么

网友C:
是上面图中的那个U3

网友C:
那个U3好像是光耦继电器

网友D:
U3应该是可控硅之类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