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_oled显示屏+ds18b20 显示温度和时间 单片机程序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ic.h"
//#include "zifu.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temp.h"

/*******定义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count1=9;
unsigned int second0;
unsigned int second1;
unsigned int min0;
unsigned int min1;
unsigned int hour0;
unsigned int hour1;
unsigned char s[3];
unsigned char h1[1],h0[1],m1[1],m0[1],s1[1],s0[1];
/****************************************************/

bit flag = 0; //定义秒针闪烁的标志位

/**********************定义温度的参数变量*****************/
code unsigned char float_tab[16]={0,1,1,2,3,3,4,4,5,6,6,7,8,8,9,9};//小数表
unsigned int  Display_Digit[]={0,0,0,0};
unsigned char wendu=0;
unsigned char aa,bb;
unsigned char CurrentT=0;
unsigned char Temp_Value[]={0x00,0x00};
unsigned char DS18B20_IS_OK;
unsigned char bai[1],shi[1],ge[1];
/********************************************************/
/*  定时器0的配置**************************************/
void Timer0Init()                //定时50ms出发一次中断
{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00;
        TH0 = 0x4C;
        //TF0 = 0;
        TR0 = 1;
        ET0=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ount++;  //50毫秒触发一次
        if(count==20) //定时为1秒
        {
                count=0;second0+=1; flag=~flag;
        }
        if(second0>9)
        {
                second0=0;second1+=1;
        }
        if(second1>5)
        {
                second1=0;min0+=1;
        }
        if(min0>9)
        {
                min0=0;min1+=1;
        }
        if(min1>5)
        {
                min1=0;hour0+=1;
        }
        if(hour1<2)
        {
                if(hour0>9)
                {
                        hour0=0;hour1+=1;
                }

        }
        if(hour1==2)
        {
                if(hour0>3)
                {
                        second0=0;second1=0;
                        min0=0;min1=0;
                        hour0=0;hour1=0;
                }
        }

}

//读取温度
void Read_Temperature()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be);                                //读取温度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低八位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           //高八位
                DS18B20_IS_OK=1;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
        Initial_M096128x64_ssd1306();
        OLED_CLS();
        Delay_ms(5);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if((Temp_Value[1]&0xf8)==0xf8)                        //判断高5位,如果都为1则是负数
        {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如果为负数。高八位需要取反,第八位需要取反后加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Temp_Value[1]++;
                wendu = 1;

        }
        else{wendu = 0;}
         aa=Temp_Value[0]&0x0f;           //小数点后一位算法
         bb=aa*0.0625*10;
         CurrentT= ((Temp_Value[0]&0xf0)>>4) | ((Temp_Value[1]&0x07)<<4);         //整数值
         Display_Digit[1] = CurrentT/10; //百位          CurrentT%1000/100;
         Display_Digit[2] = CurrentT%10;          //十位          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3] =  bb%10;                  //个位          CurrentT%10;

                OLED_P8x16Str(0,0,"PARA_SYSTEM-V0");

                OLED_ShowCHinese(0,2,0);   //当
                OLED_ShowCHinese(16,2,1);  //前
                OLED_ShowCHinese(32,2,2);  //温
                OLED_ShowCHinese(48,2,3);  //度
                OLED_P8x16Str(64,2,":");

                //当温度为负数的时候,显示-号
          if(wendu==1)
                {
                 OLED_P8x16Str(72,2,"-");

                }
                else
                {
                         OLED_P8x16Str(72,2," ");
                }

                sprintf(bai,"%d",Display_Digit[1]);
    OLED_P8x16Str(80,2,bai);
          sprintf(shi,"%d",Display_Digit[2]);
    OLED_P8x16Str(88,2,shi);
                OLED_P8x16Str(96,2,".");
                sprintf(ge,"%d",Display_Digit[3]);
    OLED_P8x16Str(104,2,ge);

                OLED_ShowCHinese(0,4,4);   //时
                OLED_ShowCHinese(16,4,5);  //间
                OLED_P8x16Str(32,4,":");

                sprintf(h1,"%d",hour1);
    OLED_P8x16Str(40,4,h1);
                sprintf(h0,"%d",hour0);
    OLED_P8x16Str(48,4,h0);

                if(flag==1)
                {
                        OLED_P8x16Str(56,4,":");
                }
                else
                {
                        OLED_P8x16Str(56,4," ");
                }

                sprintf(m1,"%d",min1);
    OLED_P8x16Str(64,4,m1);
                sprintf(m0,"%d",min0);
    OLED_P8x16Str(72,4,m0);

                if(flag==1)
                {
                        OLED_P8x16Str(80,4,":");
                }
                else
                {
                        OLED_P8x16Str(80,4," ");
                }

                sprintf(s1,"%d",second1);
    OLED_P8x16Str(88,4,s1);
                sprintf(s0,"%d",second0);
    OLED_P8x16Str(96,4,s0);

                Delay_ms(10);

        }

}

layout示意图

视频展示效果

程序

网友A(2019-11-28):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B(2019-12-31):
学习,正想显示温度

网友C(2020-03-16):
请问12864的驱动程序是怎么写啊,能给我个例成和新手能够看懂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D(2020-07-20):
OLED_P8x16Str  大神请问,这个函数是显示小数的吗

网友E:
DIY精神万岁!

网友F(2021-04-11):
引用 网友D:
OLED_P8x16Str  大神请问,这个函数是显示小数的吗

这个是OLED显示字符串的,它第一行就是显示引号里面的字符串

网友G(2021-09-20):
正想学习彩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