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与安卓手机该如何通信?

楼主(2019-06-11):
我目前是使用cp2102作为转换芯片,但是安卓手机无法识别到设备,PC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A:
用蓝牙模块与手机通讯,蓝牙与单片机RXRY连接

网友B:
要想和手机无线通信,可以采用 WIFI 或 蓝牙

网友C:
蓝牙,网络都行,串口不行,没root权限

网友D:
使用这个APP http://www.downcc.com/soft/70789.html 手机需要支持OTG功能

网友E:
WiFi我感觉不错

网友F:
蓝牙,网络,usb都行啊,单纯MCU的话建议用USB。

网友G:
加2G/3G/4G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H:
用蓝牙和wifi都可以,我都实现过

网友I:
WiFi和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