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MsTimer2 定時做三件事

楼主(2019-06-11):
/// 利用 MsTimer2 定時做三件事
#include <MsTimer2.h>
const int intA = 250;  //每 250 ms 做一次 myJobOne
const int intB = 250;  // 每 250 ms 做一次 myJobTwo
int int38 = 1000; // 每 1 秒做一次 myJob666; 沒規定說必須用 const :-)
int led2 = 8;  // pin 8
int led3 = 7;  // pin 7
const int INTERVAL = 1;   // 0.001 秒 = 1ms
void ggyy( ) {
   static unsigned int gy = 0;
   ++gy;
   if( gy % intA == 0) myJobOne( );
   if( gy % intB == 0) myJobTwo( );
   if( gy % int38 == 0) myJob666( );
}
void setup( ) {
  pinMode(13, OUTPUT);
  pinMode(led2, OUTPUT);  pinMode(led3, OUTPUT);
  MsTimer2::set(INTERVAL, ggyy); // INTERVAL ms
  MsTimer2::start( );
}
void loop( ) {
  // 這次 loop( ) 內故意甚麼都不寫
}
void myJobOne( ) {
   static int gy = 0;
   gy = 1- gy;  // toggle 0, 1
   digitalWrite(13, gy);  // pin 13 LED
}
void myJobTwo( ) {
   static int gy = 1; // 故意與 myJobOne 內gy不同 !
   gy = 1- gy;  // toggle 0, 1
   digitalWrite(led2, gy);  // pin 8 LED
}
void myJob666( ) {
   static int gy = 0;
   gy = 1- gy;  // toggle 0, 1
   digitalWrite(led3, gy);  // pin 7 LED
}

网友A:
 // 這次 loop( ) 內故意甚麼都不寫

请教这么做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