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矩阵+计算器程序(有详细代码注释)

楼主(2019-06-11):
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利用4X4矩阵键盘和1602设计一个计算器
要求:可以实现至少三位数以内之的 加、减、乘、除
(小数、负数可以不考虑)
二、1602显示部分:

第一行:显示键盘输入的数字和运算符号
第二行:显示 “=”+“计算结果”

在输入数据进行计算时,如果有输入错误情况可以按“清除”键,把输错的数清掉,之后可以继续输入正确的数进行计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keypo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1602.h"

float code dofly_code[]={'0','1','2','3','4','5','6','7','8','9','-','*','C','=','+','/'};//转换成液晶显示的字符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i,j,k,key_flag,n;
        int sum_1,sum_2,sum,sums;
        bit aa = 0;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while(1)
        {
                key = keynum();
                 if(key!=0xff)
                        {
                                if(key < 10)                //显示0~9的数值
                                {
                                        if(aa == 0 )        //第一次累加sum_1的值
                                        {
                                                   sum_1 = sum_1*10 + key;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1/1000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1/100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1/10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1/1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1%10]);
                                        }
                                        if(aa == 1 )        //第二次累加sum_2的值
                                        {
                                                sum_2 = sum_2*10 + key;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2/1000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2/100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2/10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2/10%10]);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sum_2%10]);
                                        }
                                }
                                else if(key == 10 || key == 14 || key == 11 || key == 15)                 //第二个数的累加,显示运算符号
                                {
                                        key_flag = key;                        //记录+-*/
                                        aa = 1;                                        //开始第二个数累加
                                        LCD_Write_Char(0+i,0+j,dofly_code[key]);//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
                                if(key == 13)                //如果按下等于号
                                {
                                        LCD_Write_Char(0,1+j,dofly_code[key]);//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switch (key_flag)
                                                {
                                                        case 14:
                                                                sum = sum_1 + sum_2;
                                                                break;
                                                        case 10:
                                                                sum = sum_1 - sum_2;
                                                                break;
                                                        case 11:
                                                                sum = sum_1 * sum_2;
                                                                break;
                                                        case 15:
                                                                sum = sum_1 / sum_2;
                                                                break;
                                                }
                                                sums = sum;                        //检测sum是几位数字
                                                while(sums)
                                                        {
                                                                n++;
                                                                sums/=10;
                                                    }
                                                        switch (n)                //显示消隐
                                                                {
                                                                        case 5:
                                                                                LCD_Write_Char(n-4,1+j,dofly_code[sum/10000%10]);
                                                                        case 4:
                                                                                LCD_Write_Char(n-3,1+j,dofly_code[sum/1000%10]);
                                                                        case 3:
                                                                                LCD_Write_Char(n-2,1+j,dofly_code[sum/100%10]);
                                                                        case 2:
                                                                                LCD_Write_Char(n-1,1+j,dofly_code[sum/10%10]);
                                                                        case 1:
                                                                                LCD_Write_Char(n-0,1+j,dofly_code[sum%10]);
                                                                                break;
                                                                        case 0:
                                                                                LCD_Write_Char(1,1+j,dofly_code[0]);
                                                                }
                                }
                                if(key == 12)                                //清除错误输入
                                {
                                        k++;
                                        LCD_Write_Com(0x10);                //对应了光标向左移动一格。整体的画面不滚动
                                        LCD_Write_Com(0x04);                //地址指针减一,比如第一个字符写入8FH,则下一个字符会写入8EH;屏幕上的内容不滚动
                                        i = i - k-1;
                                        if(aa == 0)                                        //清除第一个数字
                                                {
                                                        sum_1 = sum_1*k/10;
                                                }
                                        else if (aa == 1)                        //清除第二个数字
                                                {
                                                        sum_2 = sum_2*k/10;
                                                }
                                        k = 0;
                                        LCD_Write_Com(0x06);                //光标后移
                                }
                                else
                                {
                                        LCD_Write_Com(0x06);        //地址指针加一,如第一个字符写入80H,下一个字符会写入81H;内容不会移动
                                }
                                i++;
                        if(i==16)//如果第一行显示满,转到第二行
                          {
                           i=0;j++;
                           if(j==2)//如果2行都显示满,清屏后重新从第一行显示
                           {
                                  j=0;
                           }
                   }
        }
        }
}

网友A(2021-05-26):
定义字符的数字如何加减乘除?

网友B(2024-02-28):
感谢分享,提供了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