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ULN2003和直流电机&L298驱动与正反转实验,单片机代码加仿真

楼主(2019-06-11):
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能够单独工作,仿真开始,两个电机均不转动,然后通过按键控制对应的点击正反转,代码清晰,作者留有添加电机控速的代码空间,并且可以很简单的加入代码控速模块。
其中还有一些小细节,直流电机反转的时候,无法对步进电机进行操作,即在直流电机反转过程中,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按钮无效。其余情况下,可随意控制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系统还有工作指示灯,对应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工作情况。
此外,还提供了一个声光报警系统,当单刀双掷开关拨至阻塞时,电路报警,电路警示灯亮,蜂鸣器响,两个电机立刻停止工作。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用户按键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6;

sbit danger=P3^2;

sbit beez=P2^2;

sbit PWM1=P3^3;
sbit PWM2=P3^4;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uchar code F_Rotation[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步进电机驱动

uchar i;
uint flag1,flag2,flag3,flag4;
/******************************************************************/
/*                   延时函数Xms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独立按键扫描函数                                  */
/******************************************************************/
void keyscan()
{
        P3=0xff;//拉高P3,以读取P3口值
        if(key1==0)//键1被按下
        {
                delay(5);//延时消抖
                if(key1==0)
                {
                        flag1++;
                        flag1%=2;
                }
                while(!key1);
                delay(5);//延时消抖
                while(!key1);//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flag2++;
                        flag2%=2;
                }
                while(!key2);
                delay(5);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flag3++;
                        flag3%=2;
                }
                while(!key3);
                delay(5);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flag4++;
                        flag4%=2;
                }
                while(!key4);
                delay(5);
                while(!key4);
        }
}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X0=1;
        ET0=0;

        TH0=(65536-(14648))/256;
        TL0=(65536-(14648))%256;

        TR0=0;

        while(1)
        {
                //步进正转
                keyscan();
                while(flag1==1)
                {
                        led1=0;
                        keyscan();
                        if(!flag1){ led1=1; led2=1; break;}
                        if(flag2){ led1=1; led2=1; flag1=0; break;}
                        if(flag3){ led1=1; led2=1; flag1=0; break;}
                        if(flag4){ led1=1; led2=1; flag1=0; break;}
                        for(;i<8;i++)
                        {
                                keyscan();
                                P1 = F_Rotation[i];
                                if(!flag1){ led1=1; led2=1; break;}
                                if(flag2){ led1=1; led2=1; flag1=0; break;}
                                if(flag3){ led1=1; led2=1; flag1=0; break;}
                                if(flag4){ led1=1; led2=1; flag1=0; break;}
                                delay(100);
                        }
                        i=0;
                        led1=1;
                }
                //步进反转
                keyscan();
                while(flag2==1)
                {
                        led1=0;
                        keyscan();
                        if(flag1){ led1=1; led2=1; flag2=0; break;}
                        if(!flag2){ led1=1; led2=1; break;}
                        if(flag3){ led1=1; led2=1; flag2=0; break;}
                        if(flag4){ led1=1; led2=1; flag2=0; break;}
                        for(;i>0;i--)
                        {
                                keyscan();
                                P1 = F_Rotation[i];
                                if(flag1){ led1=1; led2=1; flag2=0; break;}
                                if(!flag2){ led1=1; led2=1; break;}
                                if(flag3){ led1=1; led2=1; flag2=0; break;}
                                if(flag4){ led1=1; led2=1; flag2=0; break;}
                                delay(100);
                        }
                        i=8;
                        led1=1;
                }
                //直流正转
                keyscan();
                while(flag3==1)
                {
                        led2=0;
                        keyscan();
                        if(flag1){ led1=1; led2=1; flag3=0; break;}
                        if(flag2){ led1=1; led2=1; flag3=0; break;}
                        if(!flag3){ led1=1; led2=1; break;}
                        if(flag4){ led1=1; led2=1; flag3=0; break;}
                        PWM1=0;
                        PWM2=0;
                        delay(100);
                        PWM1=1;
                        delay(100);
                        led2=1;
                }
                //直流反转
                keyscan();
                while(flag4==1)
                {
                        led2=0;
                        keyscan();
                        if(flag1);
                        if(flag2);
                        if(flag3){ led1=1; led2=1; flag4=0; break;}
                        if(!flag4){ led1=1; led2=1; break;}
                        PWM1=0;
                        PWM2=0;
                        delay(100);
                        PWM2=1;
                        delay(100);
                        led2=1;
                }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while(danger==0)
        {
                beez=0;
                led1=1;
                led2=1;
                while(!danger);
                beez=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