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点阵屏左移的程序16*32,用的138和595 多余5个字就没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9-06-11):
最近学着写了一个LED点阵屏左移的程序16*32,用的138和595,可是在定义字模数组的时候只能定义5个字,多于5个字就没有显示,五个字以内就正常,请
大神们给予指点,
以下是源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SDA_G =P4^1; //
sbit SDA_R =P4^5;//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HCP =P0^6;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STCP =P4^6;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sbit IA=P2^0;//
sbit IB=P2^1;  //
sbit IC=P2^2; //
sbit ID=P2^3;//
sbit OE=P4^4; //
//uint   uiAllData;
uchar  Move,line,Speed;
uint   zimuo;
uchar  BUFF[20];                                   //缓存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in_data();                                   // 调整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                                   // 发送移动数据

uchar code hanzi[]={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
...

};
/******************************************************/
/*****不影响其他端口的扫描*************************/
void scan(uchar Value)
{
        switch(Value)
        {case  0: {IA=0;IB=0;IC=0;ID=0;};break;
                  case  1:{IA=1;IB=0;IC=0;ID=0;};break;
                   case  2:{IA=0;IB=1;IC=0;ID=0;};break;
                    case  3: {IA=1;IB=1;IC=0;ID=0;};break;
             case  4: {IA=0;IB=0;IC=1;ID=0;};break;
                      case  5: {IA=1;IB=0;IC=1;ID=0;};break;
                       case  6: {IA=0;IB=1;IC=1;ID=0;};break;
                        case  7:{IA=1;IB=1;IC=1;ID=0;};break;
                 case  8: {IA=0;IB=0;IC=0;ID=1;};break;
                       case  9:  {IA=1;IB=0;IC=0;ID=1;};break;
                      case 10:{IA=0;IB=1;IC=0;ID=1;};break;
                     case 11: {IA=1;IB=1;IC=0;ID=1;};break;
            case 12: {IA=0;IB=0;IC=1;ID=1;};break;
                  case 13:{IA=1;IB=0;IC=1;ID=1;};break;
                 case 14:{IA=0;IB=1;IC=1;ID=1;};break;
            case 15:{IA=1;IB=1;IC=1;ID=1;};break;
           default:break;
        }
}
/**************************延时***********************/

void DelayMs(void)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4SW=0x70;
    P2M1=0x00;P2M0=0x0f;
        P4M1=0x00;P4M0=0xff;
        P3M1=0x00;P3M0=0x80;
        zimuo=0;
    Move=0;
        SHCP=0;
        STCP=0;
        Timer0Init();
        line=0;
   while(1)
  {

         while(zimuo<128)
    {
           while(Move<16)
     {
             for(Speed=0;Speed<15;Speed++)
             {

                    for(line=0;line<16;line++)
                          {
                                in_data();        //
                                rxd_data(); //
                                scan(line); //
                                OE=1;//
                                DelayMs();
                                OE=0;

                  }
                 }
         Move++;
             }
      Move=0;
         zimuo=zimuo+32;
    }
     zimuo=0;
    }
}

/********************************************************         */

void in_data(void)
{
uchar s;
        for(s=0;s<8;s++)
        {
                 BUFF[2*s]=hanzi[zimuo+32*s+2*line];
                 BUFF[2*s+1]=hanzi[zimuo+1+32*s+2*line];
        }
}

/***********************发送移动的数据************************  */
void rxd_data(void)
{
uchar h;
uchar inc,tempyid,temp,k;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h=0+inc;h<4+inc;h++)
        {
         if(Move<8)
       tempyid=Move;
     else
     tempyid=Move-8;
         temp=(BUFF[h]>>tempyid)|(BUFF[h+1]<<(8-tempyid));
         temp=~temp;
             for(k=0;k<8;k++)
               {
                                SHCP=0;
                           if(temp&0x01==0x01)
                            {
                                  SDA_G=1;
                                }
                           else
                           {
                                    SDA_G=0;
                           }

                          // SDA_G=(bit)(temp&0x01);
                          temp=temp>>1;
                          SHCP=1;
                            _nop_();
                  _nop_();

    }
    STCP=1;
        STCP=0;
   }
   }

网友A:
显示的方案不巧妙。

网友B:
代码里面有点问题,具体可以问我

网友C:
while(zimuo<128)    128/32=4,改大128,必须是32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里面有点问题,具体可以问我

你好,请老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初学者要学习的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方案不巧妙。

老师,能指点一二吗?我是一个初学者,

楼主:
六个字改成192也不行,没有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六个字改成192也不行,没有显示,

你可以参考我的贴,我有一个16x16扩展成16x32的教学贴。有仿真。代码有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