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接收程序Altium Designer PCB原理图

楼主(2019-06-11):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typedef unsigned char u8;typedef unsigned int u16;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                全局变量声明------------------------------------------------*/u8 code table[16]={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共阳极数码管段选编码                                        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管段选编码                                        };u8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处理OK,接收OK
u8 IRcord[4];u8 irdata[33];/*------------------------------------------------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static u8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头码的持续时间的范围,33(8.448ms)<63(16.128ms),            i=0;                    irdata[ 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33是33位的意思,包括32位的数据和一位的头码。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装初值  TL0=0x00;   ET0=1;    //开中断  TR0=1;    }/*------------------------------------------------                  外部中断0初始化------------------------------------------------*/void EX0init(void){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键值处理------------------------------------------------*/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前两个是用户码,最后一个是反码,第三个才是真正的数据码。                 {                         case 0x16:P0=table[0];break;//0 按下遥控器上面0-9的按键,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0c:P0=table[1];break;//1                          case 0x18:P0=table[2];break;//2                         case 0x5e:P0=table[3];break;//3                         case 0x08:P0=table[4];break;//4                         case 0x1c:P0=table[5];break;//5                         case 0x5a:P0=table[6];break;//6                         case 0x42:P0=table[7];break;//7                         case 0x52:P0=table[8];break;//8                         case 0x4a:P0=table[9];break;//9                         case 0x19:P0=table[10];break;                         case 0x0d:P0=table[11];break;                         case 0x07:P0=table[12];break;                         case 0x15:P0=table[13];break;                         case 0x09:P0=table[14];break;                         case 0x44:P0=table[15];break;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红外码值处理------------------------------------------------*/void Ir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分析出那些是1那些是0{   u8 i, j, k;  u8 cord,value;
  k=1;        //前导码没数据,从第二个开始,就是用户码开始。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  //低电平下降沿到下一个下降沿的宽度是0.56+0.565=1.125ms,高电平则是0.56+1.69=2.25ms,同样我们也给出一个范围用于区分它们,可以这样识别 (1.125ms + 2.25ms )/ 2=1.68ms,                        //大于1.68为高,小于1.68为低。                                  //假设使用12M晶振 定时器的单位数值时1us,使用8位定时器自动重装,将得到每个定时周期0.256ms的时长, 1.68/0.256=6.59,约等于7.也就是 定时器0计数次数。            value|=0x80;//最高位就给1,                        if(j<8)                    {                         value>>=1;                        }           k++;         }     IRcord[ 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主函数------------------------------------------------*/void main(void){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P0=0xff;;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pcb

网友A(2019-11-24):
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