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基本触发器,异步触发器,同步触发器有什么区别联系?

楼主(2019-06-11):
同学们,锁存器与基本触发器,异步触发器,同步触发器有什么区别联系

网友A:
这是数电的基本知识,基本触发器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指什么触发器。但是从结构上说,单一功能的触发器就可以认为是基本触发器如R-S触发器,J触发器,D触发器等等。你所说的同步和异步,是按照触发方式分类的,也就是在组合的时候,触发器是否是同时动作,或者先后动作的区别。要说联系的话,只能说都是触发器吧。锁存器也是由触发器构成的,触发器是构成数字电路的最基本单元电路。同时由锁存器和触发器又可以构成寄存器之类的电路。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先清除概念,比如这些数电最基本的,要从原理上去理解,才能更深刻的记住知识点。

网友B:
看原理图理解会更深。

楼主:
有什么包含于背包含的关系吗

网友C:
区别
1. 锁存器,对电平敏感
2. 触发器 , 对边沿敏感

网友D:
锁存器是锁住数据,什么时候锁住数据呢,就是在输入端没有输入的时候,这时,输出端依然可以有输出;触发器是这么回事,就像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时钟信号,时钟信号是一下高电平一下低电平,循环,触发器在时钟为1的时候,也就是高电平时会将输入端的数据送到输出端。
异步触发器由电平触发,异步触发器不含时钟(CP),自然不受CP控制.
同步触发器由时钟结合电平触发,一般在时钟(CP)的上升沿时刻,若置位或复位电平有效,则触发。
两者符号也不同,异步触发器没有时钟,而同步触发器有时钟。

网友E:
锁存器是一种脉冲电平敏感的存储单元。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使能性的锁存电平功能,即在使能信号有效时,可以锁住输出信号保持不变,而在使能信号失效时,输出与输入相同,等效于一个输出缓冲器。 触发器又叫双稳态触发器,随着输入的变化,输出会产生对应的变化。它通常是由至少两个相同的门电路构成的具有反馈性质的组合逻辑电路。应用中为了使触发过程容易控制,而做成由时钟触发控制的时序逻辑电路。常见的有SR触发器,D触发器,JK触发器。触发器通常有两种状态,保持态和转化态,分别对应两种输入情况,在保持态下输出会维持在当前状态不改变,而在转化态下输出会按规律顺序改变。

网友F:
锁存器与触发器的区别
锁存器同其所有的输入信号相关,当输入信号变化时锁存器就变化,没有时钟端;触发器受时钟控制,只有在时钟触发时才采样当前的输入,产生输出。
锁存器由电平触发,非同步控制。在使能信号有效时锁存器相当于通路,在使能信号无效时锁存器保持输出状态。触发器由时钟沿触发,同步控制。
锁存器对输入电平敏感,受布线延迟影响较大,很难保证输出没有毛刺产生;触发器则不易产生毛刺。

网友G:
锁存器是一种对脉冲电平(也就是0或者1)敏感的存储单元电路,而触发器是一种对脉冲边沿(即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敏感的存储电路。
异步触发器由电平触发,异步触发器不含时钟(CP),自然不受CP控制
同步触发器由时钟结合电平触发,一般在时钟(CP)的上升沿时刻,若置位或复位电平有效,则触发。
两者符号也不同,异步触发器没有时钟,而同步触发器有时钟。

网友H:
锁存器同其所有的输入信号相关,当输入信号变化时锁存器就变化,没有时钟端;触发器受时钟控制,只有在时钟触发时才采样当前的输入,产生输出。
锁存器由电平触发,非同步控制。在使能信号有效时锁存器相当于通路,在使能信号无效时锁存器保持输出状态。触发器由时钟沿触发,同步控制。
锁存器对输入电平敏感,受布线延迟影响较大,很难保证输出没有毛刺产生;触发器则不易产生毛刺。

网友I:
同步触发是要等时钟沿到达才执行,异步触发是允许在时钟沿外触发的。

网友J:
同步触发器和异步触发器都属于基本触发器的范畴,两者的区别是它们是否公用一个时钟,如果时钟频率相等就是同步触发器,不相等就是异步触发器。
锁存器也是利用触发器实现的,就是利用触发器在电平变化时才会将数据送到输出端,所以在电平没有变化时就可以把数据暂时存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