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花样显示之折线图 STM32源程序

楼主(2019-06-11):
用STM32F103C8T6驱动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折线图,可以用于显示温读,湿度等数据,让数据的变化更直观,界面更炫酷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OLED_I2C.h"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1[];

unsigned char BMP2[8192];

//将128*8的数组转为128*64
void Change_to_12864(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n,BMP3[1024];
        for(y=0;y<64;y=y+8)
        {
                for(x=0;x<128;x++)
                {
                        BMP3[j]=BMP[j];
                        for(n=0;n<8;n++)
                        {
                                        if(BMP3[j]&0x01)
                                        BMP2[x+(y+n)*128]=1;
                                        BMP3[j]=BMP3[j]>>1;
                        }
                        j++;
                }
        }
}
//将128*64的数组转为128*8
void Change_to_1288(unsigned char BMP4[])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n,temp;

        for(y=0;y<64;y=y+8)
        {
                for(x=0;x<128;x++)
                {
                        for(n=0;n<8;n++)
                        {
                                        temp|=BMP4[x+(y+n)*128]<<7;
                                        if(n<7)
                                        temp=temp>>1;
                        }
                        BMP1[j]=temp;
                        temp=0;
                        j++;
                }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BMP2[uRow+uCol*128]=1;//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显示全屏
void OLED_Fast(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for(y=0;y<8;y++)
        {
                OLED_SetPos(0,y);
    for(x=0;x<128;x++)
                {
                        WriteDat(BMP[j]);
                        j++;
                }
        }
}

//显示折线图
void ZX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2=0;
        unsigned char x,y;
        LCD_DrawLine(122,63-num2,126,63-num);//画线
        num2=num;
        Change_to_1288((unsigned char *)BMP2);
        for(x=0;x<124;x++)//画横轴和横轴刻度
        {
                if(x%8==0&&x!=0)
                BMP1[x+7*128]|=0xC0;
                else
                BMP1[x+7*128]|=0x80;
        }
        for(y=0;y<8;y++)//画纵轴
        {
                BMP1[y*128]|=0xFF;
        }
        for(y=0;y<8;y++)//画纵轴刻度
        {
                BMP1[1+y*128]|=0x80;
        }
        for(y=0;y<64;y++)//图像左移4个像素
        {
    for(x=0;x<124;x++)
                {
                        BMP2[x+y*128]=BMP2[x+y*128+4];
                }
        }
        for(y=0;y<64;y++)//清除最右边的一条画线
        {
    for(x=124;x<128;x++)
                {
                        BMP2[x+y*128]=0;
                }
        }
}

//LED状态设置函数
void led_set(u8 sta)
{
        LED1=sta;
}
//函数参数调用测试函数
void test_fun()
{
        OLED_DrawBMP(0,0,128,8,(unsigned char *)BMP1);
}
int main(void)
{
         u8 y;
         u8 s[17]={44,48,55,50,53,31,40,49,48,42,38,38,25,29,46,39,47};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usmart_dev.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OLED_CLS();
          while(1)
        {
                ZXT(s[y]);//输入0到63的数
                OLED_Fast((unsigned char *)BMP1);
                y++;
                if(y==17)y=0;
                delay_ms(100);
        }
}

网友A(2019-10-06):
像这种折线图的应用还是比较广的,一般人机交互这块用的比较多一点,比如楼主的显示温度与时间的关系,还可以用来展示某一时段的用电量等等。所以说,一般我们用到人机界面展示数据的时候,这种会比纯显示数据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