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h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9-06-12):
这几天刚好用51做了一个lcd1602显示的温度器,过程还算顺利,现在附上1602的源代码
引脚都是根据开发板上定义的,lcd1602的显示较数码管可以说更为简单,在初始化之后,只要先写入指令,然后再直接写入数据就行,
相对于数码管需要段码和位码选择显示方便了很多,显示的功能也更为强大

lcd1602.h
#ifndef _1602_H_
#define _1602_H_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 P0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E = P2^7;

void delay(uint c);
void Init_1602();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Init1();
void Init2();

#endif

lcd1602.c
#include"lcd1602.h"

void delay(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 = 0;
    RS = 0;
    RW = 0;

    LCD = com;
    delay(1);

    E = 1;
    delay(5);
    E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E = 0;
    RS = 1;
    RW = 0;

    LCD = dat;
    delay(1);

    E = 1;
    delay(5);
    E = 0;
}

void Init_1602()
{
    delay(1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
    delay(5);
}

void Init1()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T');
    write_com(0x81);
    write_dat('e');
    write_com(0x82);
    write_dat('m');
    write_com(0x83);
    write_dat('p');
    write_com(0x84);
    write_dat(':');
}

void Init2()
{
    write_com(0xc1);
    write_dat('T');
    write_com(0xc2);
    write_dat('H');
    write_com(0xc3);
    write_dat(':');
    write_com(0xc8);
    write_dat('T');
    write_com(0xc9);
    write_dat('L');
    write_com(0xca);
    write_dat(':');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工程文件吗?

网友B:
支持楼主!我也没怎么好好玩过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