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制作38K红外遥控的代码相关问题

楼主(2019-06-12):
这个写输出效果接近于38K方波

如果写成

出来的效果就成了。

高电平时间多了5uS.
如果不循环调用函数。
红外起始信号。9ms就可重复写342次吗???
代码中每位数所0.56mS,就需要重复写21次呀。
如果不使用循环调用函数。写出来的程序。
51单片机容量,还以写进进去吗???

如果这样写去掉6次。

这样一直输出还可以,如果加个变量统计次数,计算时间。高电平时间又变长了怎么办呀。

加个变量,计时做开始信号。加个变量,计时做开始信号。

高电平时间22uS

多了9uS.

程序中已经去掉了6个空指令,
还有6个空指令。
高电平时间还多。9uS如何处理呀。
全去掉,高电平的时间还是多呀。

全部去掉

高电平的时间是15.75uS还是多2.6uS.
还个问题,怎么怎么办呀。

38K高低电平,各占13.157uS.
这个时间是按38K来计算的。
红外一体接收头,接收38K-----40K之间载波。
电平时间可以再短一些。不能再长了。
定时中断产生38K.
反复中断压栈时间就处理不过来。

网友A:
一开始的设计方案就不对!

网友A:
加上对单片机的了解不够,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B:
51单片机本身执行周期就长,加上你要求这么高的精度,有点难搞。你所看到的高电平多一点,是因为从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过程中会有波动,也就是常说的抖动,你要从原理上去分析,试着用去抖动的方法来完成。很简单就是判断一下,让它变换的更迅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对单片机的了解也肤浅,问题就出来了。

如何解决呀。让单片机只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不产生38K方波吗。
单片机,外部再加一个,38K方波产生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本身执行周期就长,加上你要求这么高的精度,有点难搞。你所看到的高电平多一点,是因为从低电平到 ...

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详细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对单片机的了解也不够,问题就出来了。

说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D:
38K赫兹载波,每26us取反一次,用中断与子函数配合着用,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 QQ:  800003751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用户可以在宏定义中改变MCU主时钟频率. 范围 8MHZ ~ 33MHZ.

红外接收程序。模拟市场上用量最大的NEC的编码。

用户可以在宏定义中指定用户码.

使用PCA2高速输出产生38KHZ载波, 1/3占空比, 每个38KHZ周期发射管发射9us,关闭16.3us.

使用开发板上的16个IO扫描按键, MCU不睡眠, 连续扫描按键.

当键按下, 第一帧为数据, 后面的帧为重复争,不带数据, 具体定义请自行参考NEC的编码资料.

键释放后, 停止发送.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TH2  = 0xD6;
sfr TL2  = 0xD7;
sfr IE2   = 0xAF;
sfr INT_CLKO = 0x8F;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P_SW1 = 0xA2;
sfr P_SW2 = 0xBA;
sfr S2CON = 0x9A;
sfr S2BUF = 0x9B;

sfr ADC_CONTR = 0xBC;   //带AD系列
sfr ADC_RES   = 0xBD;   //带AD系列
sfr ADC_RESL  = 0xBE;   //带AD系列
sfr P1ASF = 0x9D;   //只写,模拟输入(AD或LVD)选择

sfr CCON = 0xD8;    //
sbit CCF0  = CCON^0;    //PCA 模块0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1  = CCON^1;    //PCA 模块1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2  = CCON^2;    //PCA 模块2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R    = CCON^6;    //1: 允许PCA计数器计数,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F    = CCON^7;    //PCA计数器溢出(CH,CL由FFFFH变为0000H)标志。PCA计数器溢出后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fr CMOD = 0xD9;    //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M2 = 0xDC;  //PCA模块2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2L = 0xEC;  //PCA模块2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H     = 0xF9;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CCAP2H = 0xFC;      //PCA模块2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 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 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 PWM寄存器。

sbit PPCA   = IP^7;

sfr P4   = 0xC0;
sfr P5   = 0xC8;
sfr P6   = 0xE8;
sfr P7   = 0xF8;
sfr P1M1 = 0x91;    //PxM1.n,Px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1M0 = 0x9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sbit P50 = P5^0;
sbit P51 = P5^1;
sbit P52 = P5^2;
sbit P53 = P5^3;
sbit P54 = P5^4;
sbit P55 = P5^5;
sbit P56 = P5^6;
sbit P57 = P5^7;

/*************  红外发送相关变量    **************/
#define User_code   0xFF00      //定义红外用户码

sbit    P_IR_TX   = P3^7;   //定义红外发送端口

u16     PCA_Timer2; //PCA2软件定时器变量
bit     B_Space;    //发送空闲(延时)标志
u16     tx_cnt;     //发送或空闲的脉冲计数(等于38KHZ的脉冲数,对应时间), 红外频率为38KHZ, 周期26.3us
u8      TxTime;     //发送时间

/*************  IO口定义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  IO键盘变量声明  **************/

u8  IO_KeyState, IO_KeyState1, IO_KeyHoldCnt;   //行列键盘变量
u8  KeyHoldCnt; //键按下计时
u8  KeyCode;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DisableHC595(void);
void    IO_KeyScan(void);
void    PCA_config(void);
void    IR_TxPulse(u16 pulse);
void    IR_TxSpace(u16 pulse);
void    IR_TxByte(u8 dat);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CA_config();

    EA = 1;                     //打开总中断

    DisableHC595();     //禁止掉学习板上的HC595显示,省电

    while(1)
    {
        delay_ms(30);       //30ms
        IO_KeyScan();

        if(KeyCode != 0)        //检测到键码
        {
            TxTime = 0;
                                //一帧数据最小长度 = 9 + 4.5 + 0.5625 + 24 * 1.125 + 8 * 2.25 = 59.0625 ms
                                //一帧数据最大长度 = 9 + 4.5 + 0.5625 + 8 * 1.125 + 24 * 2.25 = 77.0625 ms
            IR_TxPulse(342);    //对应9ms,同步头       9ms
            IR_TxSpace(171);    //对应4.5ms,同步头间隔 4.5ms
            IR_TxPulse(21);     //开始发送数据          0.5625ms

            IR_TxByte(User_code%256);   //发用户码高字节
            IR_TxByte(User_code/256);   //发用户码低字节
            IR_TxByte(KeyCode);         //发数据
            IR_TxByte(~KeyCode);        //发数据反码

            if(TxTime < 56)     //一帧按最大77ms发送, 不够的话,补偿时间     108ms
            {
                TxTime = 56 - TxTime;
                TxTime = TxTime + TxTime / 8;
                delay_ms(TxTime);
            }
            delay_ms(31);

            while(IO_KeyState != 0) //键未释放
            {
                IR_TxPulse(342);    //对应9ms,   同步头        9ms
                IR_TxSpace(86);     //对应2.25ms,同步头间隔    2.25ms
                IR_TxPulse(21);     //开始发送数据              0.5625ms
                delay_ms(96);
                IO_KeyScan();
            }
            KeyCode = 0;
        }
    }
}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3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isableHC595(void)
{
    u8  i;
    P_HC595_SER   = 1;
    for(i=0; i<20; i++)
    {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

/*****************************************************
    行列键扫描程序
    使用XY查找4x4键的方法,只能单键,速度快

   Y     P04      P05      P06      P07
          |        |        |        |
X         |        |        |        |
P00 ---- K00 ---- K01 ---- K02 ---- K03 ----
          |        |        |        |
P01 ---- K04 ---- K05 ---- K06 ---- K07 ----
          |        |        |        |
P02 ---- K08 ---- K09 ---- K10 ---- K11 ----
          |        |        |        |
P03 ---- K12 ---- K13 ---- K14 ---- K15 ----
          |        |        |        |
******************************************************/

u8 code T_KeyTable[16] = {0,1,2,0,3,0,0,0,4,0,0,0,0,0,0,0};

void IO_KeyDelay(void)
{
    u8 i;
    i = 60;
    while(--i)  ;
}

void    IO_KeyScan(void)    //50ms call
{
    u8  j;

    j = IO_KeyState1;   //保存上一次状态

    P0 = 0xf0;  //X低,读Y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f0;

    P0 = 0x0f;  //Y低,读X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0f);
    IO_KeyState1 ^= 0xff;   //取反

    if(j == IO_KeyState1)   //连续两次读相等
    {
        j = IO_KeyState;
        IO_KeyState = IO_KeyState1;
        if(IO_KeyState != 0)    //有键按下
        {
            F0 = 0;
            if(j == 0)  F0 = 1; //第一次按下
            else if(j == IO_KeyState)
            {
                if(++IO_KeyHoldCnt >= 20)   //1秒后重键
                {
                    IO_KeyHoldCnt = 18;
                    F0 = 1;
                }
            }
            if(F0)
            {
                j = T_KeyTable[IO_KeyState >> 4];
                if((j != 0) && (T_KeyTable[IO_KeyState& 0x0f] != 0))
                    KeyCode = (j - 1) * 4 + T_KeyTable[IO_KeyState & 0x0f] + 16;    //计算键码,17~32
            }
        }
        else    IO_KeyHoldCnt = 0;
    }
    P0 = 0xff;
}

/************* 发送脉冲函数 **************/
void    IR_TxPulse(u16 pulse)
{
    tx_cnt = pulse;
    B_Space = 0;    //发脉冲
    CCAPM2 = 0x48 | 0x04 | 0x01;    //工作模式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CR = 1;     //启动
    while(CR);
}

/************* 发送空闲函数 **************/
void    IR_TxSpace(u16 pulse)
{
    tx_cnt = pulse;
    B_Space = 1;    //空闲
    CCAPM2 = 0x48 | 0x01;   //工作模式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CR = 1;     //启动
    while(CR);
}

/*************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R_TxByte(u8 dat)
{
    u8 i;
    for(i=0; i<8; i++)
    {
        if(dat & 1)     IR_TxSpace(63), TxTime += 2;    //数据1对应 1.6875 + 0.5625 ms
        else            IR_TxSpace(21), TxTime++;       //数据0对应 0.5625 + 0.5625 ms
        IR_TxPulse(21);         //脉冲都是0.5625ms
        dat >>= 1;              //下一个位
    }
}

//========================================================================
// 函数: void   PCA_config(void)
// 描述: PCA配置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PCA_config(void)
{
    AUXR1   = (AUXR1 & ~0x30) | 0x10;   //切换IO口, 0x00: P1.2 P1.1 P1.0 P3.7,  0x10: P3.4 P3.5 P3.6 P3.7, 0x20: P2.4 P2.5 P2.6 P2.7

    CCON = 0x0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CCAPM2  = 0x48+ 1;  //工作模式 + 允许中断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CCAPM2 |= 0x04; //允许高速取反输出, 一般用在16位软件定时器
    PCA_Timer2 = 100;   //随便给一个小的初值
    CCAP2L = (u8)PCA_Timer2;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xL
    CCAP2H = (u8)(PCA_Timer2 >> 8); //后写CCAPxH

    PPCA = 1;   //高优先级中断
    CMOD  = (CMOD  & ~0xe0) | 0x08; //选择时钟源, 0x00: 12T, 0x02: 2T, 0x04: Timer0溢出, 0x06: ECI, 0x08: 1T, 0x0A: 4T, 0x0C: 6T, 0x0E: 8T
    CH = 0;
    CL = 0;
    CR = 0;
    tx_cnt = 2;
}

//========================================================================
// 函数: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描述: PCA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define D_38K_DUTY  ((MAIN_Fosc * 26) / 1000000UL + MAIN_Fosc / 3000000UL)  /*  38KHZ周期时间   26.3us */
#define D_38K_OFF   ((MAIN_Fosc * 17) / 1000000UL + MAIN_Fosc / 3000000UL)  /* 发射管关闭时间   17.3us */
#define D_38K_ON    ((MAIN_Fosc * 9) / 1000000UL)                           /* 发射管导通时间   9us */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7
{
    CCON = 0x4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但不关CR
    if(!B_Space)    //发送载波
    {                               //发送脉冲,交替装载TH0值,溢出时自动重装
        if(P_IR_TX)
        {
            PCA_Timer2 += D_38K_OFF;    //装载高电平时间    17.3us
            if(--tx_cnt == 0)   CR = 0; //pulse has sent,   stop
        }
        else    PCA_Timer2 += D_38K_ON; //装载低电平时间    9us
    }
    else    //发送暂停时间
    {
        PCA_Timer2 += D_38K_DUTY;   //装载周期时间  26.3us
        if(--tx_cnt == 0)   CR = 0; //空闲时间
    }
    CCAP2L = (u8)PCA_Timer2;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2H = (u8)(PCA_Timer2 >> 8); //后写CCAP0H
}

网友F:
做红外的话,单片机的精度可能不够,最好用STM32或者K60做,按着解码的步骤,获取高低电平的时间然后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K赫兹载波,每26us取反一次,用中断与子函数配合着用,没那么复杂的

13不是26.
26就成的19KHz了,不是38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没法用这,这个是什么型号的51呀。。。
怎么还有P5 IO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MCU 还是1T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_OUT = P0^0;                //红外发射引脚

//T1 13us产生一次中断 用于产生38K载波
//T0 方式1 16位  用于定时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0x21;         //T0 mode 1      T1 mode 2

        TH1=243;

        //特殊
        TL1=TH1;

        ET1=1;
        EA=1;
}
//发送引导码  发送方:9ms高电平 4.5ms低电平
void Send_Start_Bit(void)    //TR1的值=发送的电平
{
        //9ms 1
        TH0=0xDC;
        TL0=0xD9;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4.5ms 0
        TH0=0xEE;
        TL0=0x6E;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
//发送0
void Send_Bit_0(void)
{
        //0.565ms 1
        TH0=0xFD;
        TL0=0xCB;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0.565ms 0
        TH0=0xFD;
        TL0=0xCB;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
//发送1
void Send_Bit_1(void)
{
//0.565ms 1
        TH0=0xFD;
        TL0=0xCB;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1.685ms 0
        TH0=0xF9;
        TL0=0x6C;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

void Send_over(void)            //发送一个结束码,因为最后一个位只有遇到下降沿才能读取(发射端的上升沿)
{
//0.500ms 1                            //小于0.5ms 接收端很难识别到
        TH0=0xFE;
        TL0=0x0C;
        TR0=1;
        TR1=1;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0.500ms 0
        TH0=0xFE;
        TL0=0x0C;
        TR0=1;
        TR1=0;

        while(!TF0);

        TR1=0;
        TF0=0;
        TR0=0;

        IR_OUT=0;
}
//发送一字节 8位
void Send_Char()
{
        unsigned char i,j1,j2,j3,j4;
        j1=0xCC;
        j2=0x1D;
        j3=0x08;
        j4=0xF7;
        Send_Start_Bit();

Send_Bit_0();
  //发射引导吗
        for(i=0;i<8;i++)
        {
                if(j1&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1=j1>>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2&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2=j2>>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3&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3=j3>>1;

                //先发射低位
        }

        for(i=0;i<8;i++)
        {
                if(j4&1)
                        Send_Bit_1();
                else
                        Send_Bit_0();
                j4=j4>>1;

                //先发射低位
        }
        Send_over();

        //结束符
}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3
{
        IR_OUT=!IR_OUT;
}

void main()
{
        Init_Timer();
        while(1)
        {
        Send_Char();
        }

}

这个程序可以吗。。。仿真示波器,看着正常。做成电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