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写可重入函数

楼主(2019-06-12):
有没有哪位大神赐教关于51可重入函数的风险,或者说如何使用可重入函数?

再或者说,如何解决 WARNING L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这个报警,以及解决方案有无进一步风险?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重入函数,一般来说的话,C中的函数都是平行结构的,只是主函数是你的IDE调用的,原则上说,除开主函数,所有的函数都是可以随便调用的,也可以函数本身调用函数本身。如果楼主说重入的话,可以试试static这种类型进行编写函数。

网友B:
他应该说的是重载函数,不改变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