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2C6T6驱动段码LCD液晶屏

楼主(2019-06-12):
前言:
         项目中用到了段码LCD屏选用自带驱动的STM8L052C6,为了加快各位研发人员的开发进度,避免浪费大量的时间走别人踩过的坑,写出个人代码调试的经验。水平有限,如有错误,还请指正mr.li.ming@qq.com

使用的液晶屏

对应的使用的单片机
对应关系
------LCD----------------MCU----------
PIN1(COM1)——LCD_COM0(PA4)
PIN2(COM2)——LCD_COM1(PA5)
PIN3(COM3)——LCD_COM2(PA6)
PIN4(COM4)——LCD_COM3(PD1)
PIN5—————LCD_SEG11(PB1)
PIN6—————LCD_SEG18(PD4)
PIN7—————LCD_SEG19(PD5)
PIN8—————LCD_SEG20(PD6)
PIN9—————LCD_SEG21(PD7)

默认LSI(内部低速时钟)是打开的,一般不作操作,如果被关闭了,要先打开LSI
所以先看看程序。
void LCD_GLASS_Init(void)
{
/* Enable LCD/RTC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打开RTC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打开LCD时钟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设置RTC时钟源

  /* Initialize the LCD */
  LCD_Init( LCD_Prescaler_1,//
            LCD_Divider_31, //
            LCD_Duty_1_4,   //使用的4个COM所以是1/4
            LCD_Bias_1_3,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内部电压源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08);//SEG11  0X08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3C);//SEG18,SEG19,SEG20,SEG21 0X3C

  /* To set contrast to mean value */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3V1);//设置对比度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设置死区时间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1);//设置延时时间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LCD_Cmd(ENABLE);
}

然后在对应的位置写1显示,写0清除。比如下面的清屏
void LCD_GLASS_Clear(void)
{
    uint8_t counter = 0;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LCD_RAMRegister_13; counter++)
    {
        LCD->RAM[counter] = 0x00;
    }
}

要是想全部显示看看段码都有没有坏,就把清屏的修改一下
void LCD_GLASS_Check(void)
{
    uint8_t counter = 0;
    for (counter = 0; counter <= LCD_RAMRegister_13; counter++)
    {
        LCD->RAM[counter] = 0xff;
    }
}

下面着重记录一下踩过的坑:
LCD_Init();函数里面的最后一个参数是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还是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官方STM8L-DISCOVERY的原理图上
R25这个0R电阻没有焊接,所以代码里使用的是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如果焊接了,代码里就要使用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希望对各位看官有所帮助。

网友A:
没用过STM8单片机,之前只是用STC的,看STM8性价比更高,请问学起来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STM8单片机,之前只是用STC的,看STM8性价比更高,请问学起来容易吗?

很多人建议STM8像STC一样直接操作寄存器,可能是我用STM32库习惯了,所以STM8也是使用库方式。学习起来没什么问题。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先百度一下,肯定会有所收获。
性价比确实比STC高。轻松实现在线调试。

网友B(2019-09-04):
最近也准备搞液晶,这个寄存器里面值和具体的段码是怎么联系的呢?

网友C(2020-02-18):
不错,正要用到,谢谢

网友D(2020-04-29):
楼主有没有stm8串口通信的文章,我在这遭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