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12864图形点阵显示C语言与汇编程序及资料

楼主(2019-06-12):
                DATA  VISION 的12864图形点阵LCD屏
简介: STN,有LED背光,无控制芯片,驱动芯片为M5299/M5298,4位数据接口,无内部负压
/****************************************************************************************/
重要接口解析
CLP        CP    数据的移位时钟
LIP        LD    数据锁存信号,每移位一行数据锁存一次,高电平时间不能小于1.46uS
FRMB        DF    交替信号(LCD驱动所需的交替信号)
FRP        FLM    帧信号
/****************************************************************************************/

LCD接口
1.    LED+
2.    LED-
3.    VCC
4.    GND
5.    -VP             我接-15V直流电压,-20V到-5V都可以
6.    LD    I    5298的36脚(CP),5299的49脚(LOAD)
7.    DF    I    5298的35脚(DF)
8.    FLM    I    5298的37脚(IO1)
9.    CP    I    5299的47脚(CP)
10.    GND
11.    D0        5299的43-46脚(D3-D0)
12.    D1
13.    D2
14.    D3
/****************************************************************************************/
编程思路:
         M5299是列驱动,本液晶使用了两片M5299
         M5298是行驱动,本液晶使用了一片M5298
数据线D0--D3是接到M5299上面的(看上面的LCD接口列表),所以就决定了点阵数据在液晶屏上面是横向填充的,这个很重要,你用软件对汉字和图片取模的时候要设置的,也就是设置为横向取模。
     编程的时候主要的接口是:CP,LD,FLM,D0--D3
具体是这样的:
     先给数据D0--D3,接着给移位时钟CP(下降沿),再给
数据D0--D3,再给时钟,……一直到给了32个时钟的时候(此时数据移满一行,32x4=128),给一个锁存信号LD将数据送出.这个M5299的锁存信号同时接到了M5298的CP端,而M5298是行驱动,其结果就是移到了下一行,又开始新一轮的送数据…….当送完整个一屏的时候,也就是一帧,给一个帧信号FLM.

要注意的地方:
      (1)要先给高4位数据,再给低4位数据
      (2)移位时钟是下降沿使能
      (3)移完128点一行后再移8个时钟再锁存
      (4)我用C写程序显示画面有点闪烁,用汇编就没有这个问题
         画面很清晰
/****************************************************************************************/
整个扫屏过程就像是电视机的显像管扫描,如果你看过电视机的
原理,那就很容易理解了.

             数据移位时钟CP    VS    显像管行扫描
             数据锁存信号LD    VS    显像管场扫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
//                DATA  VISION 的12864图形点阵LCD屏
//简介: STN,有LED背光,无控制芯片,驱动芯片为M5299/M5298,4位数据接口,无内部负压
//************************************************
//程序功能:显示图片,AT89s51,用20MHz有源晶振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8201班
//作者:覃秋霖
//2008.5
//************************************************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TA_POR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OAD     =  P0^0;
sbit     DF       =  P0^1;
sbit     FLM      =  P0^2;
sbit     CLK      =  P0^3;

uchar code  logo[]={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3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见附件
};

//*******************************************
//函数名称:void disyPicture(uchar *Ptr)
//函数功能:扫描显示
//形式参数:uchar *Ptr
//行参说明:数组地址
//返回参数:无
//使用说明:无
//*******************************************
void disyPicture(uchar *Ptr)
{
        uchar  i,j;
                uchar  dataTemp1,dataTemp2;
                bit  DF_b;
                DF_b  =  0;

       for(j=1;j<=64;j++) {
       for(i=1;i<=16;i++) {
        dataTemp1  =  *(Ptr++);
        DATA_POR = 0;
        CLK = 1;
         dataTemp2  = DATA_POR & 0x0f;
        DATA_POR = (dataTemp1 & 0xf0) | dataTemp2;
        CLK = 0;

        CLK = 1;
        dataTemp2  = DATA_POR & 0x0f;
        DATA_POR = (dataTemp1 << 4) | dataTemp2;
        CLK = 0;
        }
     DATA_POR  = DATA_POR & 0x0f;

         i = 8;
     while(i--) {
        CLK = 1;
        CLK = 0;
     }
     LOAD  = 1;
     LOAD  = 1;
     LOAD  = 1;
     LOAD  = 1;
     LOAD  = 0;

    }
     LOAD  =  1;
     FLM   =  1;
     DF    = ~DF_b;
     LOAD  =  0;
     CLK = 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
//************************************************
//                DATA  VISION 的12864图形点阵LCD屏
//简介: STN,有LED背光,无控制芯片,驱动芯片为M5299/M5298,4位数据接口,无内部负压
//************************************************
//程序功能:显示图片,AT89s51,用20MHz有源晶振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8201班
//作者:覃秋霖
//2008.5
//************************************************
LOAD                BIT          P0.0                ;每行数据锁存,每40个CLK执行一个LOAD
DF                        BIT                     P0.1                        ;交流驱动信号
FLM                        BIT                     P0.2                        ;帧信号,每64个LOAD执行一个FLM
CLK                        BIT                     P0.3                        ;数据移位时钟
DATA_PORT       EQU          P0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30H
MAIN:        MOV                DATA_PORT ,#0
LOOP3:        MOV                DPTR, #0400H-1
              MOV                R0, #64                        ;液晶64行
LOOP4:          MOV                R1, #16                        ;16x8=128,8是下面送出的数据位数
LOOP1:        INC                DPTR
                CLR                 A
                SETB         CLK
                MOVC         A, @A+DPTR                 ;读数据
                ANL                 A, #0F0H            ;保留高4位
                ANL                 DATA_PORT , #0FH         ;保留低4位
                ORL                 DATA_PORT , A                 ;高低位相并输出(输出高4bit数据)
                CLR                 CLK                         ;数据移位
                CLR                 A
                MOVC           A, @A+DPTR
                SWAP           A                          ;交换A中的高低4bit
                SETB           CLK                ;
                ANL           A, #0F0H               ;-----同上-------
                ANL           DATA_PORT , #0FH       ;
                ORL           DATA_PORT , A              ;高低位相并输出(输出低4bit数据)
                CLR           CLK

                DJNZ        R1, LOOP1
                ANL        P1, #0FH

                SETB        CLK                ;;;;;;;;;;;;;;;;;8个移位时钟(无数据)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SETB        CLK                             ;
                     CLR                CLK     ;;;;;;;;;;;;;;;;;

                DJNZ        R0, LOOP2
                SETB        LOAD
                SETB        FLM
                CPL        DF          ;按位取反
                CLR        LOAD
                SETB        CLK
                CLR        FLM
                LJMP        LOOP3
LOOP2:        SETB        LOAD
             NOP
              NOP
            CLR            LOAD
            LJMP        LOOP4

                ORG                0400H
//字库
DB   000H, 000H, 000H, 03FH, 0F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FFH, 0F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1H, 0FFH, 0FF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3H, 0FFH, 0FFH, 08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7H, 0FFH, 0FFH, 0C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FH, 0FFH, 0FFH, 0C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1FH, 0FFH, 0FF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1FH, 0FFH, 0FF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3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3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3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7H, 0FFH, 0FFH, 0FFH, 080H, 000H
DB   000H, 000H, 03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00H, 0FFH, 0FFH, 0FFH, 0FFH, 0FEH, 000H
DB   000H, 000H, 03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07H, 0F8H, 000H, 000H, 000H, 01FH, 080H
DB   000H, 000H, 03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0FH, 080H, 000H, 000H, 000H, 001H, 0E0H
DB   000H, 000H, 01FH, 0FFH, 0FFH, 0F0H, 000H, 000H, 000H, 01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70H
DB   000H, 000H, 01FH, 0FFH, 0FFH, 0E0H, 000H, 000H, 000H, 01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18H
DB   000H, 000H, 00FH, 0FFH, 0FFH, 0C0H, 000H, 000H, 000H, 038H, 080H, 090H, 000H, 000H, 010H, 09CH
DB   000H, 000H, 00FH, 0FFH, 0FFH, 0FFH, 080H, 000H, 000H, 030H, 081H, 0B0H, 000H, 000H, 030H, 08CH
DB   000H, 000H, 00FH, 0FFH, 0FFH, 0FFH, 0E0H, 000H, 000H, 070H, 080H, 090H, 008H, 020H, 010H, 086H
DB   000H, 000H, 003H, 0FFH, 0FFH, 0FFH, 0FCH, 000H, 000H, 060H, 0EEH, 097H, 008H, 020H, 090H, 086H
DB   000H, 000H, 001H, 0FFH, 0FFH, 0FFH, 0FFH, 000H, 000H, 060H, 0AAH, 095H, 008H, 02EH, 0D7H, 086H
DB   000H, 000H, 000H, 0FFH, 0FFH, 0FFH, 0E7H, 080H, 000H, 060H, 0AEH, 095H, 009H, 02AH, 094H, 086H
DB   000H, 000H, 000H, 03FH, 0FFH, 007H, 0E1H, 0C0H, 000H, 020H, 0A8H, 095H, 005H, 04AH, 094H, 086H
DB   000H, 000H, 000H, 00FH, 0FEH, 000H, 0E0H, 0E0H, 000H, 030H, 0AEH, 097H, 002H, 08EH, 097H, 086H
DB   000H, 000H, 000H, 01FH, 0FCH, 000H, 070H, 070H, 000H, 03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6H
DB   000H, 03FH, 080H, 03FH, 0F8H, 000H, 010H, 038H, 000H, 01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CH
DB   000H, 0FFH, 0E0H, 07FH, 0F8H, 000H, 000H, 03CH, 000H, 00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1CH
DB   003H, 0FFH, 0F8H, 07FH, 0F0H, 000H, 001H, 09CH, 00FH, 086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70H
DB   007H, 0FFH, 0FCH, 0FFH, 0F0H, 000H, 0E3H, 0CEH, 01FH, 0C7H, 000H, 000H, 000H, 000H, 01FH, 0C0H
DB   00FH, 0FFH, 0FFH, 0FFH, 0F0H, 001H, 0F3H, 0EEH, 03FH, 0E3H, 000H, 000H, 001H, 0FFH, 0FFH, 080H
DB   01FH, 0FFH, 0FFH, 0FFH, 0F0H, 001H, 0FBH, 0F6H, 07FH, 0F1H, 080H, 000H, 07FH, 0FFH, 0E0H, 000H
DB   01FH, 0FFH, 0FFH, 0FFH, 0F0H, 001H, 0FDH, 0F7H, 07FH, 0F1H, 080H, 000H, 0FE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8H, 000H, 0FFH, 0FFH, 07FH, 0F1H, 080H, 003H, 0C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8H, 000H, 0FEH, 01BH, 07FH, 0F1H, 080H, 007H, 08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8H, 000H, 00EH, 07BH, 0FFH, 0F1H, 080H, 00E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CH, 000H, 01FH, 07FH, 0FFH, 0F1H, 080H, 01C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CH, 000H, 03FH, 07FH, 0FFH, 0E1H, 080H, 018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EH, 000H, 03FH, 07CH, 0FFH, 0C1H, 080H, 07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FH, 000H, 01FH, 038H, 07FH, 081H, 000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FH, 080H, 00FH, 070H, 03FH, 083H, 001H, 0C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3FH, 0FFH, 0FFH, 0FFH, 0FFH, 0C0H, 006H, 040H, 01DH, 086H, 007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1FH, 0FFH, 0FFH, 0FFH, 0FFH, 0E0H, 000H, 000H, 001H, 084H, 01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1FH, 0FFH, 0FFH, 0FEH, 000H, 020H, 000H, 000H, 003H, 08CH, 07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1FH, 0FFH, 0FFH, 0F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3H, 09BH, 0C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FH, 0FFH, 0FFH, 0F0H, 03CH, 000H, 000H, 000H, 007H, 01E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7H, 0FFH, 0FDH, 0E0H, 07CH, 000H, 000H, 000H, 007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3H, 0FFH, 0F8H, 0E0H, 0E0H, 000H, 000H, 000H, 00E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FFH, 0E0H, 0E0H, 0F0H, 000H, 000H, 000H, 01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3FH, 080H, 061H, 0BCH, 000H, 000H, 000H, 03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61H, 09EH, 000H, 000H, 000H, 07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30H, 01FH, 080H, 000H, 001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30H, 00FH, 0F0H, 000H, 007H, 0C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18H, 00FH, 0FFH, 0E7H, 0FF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CH, 01FH, 0FFH, 0FFH, 0F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6H, 00FH, 0FFH, 0FF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3H, 0C7H, 0FFH, 0FE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F3H, 08FH, 0FDH, 0C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73H, 0C7H, 01FH, 08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1FH, 0E3H, 07FH, 08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FH, 0FBH, 0FE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3H, 0FFH, 0FC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1H, 0FFH, 0F8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7FH, 0E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DB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000H

END

网友A(2020-02-19):
天天家里蹲,翻出个吃灰的12864,下楼主程序来点亮下,谢谢了。

网友B:
下楼主程序来点亮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