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基于51单片机pid算法水温控制系统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12):
实现了升温,降温控制,用了pid算法

#include <REG51.H>
#define Kp 18        //比例系数 18
#define Ki 13 //积分系数  13
#define Kd 0.8        //微分系数 0.3

unsigned char m,n,p;                          //温度的十位 个位 小数
unsigned char test_temp;                //温度检定标志
unsigned char key_set_flag;                //按键设定进入标志
unsigned char flag=1;                        //按键保持标志
unsigned char Change_step=1;        //温度设置步进
unsigned char T0_H = 0,T0_L = 0,T1_H=0,T1_L=0,T0h=0,T0l=0;
unsigned char t0=0,t1=0;

int Real_temp;                //实际温度值
int Set_temp;                //设置温度
int Disp_temp;                //显示温度
int last_error;                //上次误差
float I_term;                //前面温差和
bit        key_hold;
int PID_MAX;
unsigned int out,PWMT,counter,kk,outp;
int time;        //脉冲触发时刻

sbit DQ=P1^0;        //定义DS18b20的管脚        1.0
sbit L1=P2^0;        //定义控制数码管的管脚
sbit L2=P2^2;
sbit L3=P2^4;
sbit L4=P2^6;
sbit k1=P3^3;
sbit k2=P3^4;
sbit k3=P3^5;
sbit PWM=P2^7;        //PWM控制脚
//sbit jia=P2^5;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0xbF,0xC6};//0-9数字,后面为". - C"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初始化DS18B20*****/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8);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4);
  return x;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4);
    DQ = 1;
    dat>>=1;
  }
  delay(4);
}

/*****读取温度*****/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t=Init_DS18B20();
          if(t) return Real_temp;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t=Init_DS18B20();
          if(t) return Real_temp;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if(t<=0||t>0x900)
        return Real_temp;
        t=t*0.625+0.5;
          return(t);
}

void display(signed int dd)//数码管扫描函数
{
    int tt=0;

    tt= dd;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m=tt/100;                //分离出十位
        n=(tt%100)/10;        //分离出个位
        p=tt%10;                //分离出小数位
                                                                                          //m
        P0=table[12];
        L1=0;                        //暂未1,如用三极管驱动要改为0                 L1
        delay(300);
        L1=1;                        //后关闭显示

        P0=table[n];                           //n
        L3=0;                                                                                //L2
        delay(300);
        L3=1;
        P0=table[10];                          //10
        L3=0;                                                                                  //L2
        delay(300);
        L3=1;

        P0=table[p];        //小数部分p
        L2=0;                                                                                        //L3
        delay(300);
        L2=1;

        P0=table[m];                         //12
        L4=0;
        delay(300);
        L4=1;
}

void key_set(void)
{
        if(k1==0)
        {
                delay(10);
                while(!k1);
                key_hold=~key_hold;
        }
        if(key_hold==0)
        {
            if(k2==0)
                {
                        delay(10);
                    while(!k2);
                        Set_temp=Set_temp+1;
                        if(Set_temp>99)
                        Set_temp=99;
                }
        }
        if(key_hold==0)
        {
            if(k3==0)
                {
                        delay(10);
                        while(!k3);
                        Set_temp=Set_temp-1;
                        if(Set_temp<1)
                        Set_temp=1;
                }
        }
}

int PID(int Set_value,int Real_value) //标准PID温度控制算法
{
        float uk ,uk1 ,duk;
        int pid_out,e ,e1 ,e2;
        e=Set_value-Real_value;//误差量
        duk=Kp*(e-e1)+Ki*e+Kd*(e-2*e1+e2);  //+Kd*(e-2e1+e2)
        uk=uk1+duk;
        pid_out=(int)uk;
        uk1=uk;
        e2=e1;
        e1=e;
        if(pid_out>1000) //1000
        {
                pid_out=990;//        990
        }
        else if(pid_out<10)         //10
        {
                pid_out=10;                //10
        }
        outp=pid_out;

        return(pid_out);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0_H = (65535-2000)/256;                                //PWM=1高位初值计算
        T0_L = (65535-2000)%256;                                          //PWM=1低位初值计算

        TH0 = T0_H;                                 //通的初值高位
        TL0= T0_L;                                 //通的初值低位

        kk++;
        if(kk>1000)
        kk=0;
        if(kk>outp)
        {PWM=1;
        // jia=1;
          }
        else {PWM=0;
             //jia=0;
        }

}

void main()
{
        PWMT=128;                        //128级步进PWM控制
        PID_MAX=PWMT;
        counter=0;
        out=0;
        PWM=1;
   // jia=1;

        I_term=0;
        last_error=0;
        Set_temp=40;                //初始设定温度为41度
        Real_temp=Set_temp*10;
        key_hold=1;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50us(15000);        //等待温度测量         15000
        TMOD=0x01;                        //定时器0模式1
        TR0=1;
        ET0=1;
        IT0=1;
        EX0=1;
        EA=1;

        while(1)
        {
                counter++;
                if(counter>40)        //if(counter>40)
                {
                        test_temp=1;        //进行一次温度检定
                        counter=0;
                }
                if(test_temp)         //温度检定标志置位,进入温度PID调节
                {
                        Real_temp=ReadTemperature(); //采集当前实际温度
                        if(Real_temp>Set_temp*10)
                        PWM=1;
                        else
                        PID(Set_temp*10,Real_temp); //PID程序
                        test_temp=0;                                 //检定完成,清温度检定标志
                }
                if(key_hold)
                Disp_temp=Real_temp;
                else Disp_temp=Set_temp;
                display(Disp_temp);
                key_set();        //按键温度设置
        }
}

网友A(2019-08-17):
感谢,很有用 学习了

网友B(2019-11-25):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感谢分享。非常好用

网友C:
挺好用的 非常完美

网友D:
挺全面呀,发现新大陆

网友D:
感谢,仿真图有高清版吗,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非常好用

确实挺好用

网友E(2020-01-02):
效果不太理想,数据误差太大

网友F:
楼主太优秀了

网友E:
做成实物,数码管闪烁厉害,调整温度只能调到9.9度,望楼主审查后再发出来

网友E:
else Disp_temp=Set_temp;这句代码不全281行

网友G(2020-04-08):
楼主我想知道P2^7这个管脚接的器件是什么

网友G: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示波器跟继电器是怎么调配的

网友H(2021-05-28):
duk=Kp*(e-e1)+Ki*e+Kd*(e-2*e1+e2);  //+Kd*(e-2e1+e2)这公式错了吧

网友I(2021-09-09):
引用 网友H:
duk=Kp*(e-e1)+Ki*e+Kd*(e-2*e1+e2);  //+Kd*(e-2e1+e2)这公式错了吧

PID=Uk+KP*【E(k)-E(k-1)】+KI*E(k)+KD*【E(k)-2E(k-1)+E(k-2)】 公式没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