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有什么错误,编译之后老是提示少一个分号在11行

楼主(2019-06-1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NS_GRE = P0^5 ;
sbit NS_YEL = P0^4 ;
sbit NS_RED = P0^3 ;
sbit EW_GRE = P0^2 ;
sbit EW_YEL = P0^1 ;
sbit EW_RED = P0^0 ;
uint8  EW_Timer = unused8;
uint8  NS_Timer = unused8;
uint8  YEL_Timer = unused8;
int main(void)
{
    Timer_Init();
    INT0_Init();
    EA=1;
    NS_GRE = OFF;
    NS_YEL = OFF;
    NS_RED = OFF;
    EW_GRE = OFF;
    EW_YEL = OFF;
    EW_RED = OFF;
    P3 = 0xFF;
    EW_Timer = EWTime_Count;
    while(1)
         {
         if((EW_Timer != unused8) && (EW_Timer != 0))
         {
             display1(EW_Timer/10, EW_Timer%10);
                EW_RED_ON();
                NS_GRE_ON();
                          }
else if((EW_Timer != unused8) && (EW_Timer == 0) && (YEL_Timer == unused8))
{
EW_RED_ON();
NS_YEL_ON();
YEL_Timer = YELTime_Count;
}
if((EW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display1(YEL_Timer/10, YEL_Timer%10);
}
if((EW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EW_Timer = unused8;
                YEL_Timer = unused8;
                NS_RED_ON();
                EW_GRE_ON();
                NS_Timer = NSTime_Count;
           }
if((NS_Timer != unused8) && (NS_Timer != 0))
{                display2(NS_Timer/10, NS_Timer%10);
                EW_GRE_ON();
                NS_RED_ON();
           }
                          else if((NS_Timer != unused8) && (NS_Timer == 0) && (YEL_Timer == unused8))
                          {
              NS_RED_ON();
                EW_YEL_ON();
                YEL_Timer = YELTime_Count;
                }
if((NS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display2(YEL_Timer/10, YEL_Timer%10);
                }
if((NS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NS_Timer = unused8;
                YEL_Timer = unused8;
                EW_RED_ON();
                NS_GRE_ON();
                EW_Timer = EWTime_Count;
           }
           if(Flag_Key == 1)
                          {
                P3 = 0xFF;
                EW_RED_ON();
                NS_RED_ON();
                EW_Timer = unused8;
                NS_Timer = unused8;
                YEL_Timer = unused8;
           }
    }
}
sbit Key = P3^2;
uint8  Flag_Key = 0;
void INT0_Init(void)
{
    EX0 = 1;
    IT0 = 1;
}
void Key_Stop(void) interrupt 0
{
    Delay10uS(200);
    if(Key == 0)
         {
        Flag_Key = 1;
    }
}
sbit NS_GRE = P0^5;
sbit NS_YEL = P0^4;
sbit NS_RED = P0^3;
sbit EW_GRE = P0^2;
sbit EW_YEL = P0^1;
sbit EW_RED = P0^0;
uint8  EW_Timer = unused8;
uint8  NS_Timer = unused8;
uint8  YEL_Timer = unused8;
int main(void)
{
    Timer_Init();
    INT0_Init();
    EA=1;
    NS_GRE = OFF;
    NS_YEL = OFF;
    NS_RED = OFF;
    EW_GRE = OFF;
    EW_YEL = OFF;
    EW_RED = OFF;
    P3 = 0xFF;
    EW_Timer = EWTime_Count;
    while(1)
    {
if((EW_Timer != unused8) && (EW_Timer != 0))
{
                display1(EW_Timer/10, EW_Timer%10);
                EW_RED_ON();
                NS_GRE_ON();
           }
                          else if((EW_Timer != unused8) && (EW_Timer == 0) && (YEL_Timer == unused8))
{
                EW_RED_ON();
                NS_YEL_ON();
               YEL_Timer =YELTime_Count;
               }
if((EW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display1(YEL_Timer/10, YEL_Timer%10);
                }
if((EW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EW_Timer = unused8;
                YEL_Timer = unused8;
                NS_RED_ON();
                EW_GRE_ON();
                NS_Timer = NSTime_Count;
           }
if((NS_Timer != unused8) && (NS_Timer != 0))
{
                display2(NS_Timer/10, NS_Timer%10);
                EW_GRE_ON();
                NS_RED_ON();
           }
else if((NS_Timer != unused8) && (NS_Timer == 0) && (YEL_Timer == unused8))
{
                NS_RED_ON();
                EW_YEL_ON();
                YEL_Timer = YELTime_Count;
           }
           if((NS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display2(YEL_Timer/10, YEL_Timer%10);
                }
           if((NS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 0))
{
                NS_Timer = unused8;
                YEL_Timer = unused8;
                EW_RED_ON();
                NS_GRE_ON();
                EW_Timer = EWTime_Count;
           }
           if(Flag_Key == 1)
                          {
                P3 = 0xFF;
                EW_RED_ON();
                NS_RED_ON();
                EW_Timer = unused8;
                NS_Timer = unused8;
                YEL_Timer = unused8;
           }
    }
}
uint8  Timer = 20;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Timer > 0)
         {
        Timer--;
        if(Timer == 0)
                  {
            Timer = 20;
            if((EW_Timer != unused8) && (EW_Timer > 0))
                                {
                EW_Timer--;
                                }
            if((NS_Timer != unused8) && (NS_Timer >0))
                                {
                NS_Timer--;
            }
            if((YEL_Timer != unused8) && (YEL_Timer >0))
                                {
                YEL_Timer--;
            }
        }
    }
}

网友A:
uint8是什么鬼?数据类型定义错误。unused8又是什么鬼?变量没有定义。竟然有两个main函数,你不错谁错?

网友B:
有可能是输入法的问题!将输入法调成英文,把提示错误的行及附近几行重写一遍

网友C:
怎么看着像用 苹果电脑在编程

网友D:
sbit NS_GRE = P0^5 ;      这些分号疑是中文的?

网友E:
要想提高的快,编程过程中的调试,需要自己修改错误,别动不动就问高人。

网友F:
sbit EW_RED = P0^0 ; 这个分号是中文输入法下的。所以uint8  EW_Timer = unused8; 编译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