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TEUS制作PCB板呢

楼主(2019-06-12):
如何用PROTEUS制作PCB板
       PROTEUS 是一个很强悍的仿真软件,可以仿真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 8086 和 8088 , ARM7,PLD/
FPGA, 以及电子管(不是晶体管哦)。其实他也可以进行 PCB 设计,笔者在下面将进行说明。
       笔者以制作 RC 多谐振荡器为例。
        第一步:建立原理图。选择元器件时,要注意元器件的封装格式( PCB 预览)。例如选择三极管要注意 PCB 的预览。如下图
         选好元器件后,进行原理图布线,如下图所示。

        一般在设计当中,
        第二步 : 进入 PCB 设计界面。单击主界面的 ARES 图标。进入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窗口。
                                    进入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窗口。
        这是因为 BATTERY 没有相应的封装格式,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暂时用一个两个引脚的插座代替。选择封装里的 conn-sil2 代替。单击确定。其他没有封装库的元器件同理。 led 有封装哦!
         下面就可以制作 PCB 了。
         第三步:制作 PCB 。首先设置工作区域(在系统菜单中设置)。选择当前板层为 Board Edge ;并且单击 2DGroaphics 框体模式。在工作区内单击不放,拉出来个黄框,那就是 PCB 编辑板层。

          下面,就可以进行布局,可以自动布局,自动布线(在工具菜单栏中)。为了好看,我采用自己布局。点击 然后,将所有的元器件,放置在黄色框内。但我们进行放置时,有的没有,绿色的电气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 连接高亮模式,查看原理图,将没有电气连接的元器件连接起来或直接用铜箔连( )接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设计规则设置 ,可以进行,铜箔粗细,过孔粗细,多层还是单层板等设置,我们选择,单层板。设置如下。

下面我们可以自动布线了,可以选择工具菜单的自动布线或 ,一般默认,选开始布线就可以了,数秒后如下图。

         现在我们基本完成了, PCB 布线,怎么加入汉字呢?很简单,我们用的是单层板,所以只能在底层进行输入文字。 并且选择底层 ,那就输入自己的文字吧!注意不要和铜箔走线连接上。
        我们用 3D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吧!选择输出菜单, 3D 预览。

          第四步:打印 PCB 图。首先单击输出菜单的输出区域图,在工作区域中选出输出区域,

然后,选择输出,打印。但要注意层 / 工艺版图(注意要打印的层层),缩放比例(观看时可以放大缩小,但打印时必须 100% ),旋转镜像(要知道,表面和底部打印时必须有一面镜像)。
设置好后,就可以打印了。由于我们的文字在底层,所以我们选择表面镜像,底层正常。

如何用PROTEUS制作PCB板
       PROTEUS 是一个很强悍的仿真软件,可以仿真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 8086 和 8088 , ARM7,PLD/
FPGA, 以及电子管(不是晶体管哦)。其实他也可以进行 PCB 设计,笔者在下面将进行说明。
       笔者以制作 RC 多谐振荡器为例。
        第一步:建立原理图。选择元器件时,要注意元器件的封装格式( PCB 预览)。例如选择三极管要注意 PCB 的预览。如下图,
         选好元器件后,进行原理图布线,如下图所示。

        一般在设计当中,
        第二步 : 进入 PCB 设计界面。单击主界面的 ARES 图标。进入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窗口。
                                    进入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窗口。
        这是因为 BATTERY 没有相应的封装格式,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可以暂时用一个两个引脚的插座代替。选择封装里的 conn-sil2 代替。单击确定。其他没有封装库的元器件同理。 led 有封装哦!
         下面就可以制作 PCB 了。
         第三步:制作 PCB 。首先设置工作区域(在系统菜单中设置)。选择当前板层为 Board Edge ;并且单击 2DGroaphics 框体模式。在工作区内单击不放,拉出来个黄框,那就是 PCB 编辑板层。

          下面,就可以进行布局,可以自动布局,自动布线(在工具菜单栏中)。为了好看,我采用自己布局。点击 然后,将所有的元器件,放置在黄色框内。但我们进行放置时,有的没有,绿色的电气线,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 连接高亮模式,查看原理图,将没有电气连接的元器件连接起来或直接用铜箔连( )接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设计规则设置 ,可以进行,铜箔粗细,过孔粗细,多层还是单层板等设置,我们选择,单层板。设置如下。

下面我们可以自动布线了,可以选择工具菜单的自动布线或 ,一般默认,选开始布线就可以了,数秒后如下图。

         现在我们基本完成了, PCB 布线,怎么加入汉字呢?很简单,我们用的是单层板,所以只能在底层进行输入文字。 并且选择底层 ,那就输入自己的文字吧!注意不要和铜箔走线连接上。
        我们用 3D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吧!选择输出菜单, 3D 预览。

          第四步:打印 PCB 图。首先单击输出菜单的输出区域图,在工作区域中选出输出区域,

然后,选择输出,打印。但要注意层 / 工艺版图(注意要打印的层层),缩放比例(观看时可以放大缩小,但打印时必须 100% ),旋转镜像(要知道,表面和底部打印时必须有一面镜像)。
设置好后,就可以打印了。由于我们的文字在底层,所以我们选择表面镜像,底层正常。

制作pcb板

楼主:
复制到帖子的不知道为啥不清楚,清楚的在下面的word文档里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能分享软件安装包就更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