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LED数码管显示交通灯设计-带仿真

楼主(2019-06-12):
仿真图

仿真图

说明:
(1)当东西方向为绿灯时,此时南北方向为红灯;
(2)当东西方向绿灯闪烁时,南北方向依旧保持红灯;
(3)当东西方向绿灯闪烁完毕时,变为黄灯,南北方向依旧是红灯;
(4)当东西方向黄灯结束后,变为红灯,南北方向变为绿灯;
(5)南北方向绿灯闪烁时,东西方向依旧保持红灯;
(6)当南北方向绿灯闪烁完毕时,变为黄灯,东西方向依旧是红灯;
(7)当南北方向黄灯结束后,变为红灯,东西方向变为绿灯;
(8)重复(1)。
交通灯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共有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单片机AT89C52、红、绿、黄灯显示电路、LED数显时间电路、晶振及复位控制电路。在进行仿真调试过程中,程序运行正确,五个部分就同时工作,从而实现了交通灯的基本功能及调时功能。
一个完整的交通灯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系统,该系统有交通灯设置电路、单片机、显示电路等构成。单片机是集成的IC芯片,只需根据实际设计要求选型。其他部分都需要根据应用要求和性能指标自行设计。首先了解实际交通灯的变化规律。假设一个十字路口为东西南北走向。初始状态0为东西红灯,南北红灯。然后转状态1南北绿灯通车,东西红灯。过一段时间转状态2,南北绿灯闪几次转亮黄灯,延时几秒,东西仍然红灯。再转状态3,东西绿灯通车,南北红灯。过一段时间转状态4,东西绿灯闪几次转亮黄灯,延时几秒,南北仍然红灯。最后循环至状态1。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七段数码管0~9的对应电平
uchar time[4];        //time[]={南北灯十位,南北灯个位,东西灯十位,东西灯个位}
uchar t3,t2,t1,t0;
//单独设置两个绿灯对应端口便于设置闪烁
sbit NSG=P2^3;//南北绿灯
sbit EWG=P2^0;//东西绿灯
sbit BEEM=P2^7;        //语音

void delay(uint ms)//延迟函数,功能为以毫秒为单位延迟,待微调,不要在意细节。
{
        uint i;
        while(ms--)
        {
                for(i=0;i<81;i++);
        }
}

void timer(uchar i)                //时间设置函数
{
        switch (i)
        {
                case 0:{time[3]=num[t3];time[2]=num[--t2];time[1]=num[t1];time[0]=num[--t0];break;}
                //代表把time数组里的四个表示时间的电平设为对应t3、t2、t1、t0的时间的电平
                case 1:{t3=2;t2=8;t1=3;t0=1;break;}                //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case 2:{t3=0;t2=4;t1=0;t0=4;break;}                //黄灯
                case 3:{t3=3;t2=1;t1=2;t0=8;break;}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
        if(t2==0){t2=10;t3--;}
        if(t0==0){t0=10;t1--;}
}

void TR(uchar Gr)        //数码管时间控制函数,通过片选将两个方向四个数码管作为一组进行刷新
{
        uint i,j;
        for(i=1;i<=25;i++)
        {
                for(j=0;j<=3;j++)
                {
                        P0=~(1<<j);P1=time[j];delay(10);
                }
                if(Gr==1 && i==12)EWG=0;
                if(Gr==1 && i==24)EWG=1;
                if(Gr==2 && i==12)NSG=0;
                if(Gr==2 && i==24)NSG=1;
        }
}

void main()
{
        delay(500);
        while(1)
        {
                uint i;
                timer(1);P2=0x1e;
                for(i=1;i<=22;i++){timer(0);TR(0);}
                for(i=1;i<=5;i++){timer(0);TR(1);}
                timer(2);P2=0x1d;
                for(i=1;i<=3;i++){timer(0);TR(0);}
                timer(3);P2=0x33;
                for(i=1;i<=22;i++){timer(0);TR(0);}
                for(i=1;i<=5;i++){timer(0);TR(2);}
                timer(2);P2=0x2b;
                for(i=1;i<=3;i++){timer(0);TR(0);}
        }

}

网友A(2023-07-02):
需要分时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