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万年历(DS1302+LCD1602)整点报时和断电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9-06-12):
做了一个51单片机的万年历(LCD1602+18b20+DS1302)遇到两个问题:
1、在加整点报时的时候怎么都加不进去,有大佬能帮忙加一个整点报时吗
2、断电保护问题

求高手指导思路

wnlwd JIEMIAN (1).zip

网友A:
1、报时,需要一个“当前时间”对“报时时间”对比的目标值,这个值放在何处?你要考虑。
2、需要一个输入对比目标值(报时的时间)方式,键入,USB……,你要考虑。
3、时钟每走一次(变化了),做一次比较,以确定是否报时。
4、断电保护,保护什么你要弄清楚,断电是断什么电?理论上CPU无电是不工作的,不工作当然就无法做断电保护了。
5、保护动作有两种:一、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这个好办,检测一下掉电,掉电后利用电容储存的电能就可以完成保护了;
二、需要长时保护,如时钟走时间,这时你就需要有第二个供电电源,来完成保护。未掉电时,系统对此电源充电(或不充),但不用此电源供源。

网友B:
在正常运行时钟的地方加判断如果分和秒等于0则报时,报时延时一会后结束
断电保护需要第二套电源支持,同时有断电检测控制停止显示以节约后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