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PT100温度检测报警装置单片机程序与仿真 测温范围-99~400℃

楼主:
基于PT100的温度检测报警装置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运放电源电压必须得6V,否则输出电压不准。 AD转换ADC0832的电压需要为5V
数字式温度计  测温范围,-99~400℃

(-100度测试)RV1=60Ω    显示温度-99.2度 误差0.5度
(0度测试)RV1=100Ω    显示温度0.5度 ,误差0.5度
(100度测试)RV1=140Ω    显示温度103.5度,误差0.5度
(200度左右测试)RV1=180Ω    显示温度214.2度,误差约0.5度
(300度左右测试)RV1=210Ω    显示温度292.8度,误差约1度
(380度左右测试)RV1=240Ω    显示温度380度,误差约0.5度

/*一、主要功能:
(1)PT100数字温度计.
(2)采集测温范围为-99 ℃~400 ℃.
(3) 精度4度,误差+-2度.
(4)显示模块,采用4个LED数码管显示.
(5) 蜂鸣器报警温度大于50度报警。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SEG1=P2^0;                    //段码位1
sbit SEG2=P2^2;                    //段码位2
sbit SEG3=P2^4;                    //段码位3
sbit SEG4=P2^6;                    //段码位4

sbit CS  = P1^0; //ADC0832片选
sbit CLK = P1^1; //ADC0832时钟
sbit DIO = P1^2; //输入输出

sbit BUZ = P3^0; //蜂鸣器报警设置

uchar dispaly[3];         //显示缓冲
uchar tem[11]={10,10,20,13,11,11,15,21,18,29,11};
uchar  ng;                                  //负号标志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58,0x00,0x40};//共阴数码码表01000000
                 /* 0    1    2   3    4    5    6    7    8    9     C   无*/
uchar Display_Digit[]={0,0,0,0};//待显示的各温度数位
//延时
//************************************************************************/
// 函数: LCD_Delay()
// 描述: 延时t ms函数
// 参数: t
// 返回: 无
// 备注: 12MHZ       t=1延时时间约1ms
// 版本:  2011/01/01      First version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延时1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
中值滤波函数
*********************/
uchar median(uchar *dat,uchar num_d)  //需要排序的数组
{ uchar i,j,temp;
for (i=0;i<num_d;i++) //采用冒泡法对采样温度进行排序
        for (j=0;j<num_d-i;j++)
        {
                if (dat[i]>dat[i+1])
                {
                        temp=dat[i];
                        dat[i]=dat[i+1];
                        dat[i+1]=temp;
                }
        }
return(dat[(num_d-1)/2]); //取中值并返回
}
/*******************电阻值计算函数*********************/
float account_res(void)
{        uchar temp;
        float temp_r,d;

        temp=median(tem,11); //利用中值法求取中间值
        d = temp*500.0/256;//采集到的PT100上的压降
        temp_r=d*3135/4096;//计算出电阻值 3300是R1
        return(temp_r);
}

/*****************计算温度函数*******************/
float temperature(void)
{ float temp1,T_out;
uchar temp2;

temp1=account_res(); //计算Pt100阻值
temp2=(uint)temp1; //取Pt100阻值高位
if(temp2<100){ng=1;}else{ng=0;}//负温度
if(temp2<60) T_out=777;
  else if(temp2<100) T_out=256.02-2.558*temp1; //若阻值在小于0℃到负99之间
  else if(temp2<139) T_out=2.558*temp1-256.02; //若阻值在0~100℃之间
  else if(temp2<177) T_out=2.637*temp1-267.01; //若阻值在100~200℃之间
  else if(temp2<214) T_out=2.766*temp1-281.9; //若阻值在200~300℃之间
  else if(temp2<250) T_out=2.865*temp1-300.94;  //若阻值在300~400℃之间
  else if(temp2<260) T_out=2.81*temp1-300.94;  //若阻值在400℃之间
  else if(temp2>260) T_out=777; //若阻值在大于400℃之间
  return(T_out);
}

/*******************调整显示数据函数*******************/
void adj_t(void)
{
        float temp_v;
        uint value;
        temp_v=10*temperature(); //利用计算温度值
        value=(uint)temp_v;
if((value>500)&&(ng==0)){BUZ=0;}else{BUZ=1;}//蜂鸣器50度报警,开,关蜂鸣器

        if(value==7770) //超出测量范围
        {         Display_Digit[0]=12; //显示'E'
                Display_Digit[1]=12; //显示'E'
                Display_Digit[2]=12; //显示'E'
                Display_Digit[3]=12; //显示'E'
        }
        else {  Display_Digit[3]=value/1000; //待显示百位
                    Display_Digit[2]=(value%1000)/100; //待显示十位
                    Display_Digit[1]=((value%1000)%100)/10; //待显示个位
                           Display_Digit[0]=(value%1000)%100%10; //待显示小数
                if(Display_Digit[3]==0x00) { Display_Digit[3]=11; if(Display_Digit[2]==0) Display_Digit[2]=11; }
        }
}

void DIS_SEG(void)//在LED上显示数据
{
                        if(ng==1){P0=0x40;}else{P0=tab[Display_Digit[3]];}   // 数码管显示负数 或正的1000位
                        SEG1=0;                    //片选1000位数码管
                        Delay_ms(2);    //延时3ms
            SEG1=1;                         //关闭1000位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2]]; //温度100位
                        SEG2=0;                        //片选100位数码管
                        Delay_ms(2);    //延时3ms
            SEG2=1;                 //关闭100位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1]]+0x80); //温度10位
                        SEG3=0;                        //片选10位数码管
                        Delay_ms(2);    //延时3ms
            SEG3=1;                 //关闭10位数码管

                    P0=tab[Display_Digit[0]];    //个数位
                        SEG4=0;                        //片选个位数码管
                        Delay_ms(2);    //延时3ms
            SEG4=1;                 //关闭个位数码管
}
//------------------------------------------------------------------------
//获取指定通道的A/D转换结果
//------------------------------------------------------------------------
uchar Get_AD_Result(void)
{
        uchar i,dat1=0,dat2=0;

        CS  = 0; _nop_(); _nop_();                                                 //片选使能,低电平有效
        CLK = 0; _nop_(); _nop_();                                                  //芯片时钟输入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第1个下降沿之前,设DI=1/0
        //选择单端/差分(SGL/DIF)模式中的单端输入模式
        CLK = 0;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第2个下降沿之前,设置DI=0/1,选择CHO/CH1

        CLK = 0;DIO = 0; _nop_(); _nop_(); //通道0 内部电压测试

        CLK = 1;                 _nop_(); _nop_();
        //第3个下降沿之前,设置DI=1
        CLK = 0;DIO = 1; _nop_(); _nop_();
   //第4-11个下降沿读数据(MSB->LSB)
        for(i=0;i<8;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dat1 = dat1 << 1 | DIO;
        }
        //第11-18个下降沿读数据(LSB->MSB)
        for(i=0;i<8;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dat2 = dat2 << ((uchar)(DIO)<<i);
        }
        CS = 1;//取消片选一个周期结束
        //如果MSB->LSB和LSB->MSB读取的结果相同,则返回读取的结果,否则返回0
        return dat1;
//        return (dat1 == dat2) ? dat1:0;//取消校验
}

void main(void)
{   uchar j;
        BUZ=1;//关蜂鸣器
        while(1)
        {
        tem[0]=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1]=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2]=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3]=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4]=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5]=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6]=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7]=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8]=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9]=Get_AD_Result(); //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tem[10]=Get_AD_Result();//读取温度值存入缓冲区
        adj_t();// 调整显示数据函数//50度报警。
        for(j=0;j<250;j++){DIS_SEG();}//显示数据
   }
}

网友A(2020-06-30):
这个如何使用呢?还一不小心下了两次,扣了两次

网友B:
楼上 可以用啊,

运放电源电压必须得6V,否则输出电压不准。 AD转换ADC0832的电压需要为5V
(-100度测试)RV1=60Ω    显示温度-99.2度 误差0.5度
(0度测试)RV1=100Ω    显示温度0.5度 ,误差0.5度
(100度测试)RV1=140Ω    显示温度103.5度,误差0.5度
(200度左右测试)RV1=180Ω    显示温度214.2度,误差约0.5度
(300度左右测试)RV1=210Ω    显示温度292.8度,误差约1度
(380度左右测试)RV1=240Ω    显示温度380度,误差约0.5度

网友C(2021-05-20):
大佬,请问这个有多路巡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