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怎么加入代码仿真呢? 求帮助

楼主(2019-06-12):
(无正文)

网友A:
将keil生成的hex后缀的文件加载进芯片里

网友B:
双击单片机芯片弹出框中选HEX文件即可

网友C:
将KEIL编译后的.hex文件烧录到PROTEUS仿真中的主芯片中就可以了

网友D:
先将keil输出hex文件,然后双击仿真的芯片,添加就行了

网友E:
keil右击工程文件,在第三个选项页面下在输出hex文件前打√,编译运行会生成hex文件。在protuse中的仿真图里双击单片机,在执行文件中选择目的hex文件即可

网友F:
用keil编译代码,生成hex文件,最后双击芯片就可以烧录hex文件了

网友G:
在Proteus 8 仿真软件中就可完成添加原件,编辑代码,调试仿真,编译工作。
方法:打开Proteus 8 仿真软件点击工具栏"源代码“图标打开代码编页面,
再点击地址栏  系统——编译器配置————弹出编译器配置页面。
选中keil for 8051或keil for ARM按下手动设置按钮查找到c51或ARM文件夹确定。
这样以后就不在顾虑keil的状态,只在Proteus 8 仿真软件中玩了~~~~~~~~

网友H:
需要先用KEIL编译一下,然后生成HEX格式文件,然后在Proteus里双击芯片,把HEX文件添加进去就OK了,最好保证在一个文件里。

网友I:
你在跑程序的时候选一下生成.hex文件,然后把那个跑到板子里

网友J:
在proteus中右击芯片,选最后一项 添加移除源文件 找到你写的汇编文件生成的hex文件,点确定就OK了

网友K:
找hex就可以

网友L:
里面有一个二进制的hex文件可以运行

网友M:
双击单片机,添加

网友N:
打开Proteus 仿真软件点击工具栏“源代码“;
点击第一项”添加/删除源文件“;
选择目标处理器;
选择代码生成工具;
然后新建一个源代码文件名即可

网友O:
生成.hex文件 双击你想添加的芯片 在弹出的界面把你生成的那个文件添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P:
Keil的简单介绍 Keil C51是美国Keil Software公司出品的51系列兼容单片机C语言软件开发系统。Keil提供了包括C编译器、宏汇编、链接器、库管理和一个功能强大的仿真调试器等在内的完整开发方案,通过一个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将这些部分组合在一起。此处简单介绍一下Keil 工程的建立等,以Keil μVision2界面为例。 (1)建立一个工程,选择菜单栏中的【Project】下的【New Project】,菜单栏如图2所示。  图2 菜单栏 (2)选择工程要保存的路径并且输入工程名,以电子时钟工程的建立为例,如图3所示。  图3 “保存新工程”对话框 (3)选择系统要用的单片机如图4(a)所示,选择添加启动文件如图4(b)所示。  图4(a)“选择单片机”对话框  图4(b)“添加启动文件”对话框 (4)建立文件,选择菜单【File】下的【New】,出现界面如图5所示。  图5 新建文件界面 (5)保存文件为“*.c”文件,并且添加文件到所建的工程下,保存文件截面图如图6所示,添加文件显示界面如图7所示,右键点击SourceGroup添加。  图6 保存文件界面  图7 添加文件界面

网友Q:
生成hex文件就行

网友R:
点击单片机找到hex文件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S:
双击单片机然后导入你生成的hex文件就行了

网友T:
看图,分为7部分

网友U:
1:在PROTEUS中画好能用于仿真的线路图,即所用的元件都应有仿真模型;
如果线路图中没有单片机,则保存后就可以仿真了!
2:编制相应的单片机程序,可以在PROTEUS中编译,也可以在相应的单片机开发平台中编译(不同厂家的单片机的开发平台不同)。
a) 如在PROTEUS中编译,要在“源程序”-》“定义生成代码工具”中设定,不同的单片机设定不同,然后可以调入源程序;编译,把编译编译后的代码插入单片机中(在单片机属性中设定),接着就可以仿真,如果仿真结果不对,修改程序,重新编译、运行,直到正确为止;
b) 如在单片机平台下编译,则进入单片机开发平台,编译正确后(指语法没问题),再到PROTEUS平台中把生成的代码调入,仿真运行。如果仿真有问题,回到单片机开发平台,重新编译,再进到PROTEUS中仿真,直到正确为止。
有时在仿真时可能会发现PROTEUS图有问题,就直接改图,直到正确为止。

网友V:
双击芯片将keil生成的hex文件加入即可

网友W:
也可以选中芯片然后右键,选择编辑源代码加入程序

网友X:
将KEIL编译后的.hex文件烧录到PROTEUS仿真中的主芯片中就可以了,即双击单片机芯片弹出框中选HEX文件即可

网友Y:
用c语言软件生成hex文件导入

网友Z:
双击单片机,再选择Hex,点击确认

网友AA:
用51做例子,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然后打开proteus,选择要加入代码的芯片,双击芯片打开,有个program file在那里添加.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B:
用keil编译代码,生成hex文件,然后双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