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base' AT89S52单片机波形发生器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9-06-13):
#include<LDC12864.h>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C 0x7fff // DAC Adres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AC_OUT P3

void Init_OutPut();
void Change_Rate(uchar flag);
void Refresh_Rate();
void Timer1Init(uint ms);
void SetWaveRate(uint num_2);
void Control_Key();
void Refresh_Out();

uchar code SINTAB[]={0x7F,0x89,0x94,0x9F,0xAA,0xB4,0xBE,0xC8,0xD1,0xD9,0xE0,0xE7,0xED,0xF2,0xF7,0xFA,0xFC,0xFE,0xFF};
uchar bdate Tbase=0x20;

sbit KTRI=Tbase^1;//SANJIAOBO
sbit KSQ=Tbase^2;//FANGBO
sbit KSIN=Tbase^3;//ZHENGXIANBO
sbit K1=P1^0;//K1 ANJIAN SANJIAO
sbit K2=P1^2;//K2 ANJIAN FANGBO
sbit K3=P1^4;//K3 ANJIAN ZHENGXIAN
sbit K4=P1^6;//K4 ANJIAN CHANGE f
//~~~~~~~~~~~~~~~~~~~~~~~~~~~~~~~SANJIAOBO~~~~~~~~~~~~~~~~~~~~~~~~~~~~~~~~~~~~//
void tri(){
        uchar i=0;
        XBYTE[DAC]=i;//START DAC
        do{
                XBYTE[DAC]=i;//UP
                i++;
        }while(i<0xff);
        do{
                XBYTE[DAC]=i;//DOWN
                i--;
        }while(i>0x0);
}
//~~~~~~~~~~~~~~~~~~~~~~~~~~~~~FANGBO~~~~~~~~~~~~~~~~~~~~~~~~~~~~~~~~~~~~~~~~~//
void sq(){
        XBYTE[DAC]=0x00;//START DAC
        delay();
        XBYTE[DAC]=0xff;
        delay();
}
//~~~~~~~~~~~~~~~~~~~~~~~~~~~~ZHENGXIANBO~~~~~~~~~~~~~~~~~~~~~~~~~~~~~~~~~~~~//
void sin(){
        uchar i;
        for(i=0;i<18;i++) XBYTE[DAC]=SINTAB[i];// the 1/4 T
        for(i=18;i>0;<i--) XBYTE[DAC]=SINTAB[i];//the 2/4 T
        for(i=0;i<18;i++) XBYTE[DAC]=~SINTAB[i];//the 3/4 T
        for(i=18;i>0;i--) XBYTE[DAC]=~SINTAB[i];//the 4/4 T
}
//~~~~~~~~~~~~~~~~~~~~~~~~~~~~MAIN~~~~~~~~~~~~~~~~~~~~~~~~~~~~~~~~~~~~~~~~~~//
void main()
{
        EX0=1;IT0=1;EA=1;//CHUSHIHUA
        while(1){
                if(KTRI==1) tri();
                if(KSQ==1) sq();
                if(KSIN==1) sin();
        }

}

//~~~~~~~~~~~~~~~~~~~~~~~~~~~~~~INT0 ZHONGDUAN FUWU~~~~~~~~~~~~~~~~~~~~~~~~~~~~//
signed int rate_num ;
uchar rate_buf[2];
extern void SetWaveRate(uint num_2);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if(K1==0){
                Tbase=0;
                KTRI=1;
                        while(K4==0)
        {
                rate_num = rate_num + step_num;
          if(rate_num > 800)rate_num = 10;
        }
        }
        if(K2==0){
                Tbase=0;
                KSQ=1;
                        while(K4==0)
        {
                rate_num = rate_num + step_num;
          if(rate_num > 800)rate_num = 10;
        }
        }
        if(K3==0){
                Tbase=0;
                KSIN=1;
                        while(K4==0)
        {
                rate_num = rate_num + step_num;
          if(rate_num > 800)rate_num = 10;
        }
        }

        Refresh_Rate();
}

检测结果compiling MAIN.c...
MAIN.c(2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base'
MAIN.c - 1 Error(s), 0 Warning(s).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21行 bdate 编码不对,清除后重新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行 bdate 编码不对,清除后重新输入。

请问这个应该咋改啊,我是从keil书上看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应该咋改啊,我是从keil书上看的代码

输入时字符编码不对,你把这个 bdate  复制粘贴到原来的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