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这是单片机电子时钟的开头代码

楼主(2019-06-13):
不理解画红线的句子,第一句不是定义初始时间和定义闹钟时间吗?第二句怎么又说定义时间和闹钟了?

网友A:
存储时间和闹钟时分秒 与 时间和闹钟时分秒 不是一回事。

网友B:
不一样的,一个是当前时分秒,一个是设置存储时分秒

网友C:
你想表达什么?时间的时分秒和闹钟的时分秒肯定要分开用变量表示啊,难道要用同一个变量?那你调闹钟的时候不就把时间也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