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定时器坏了,想加个最简单的定时器 求最简电路

楼主:
有一个220V交流继电器,求最简电路

网友A(2019-06-13):
机械定时器最简

网友B:
垃圾站, 旧货市场去要一个 机械的定时器, 这种小东西不要钱
如果有编程基础可以用单片机
电子基础 那就用 NE555 + CD4017 做一个

网友C:
淘宝上有。

网友D:
外接还是电风扇内部使用?可以考虑使用C005T之类的长延时IC配合双向可控硅完成设计,继电器可以不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RT换成一个2M左右的电位器就可以了,P2接VCC,这样可以获得最长近8个小时的定时时间。

网友D:
在这个电路基础上,我们只要把LED换成相应的驱动电路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LED换成PNP三极管,可以驱动继电器,换成MOC3063,可以通过双向可控硅驱动电风扇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械定时器最简

不可靠呀?有时连开一夜!后果严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这个电路基础上,我们只要把LED换成相应的驱动电路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LED换成PNP三极管,可以驱动继 ...

谢谢。很好,但我没用过(没有)这个集成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械定时器最简

找原型号的困难,否则不好安装

网友F:
不是很难!到网站找个代码下下来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外接还是电风扇内部使用?可以考虑使用C005T之类的长延时IC配合双向可控硅完成设计,继电器可以不用,

C005T稳定吗??

网友H(2019-07-13):
要定时器有卵用,定时器2根线接在一起就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