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去用一个电位器调节电机的速度

楼主(2019-06-13):
我要用电位器调节一个普通电机的速度,但是电位器并没有直接连接到该电机的电路中,可以做到吗?

网友A:
用单片机+ad(电位器接在ad上)然后控制可控硅来实现即可

网友B:
用A/D采样单片机读取后输出对应的PWM控制电机?

网友C:
完全可以。但是前提是你要定义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D:
你是什么电机--交流,BLDC,还是直流电机。

网友E:
针对直流电机,如果想做比较简单的开环控制,可以用一些PWM生成芯片(比如常用的TL494),用电位器控制输入端电压,调节PWM信号占空比,从而实现转速调节

网友F:
用电位器决定A,用A决定B,用B决定C,……,用N决定电机。原理就是这样。
你需要倒推,先做N吧。

网友G:
实现电机调速,首先要明确你的电机。步进电机?直流碳刷电机?交流电机?不同的电机,调速方法有区别

网友H:
如果要 电位器调节一个普通电机的速度
那么 电位器的功率 要比 电机的功率要大
否则电位器直接损坏了
不会单片机,那就建议用 NE555 电机调速吧, 没人用电位器去 电机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