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执行两个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da的中断,一个ad的中断,现在我想通过外接按键控单片机执行其中某一个中断,但是仿真只执行其中da的中断,我是初学者,请大神指导。我同学说可以用中断嵌套,但是我不会这个。
下面是程序清单: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DAC_PORT P2
sbit DAC_CS_WR=P3^0;
sbit K1=P1^5;
sbit K2=P1^6;
sbit K3=P1^7;
sbit K4=P3^3;
sbit K5=P3^2;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include<intrins.h>
#include<tlc0832.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sbit CS = P3^0;
sbit CLK = P3^1;
sbit DIDO = P3^7;

code uchar seven_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p1,cp2,dat_ad;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u8 mode;
u8 time;
u8 AM;

void Timer0Int(void);
void scanKey(void);
void sys_int(void);
void squ_wave(u8 location);
void tri_wave(u8 location);
void tra_wave(u8 location);
void saw_wave(u8 location);
//Ä£êy×a»»
void tlc0832_init(void)
{
        CS = 1;nop;
        CLK = 1;
        CS = 0;
}

uchar tlc0832_ch0(void)
{
        uchar dat1,i;
        tlc0832_init();
        DIDO = 1;CLK = 0;nop;CLK = 1;nop;
        DIDO = 1;CLK = 0;nop;CLK = 1;nop;
        DIDO = 0;CLK = 0;nop;CLK = 1;nop;
        DIDO = 1;
        for(i = 0;i<=8;i++)
        {
dat1 = dat1<<1;
                CLK = 0;nop;
                if(DIDO)dat1 = dat1|0x01;
                CLK = 1;nop;

        }

        return(dat1);
        CS = 1;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L1 = 0x78;
        TH1 = 0xec;
        EA = 1;
        TR1 = 1;
        ET1 = 1;
}
void timer0_isr()interrupt 0
{
        TL1 = 0x78;
        TH1 = 0xec;
        cp1++;
        if(cp1>100)                                                //0.5s
        {
                cp1 = 0;
                dat_ad=tlc0832_ch0();
        }
        P0 = 0xff;

        cp2++;
        if(cp2>=3)
        cp2 = 0;

        switch(cp2)
        {
                case 0:P0 = seven_seg[dat_ad%10];P10=1,P11=0,P12=0;break;
            case 1:P0 = seven_seg[dat_ad%100/10];P10=0,P11=1,P12=0;break;
                case 2:P0 = seven_seg[dat_ad/100];P10=0,P11=0,P12=1;break;
        }

}
//êyÄ£×a»»
void Timer0Int(void)
{

        TMOD &= 0xF0;
        TMOD |= 0x02;
        TL0 = 0x9C;
        TH0 = 0x9C;
        TF0 = 0;
        TR0 = 1;
        EA = 1;
        ET0 = 1;
}

void scanKey(void)
{

        if(K1==0)
        {
                mode=1;
        }

        if(K2==0)
        {
                mode=2;
        }

        if(K3==0)
        {
                mode=3;
        }

}
void sys_int(void)
{
        time=0;
        DAC_CS_WR=0;
        DAC_PORT=0;
        mode=0;
        AM=255;
}

void squ_wave(u8 location)
{
        if(location<50)
                DAC_PORT=AM;
        else
                DAC_PORT=0x00;
}

void tri_wave(u8 location)
{
        u8 y;
        if(location<50)
                y=(50-location)*AM/50;
        else
                y=(location-50)*AM/50;
        DAC_PORT=y;
}

void saw_wave(u8 location)
{
        DAC_PORT=location*AM/100;
}

void Timer0Work() interrupt 2
{
        switch(mode)
        {
            case 1:squ_wave((u8) time);break;
                case 2:tri_wave((u8) time);break;
                case 3:saw_wave((u8) time);break;
        }
        time++;
        if(time>=100)
                time=0;
}
void IntConfiguration()
{
        IT0=1;
        EX0=1;
        PX0=0;
        IT1=1;
        EX1=1;
        PX1=1;
        EA=1;
}

int main(void)
{
        IntConfiguration();

                if(K4==0){
        sys_int();
        Timer0Int();
        while(1)
        {
           scanKey();

                                }
                                }
if(K5==0){
                tlc0832_init();
        timer0_init();

}

                        }

仿真图:

网友A(2019-06-13):
主函数加:bit k;然后判断K4按下K=1,K5按下K=0,然后判断K去执行不同的模块,你那样写肯定是不行的,除非你按键一直按下不动。
int main(void)
{
bit k;
IntConfiguration();

if(K4==0)k=1;
if(K5==0)k=0;
         while(1)
         {
            scanKey();
                         if(k){         sys_int();         Timer0Int();}
else{                 tlc0832_init();         timer0_init();}
                                 }

                         }

网友B:
说说你想要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想要做什么?

我的单片机外部中断接了两个按键,我想通过按下上面的按键执行ad转换的中断,按下下面的按键执行da转换的中断

网友B:
你设3个标志位:KEY_FLAG,AD_FLAG.DA_FLAG,有标志是执行,无标志时不执行。
按键确认后,根据键值来规定设定AD_FLAG = 1 或 0,DA_FLAG相同处理。你可以中段允许、禁止或者用程序来控制

没看你程序,只是给你个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设3个标志位:KEY_FLAG,AD_FLAG.DA_FLAG,有标志是执行,无标志时不执行。
按键确认后,根据键值来规定设 ...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