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操作温湿度模块并通过TFTLCD屏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9-06-13):
DHT11传感器的数据口接在PG11管脚,电源接入开发板上电源上,多大的电压取决于你的DHT11传感器模块供电电压。

压缩包内容

压缩包内容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smog.h"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void data_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8 t;
        u32 temp_val=0;
        u8 temp;
        u8 humi;
        u8 temp_buf[3],humi_buf[3];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temp_buf[0]=temp/10+0x30;
        temp_buf[1]=temp%10+0x30;
        temp_buf[2]='\0';
        LCD_ShowString(55,6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temp_buf);

        humi_buf[0]=humi/10+0x30;
        humi_buf[1]=humi%10+0x30;
        humi_buf[2]='\0';
        LCD_ShowString(55,8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humi_buf);

        for(t=0;t<SMOG_READ_TIMES;t++)
        {
                temp_val+=Get_Adc(SMOG_ADC_CHX);        //读取ADC值
                delay_ms(5);
        }
        temp_val/=SMOG_READ_TIMES;//得到平均值
        printf("Smog_ADC_Val:%d\r\n", temp_val);
   // return (u16)temp_val;

}

int main()
{
        u8 i=0;
        u16 adcx1,adcx2;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9600);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Smog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FRONT_COLOR=GREEN;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      STM32F103ZET6");
        LCD_ShowString(10,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HT11 Test");
        LCD_ShowString(10,6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Temp:   C");
        LCD_ShowString(10,8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Humi:   %RH");

        LCD_DrawLine( 0,  100, 279,  100);

        FRO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ADC_CH0_VAL:");
        LCD_ShowString(60,210,200,16,16,"ADC_CH0_VOL:0.000V");

        FRONT_COLOR=RED;

        while(DHT11_Init())        //检测DHT-11是否存在
        {
                LCD_ShowString(130,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Error   ");
                delay_ms(500);
        }
        LCD_ShowString(130,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uccess");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data_pros();           //读取一次DHT11数据最少要大于100ms
                }

                delay_ms(10);

        }
        while(1)
        {
                adcx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0,10);
                LCD_ShowxNum(156,130,adcx1,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1*(3.3/4096);
                adcx1=temp;
                LCD_ShowxNum(156,150,adcx1,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1;
                temp*=1000;
                LCD_ShowxNum(172,150,temp,3,16,0X80);

        adcx2=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10);
                LCD_ShowxNum(156,190,adcx2,4,16,0);//显示ADC的值
                temp=(float)adcx2*(3.3/4096);
                adcx2=temp;
                LCD_ShowxNum(156,210,adcx2,1,16,0);//显示电压值
                temp-=adcx2;
                temp*=1000;
                LCD_ShowxNum(172,210,temp,3,16,0X80);

                delay_ms(250);
  }
}

失败的程序,求大神帮助:

网友A(2019-11-22):
下载的东西里面很多都空的

网友B(2020-05-01):
缺少很多头文件和源文件

网友C:
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

网友D:
看了该帖子的很多评论,是不是楼主压载错数据包了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D:
看了该帖子的很多评论,是不是楼主压载错数据包了

可能是压缩包错了

楼主(2021-05-09):
压缩文件确实是,后来核对源文件被误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