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搞定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学起来费力总是记不住模式

楼主(2019-06-13):
我觉得学起来很费力 看了那么多的资料讲解 打了那么多次代码 还是记不住要用那种模式

网友A:
不需要记住,用时查手册即可。
但脑子里必须有中断系统的原理,而且要非常清楚透彻。

网友B:
沙发正解,根本不需要记.也不太可能记住,了解概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记住,用时查手册即可。
但脑子里必须有中断系统的原理,而且要非常清楚透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正解,根本不需要记.也不太可能记住,了解概念就行了.

谢谢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记不住的是哪一方面的知识。所以只谈我个人看法。首先使用中断处理的目的是,要求立即响应某种变化,注意是“立即”。比如最明显的计算机系统中的键盘,当有按键按下去的时候,要立即响应对应的处理。如果不使用中断系统的话,用查询处理,会产生这种情况:程序运行在某个处理中,这个处理会执行很长时间,那么这个处理还没有执行完的时候,其他处理,比如键盘扫描处理,就不会得到响应。这样的话,希望通过某个按键实现系统处理转向,是会出问题的。
你在编程序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在处理SPI,I2C之类,需要利用脉冲时间宽度来控制数据传输,这个时候,就不能让中断起作用,不然中断进程会影响数据传输传输进程的时序,造成传输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