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出租车计价器设计

楼主: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code uchar seg7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显示段码 数码管字跟
uchar wei[4]={0XFB,0XF7,0XEF,0XdF};
sbit zjwd=P3^6;  //增加温度
sbit jswd=P3^7;  //减少温度
uchar a=0;
uchar b=0;
uchar f=2;
uchar g=1;
uchar a1=0;
uchar a2=0;                               //位的控制端
uchar c=0;
uint CLK;
uint d=0;
uint e=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延时3ms
{
  uchar i,j;
   for(i=0;i<80;i++)
   {
            for(j=13;j>0;j--);
         { ;
         }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if(CLK==15)
  {
   CLK=0;
   d=d+1;
  }
else
  {
   CLK=CLK+1;                          //取反
  }
}

void tingzhi()  //降温按健是否按下
{
    if(jswd)
   {
     a2=1;
   }
    if(a2)
     {
       if(!jswd)
       {
         a2=0;

       }
    }
}

void kaishi()
{
    if(zjwd)
   {
     a1=1;
   }
    if(a1)
     {
       if(!zjwd)
       {
         a1=0;//标志位
         d=0; //公里数设为0
         f=1; //将开始标志位设1
         EA=1;
         ET0=1;

         while(f==1)
         {

          P3=0XFF;//全部不显示
          b=d/1000;
              P0=seg7code[b];
              P3=wei[0];//第一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b=d%1000/100;
          P0=seg7code[b];
              P3=wei[1];//第二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b=d%100/10;
          P0=seg7code[b];
              P3=wei[2];//第三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b=d%10;
          P0=seg7code[b];
              P3=wei[3];//第四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 //延时3ms

          tingzhi();
          if(a2==0)//如果停止键按下。退出显示循环
          {f=0;}

          }

       }
    }
}

void xianshichushi()
{
    while(1)
         {
          P3=0XFF;//全部不显示
              P0=seg7code[0];
              P3=wei[0];//第一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P0=seg7code[0];
              P3=wei[1];//第二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P0=seg7code[0];
              P3=wei[2];//第三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P0=seg7code[0];
              P3=wei[3];//第四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 //延时3ms
          kaishi() ;
          if(!a1)
          brea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CLK=0;                                  //脉冲信号初始值为0
TH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xianshichushi();      //数码管显示初始化
  while(1)
  {
     kaishi();//开始计费键是否按下
     if(f==0)//是否按下停止按键
     {
         CLK=0;                                      //脉冲信号初始值为0
         TH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A=0;                                      //关CPU中断
         ET0=0;                                      //关T/C0中断
         if(d==1||d==0)//是否为一公里以内
         {
          e=3;//收费7元
          }

         else
         {
         e=(d-1)*5+3;
         }
         while(f==0)
         {

          P3=0XFF;//全部不显示
          b=e/1000;
              P0=seg7code[b];
              P3=wei[0];//第一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b=e%1000/100;
          P0=seg7code[b];
              P3=wei[1];//第二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b=e%100/10;
          P0=seg7code[b];
              P3=wei[2];//第三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延时3ms

              P3=0XFF; //全部不显示
          b=e%10;
          P0=seg7code[b];
              P3=wei[3];//第四个数码管阳极高电平点亮
              delay(); //延时3ms
          if(zjwd)
          {
           a1=1;
          }
          if(a1)
           {
           if(!zjwd)
            {
              a1=0;//标志位
              f=1; //将开始标志位设1
              P0=seg7code[0];   //数码管清零
            }
           }
          }
       }
  }
}

isis图片

isis图片

网友A(2019-12-20):
可以发一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