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PIO函数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9-06-13):
在函数中,只定义了一个结构体GPIO_InitStructure,为什么能重复这个结构体。对单片机引脚进行二次定义的时候,不会把第一次的结构体覆盖吗?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见意楼主将自己想的代码同这个代码分别烧录后看结果,有些东西说的多不与实干调一次来的清楚明白!端口配置不只是STM32是这样,大多单片机都是这么会事。端口功能相同时可以做或运算,否则就是要各自配置

网友B:
事实上就是覆盖掉了,但是你需要初始化的端口初始化已完成,就不需要这个结构体了,覆盖掉用于初始化别的端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你上面程序里的三次调用结构体,不会把之前两次的覆盖掉的,端口都是独立初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