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S54331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用54331搭了一个12V转5V的电源电路,结果输出的电压波形如下:

下面这个是电路原理图:

请问有熟悉这芯片的大侠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吗?

网友A(2019-06-14):
空载?输出电流多少?

网友B:
这是高频电路,PCB最好是按照数据手册上介绍的来布线
电路最好也是先按照典型电路来画,等到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再自己慢慢去修正电路
把你的PCB文件上传上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