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这个单片机模数转换程序改成声控灯?

楼主(2019-06-13):
有没有大神可以用这个程序改成声音控制LED灯的亮灭板子图和代码附上

板子图片

板子图片

/************************************************
*文件名称:        main.c
*说 明:          将模拟输入通道2、3的电压值显示到液晶上。
*           单片机:STC89C52,晶振频率:11.0592MHz
*版 本:        V1.0
*作 者:    nqy
*时 间:        2017-12-29
**************************************************/
#include  <I2C.h>
#include <1602lcd.h>
#include <fpc8951.h>

u8 flag300ms=0;

void ValueToString(u8 *str, u8 val);//ADC转换值转为实际电压值的字符串形式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void main()
{
    u8 val;
    u8 str[10];
    EA = 1;                    //开总中断
    Timer0Init();                  //配置T0定时50ms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LcdShowStr(0, 0, "AIN2  AIN3");  //显示通道指示
    while (1)
    {
        if (flag300ms)
        {
            flag300ms=0;
                                        //显示通道2的电压
            val = GetADCValue(2);
            ValueToString(str, val);
            LcdShowStr(0, 1, str);
            //显示通道3的电压
            val = GetADCValue(3);
            ValueToString(str, val);
            LcdShowStr(6, 1, str);
        }
    }
}

/******************************************
*函数名称:ValueToString
*函数功能:ADC转换值转为实际电压值的字符串形式
*入口参数:str-字符串指针,val-AD转换值
*出口参数:无
*******************************************/
void ValueToString(u8 *str, u8 val)
{
    //电压值=转换结果*5V/255,式中的50隐含了一位十进制小数
    val = (val*50) / 255;
    str[0] = (val/10) + '0';  //整数位字符
    str[1] = '.';             //小数点
    str[2] = (val%10) + '0';  //小数位字符
    str[3] = 'V';             //电压单位
    str[4] = '\0';            //结束符
}

/******************************************
*函数名称:Timer0Init()
*函数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最大化定时器设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TR0 =1;                        //定时器开启
}

/******************************************
*函数名称:Timer0_ISR()
*函数功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Timer0_IS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static u8 tmr300ms = 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mr300ms++;
        if (tmr300ms >= 20)  //定时300ms
        {
                        tmr300ms = 0;
                        flag300ms = 1;
        }
}

网友A:
话筒电路怎么接的?上图

网友B:
兄弟你是要语音控制、还是只要有声音就行?把控制方法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