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 Blynk手机APP教程:监控室内温湿度

楼主:
本次将使用blynk app+服务器(本地) + 零知ESP8266开发板的组合方式,通过手机APP来观察由ESP8266获取的温湿度情况。
1、准备
(1)零知ESP8266开发板
(2)SHT30温湿度模块
(3)零知开源开发工具

2、电路连接
线路连接很简单,按下图连接即可:

实物连接:

3、手机APP端
设置手机端Blynk可参考:
我们需要两个组件分别显示温度和湿度信息,做好后界面如下:

页面组件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复制我共享的demo:

4、ESP8266端
核心代码如下:
/*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prints and save space */
#define BLYNK_PRINT Serial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BlynkSimpleEsp8266.h>

// You should get Auth Token in the Blynk App.
// Go to the Project Settings (nut icon).
char auth[] = "xx";

// Your WiFi credentials.
// Set password to "" for open networks.
char ssid[] = "xx";
char pass[] = "xx";

char local_domain[] = "192.168.0.111";

/*SHT3X 传感器
*   使用软I2C接口
*/
#define SHT3X_SDA D5
#define SHT3X_SCL D6

#include "SHT3X.h"
SlowSoftWire shtWire(SHT3X_SDA,SHT3X_SCL,true);

HTU3X myHumidity;

BlynkTimer timer;
void myTimerEvent()
{

    float humd, temp;
    myHumidity.readTempAndHumi(&temp, &humd);

    Serial.print("时间:");
    Serial.print(millis());
    Serial.print(" 温度:");
    Serial.print(temp, 1);
    Serial.print(" °C");
    Serial.print(" 湿度:");
    Serial.print(humd, 1);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

    Blynk.virtualWrite(V0, temp);
    Blynk.virtualWrite(V1, humd);
}

void setup()
{
  // Debug console
  Serial.begin(9600);

  Blynk.begin(auth, ssid, pass, local_domain,8080);

    myHumidity.begin(shtWire);

    timer.setInterval(1000L, myTimerEvent);
}

void loop()
{
  Blynk.run();
    timer.run(); // Initiates BlynkTimer
}

更改代码中的IP、token等信息,然后把代码验证并上传到零知-ESP8266开发板板上即可。
5、验证测试
在手机blynk app上可以观察到如下结果:

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温湿度的曲线分布,可用于实时监测。
更多详细资料可到零知实验室官网免费获取。

网友A(2020-02-15):
牛皮,啊大佬

网友B(2020-04-05):
大佬  APP用什么做的